高鐵被駭了吧

楼主(2013-04-25):
今天有個會流會,倒楣的委員碰上高鐵大罷工都來不了,其實高鐵營運也快十年了,系統上的軟硬體問題應都解決的差不多,這次發生了一個號誌系統掛了,就癱瘓了整個高鐵,絕對是被駭了,另外高鐵的事情也暴露了,台灣高鐵世界最貴,但卻沒核心技術,還要向日本求救,而這次事件可能只是一個小試身手,未來可能陸續會有大眾交通系統...等會被攻擊,台灣可能要脆咧等

网友:
兄臺何出此言!?~~~~我外行的不認為行控系統會與"網路"連線,應該是個封閉系統...

事出必有因,希望台灣高鐵能查出真相找出問題點,下回可能就是車禍意外了....

网友:
封閉系統也可以駭啊。
有人自己調紅綠燈,也有人玩行人指示燈的小綠人。
還有高速公路的訊息看板。
只要是電子設備都有可能被竄改,不一定要靠網路與電腦。

但是號誌異常這件事,須有證據才能說是被駭。
不能把內部應該追究的原因與責任,推卸為外部破壞。
也不能說過去很久都沒問題就表示問題都解決了。
說不定營運十年間問題都在,只是現在爆發。

网友A:
主要的是這次事件可能影響的層面及高鐵的應變能力。

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乘客的行的權益,如行程、時間的延誤?有無更進一步的往 “安全” 方面想呢?

例如給一個錯誤的訊息,會不會兩車打 Kiss 呢?

乘客上了車,就是把身家性命、安全都交給了高鐵,那麼高鐵有無義務做好保障乘客安全的責任呢?

网友B:
高鐵不是有發表聲明了,系統重開就恢復正常了.....

一般我們電腦當機,不是重開就好了?!只是高鐵這麼大的系統要關機重開

應該沒幾個人能決定的吧!!

一般非伺服器的主機,當然會有備份的系統,可OFF LINE替換!!

但主伺服器當機,那就粉好玩了呀!!

其詳細原因,不是我們能理解的,那就好好的去使用高鐵帶來的便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是這次事件可能影響的層面及高鐵的應變能力。

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乘客的行的權益,如行程、時間的延誤 ...

我並沒有說高鐵不好

只是換個方向想

難道沒有第二種可能跟防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鐵不是有發表聲明了,系統重開就恢復正常了.....

一般我們電腦當機,不是重開就好了?!只是高鐵這麼大的系 ...

高鐵的方便性,當然是無話可說的。

我對高鐵的電腦架構不了解,但是一般都會有 “備援”,這在有規模的公司,都有如此措施的。

所以,高鐵應該不是用一台主伺服器,而是有有幾台在共同運作著(應該至少有兩台以上吧),一台有問題,另一台隨時接手。

若是要照高鐵說法,稍懂資安的人都會覺得不可思議的。另外伺服器要重新開機才會正常,這在小公司、小企業或許可以,因為影響不大,但如高鐵這種,我想在這方面一定會有備援計劃。

所以官方說法,聽聽就好了 ^_^

不得不讓人想到,是否主機有 “不正常活動”,所以不得不切斷服務,將這些 “不正常活動” 清除後,再重新開啟,這種說法我想應是合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鐵的方便性,當然是無話可說的。

我對高鐵的電腦架構不了解,但是一般都會有 “備援”,這在有規模的 ...

根據官方說法!!

它是說台中站的伺服主機誤判鐵軌上有列車,當時am05:10高鐵跟本還沒發車呀!!

雖說伺服器有備份,但感應器聯到伺服器應該只有一個窗口,而且每區段間都有的備份感應器,

當無法判斷是伺服器或感應器故障或誤動作,那只能各別作檢測呀!!==>最後結果,系統重開!!

如果你有到一般電信機房看過的話,系統重開那是會忙壞一堆人的,連最高權限的人員都會被挖起來KEY IN的!!

所以說細節上就別太認真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官方說法!!

它是說台中站的伺服主機誤判鐵軌上有列車,當時am05:10高鐵跟本還沒發車呀!!

雖然我發的文酸了一點

其實還是建議公眾系統要小心駛得萬年船

网友:
買兩包靠得住送歐董事長,放機櫃上永保安康..

网友C:
其實根本上就有問題....日系和歐系混起來用就已經註定會出包,
但....這回恐怕是遇到系統上測不出來的BUG, 才會死得這麼難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根本上就有問題....日系和歐系混起來用就已經註定會出包,
但....這回恐怕是遇到系統上測不出來的BUG,  ...

就是這 “系統上測不出來的BUG”,才真正的讓人害怕!

萬一哪天又出了個更厲害的  “系統上測不出來的BUG”,那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