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G1921WM 開機畫面閃一下,藍燈變橘燈...??
火..

楼主(2013-04-26):
請問那為大大知道 VG1921WM 開機畫面閃一下,藍燈變橘燈...??是那裡的問題我查很久查不出所以然!

网友:
我猜
燈管
不過沒圖沒真相

网友:
想請教一下 LZ,你查了那些呢?

^_^

网友:
沒依板規發文 很快便垃圾文了!!

楼主:
1、電壓板電容全部換新的,螢幕開機會有畫面閃一下就無訊號了。

2、燈管我有庫存可以正常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1、電壓板電容全部換新的,螢幕開機會有畫面閃一下就無訊號了。

2、燈管我有庫存可以正常顯示.! ...

如果用同一塊板外接燈管是正常 那答案很顯示 被你講出來了~

网友:
1. 燈管
2. 高壓版線路 IC ( 如沒零件) 換公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1、電壓板電容全部換新的,螢幕開機會有畫面閃一下就無訊號了。

2、燈管我有庫存可以正常顯示.! ...

投6樓一票~~加油!這不好用.

网友:
技術類版規要看一下

試試置換新燈管就知道是否會有閃一下就滅的問題!

网友:
同意6樓+1
你用外接燈管試正常,那你就知道壞哪了啊

网友A:
分享一下我自製的概念圖 讓您參考~ 其他未說明的故障點 則須要另外說明

自製概念圖

自製概念圖

网友:
燈管不好換喔!總是要搞壞幾次就可上手了....

网友:
樓上的前輩.都已說的很清楚.答案很明確!
但我認為並不單純.
因該昰樓主您.敘述不清.發文資料不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1、電壓板電容全部換新的,螢幕開機會有畫面閃一下就無訊號了。

2、燈管我有庫存可以正常顯示.! ...

電源起動後輸出功率不足,過載進入保護。
所以變橘燈。
電源板元件老化,
去買一塊電源板換掉吧!

网友:
懷疑是高壓部分出問題

网友:
那麼多天樓主也沒再上來回覆,不知是修好了還是放棄了,不管如何是否都該再上來說明一下

楼主:
各位熱心的大大很抱歉,忘記回覆,聽從 habme 大大的說明去買一塊電源板換掉就好了,

還有一台客戶的奇美的黃綠兩條線的還沒有時間查,下次會撲上網,在請各位先進的大大們指導,

在此小弟很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熱心的大大很抱歉,忘記回覆,聽從 habme 大大的說明去買一塊電源板換掉就好了,

還有一台客戶的奇美 ...

壞掉的板子可以練功 修修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壞掉的板子可以練功 修修看吧

我今天有利用空檔時間修修看,不過現在舊的電壓板原是藍燈會變橘燈,電容全換就變成比之前好些不會變橘燈,按開關畫面閃一下就無畫面,藍燈一樣亮這,燈管不亮,那片買來的接上又是正常的,不知還有那可查修。

网友B:
發問請貼圖  這類問題很常見   要媽保險管  要嗎MOS  燈管  我去深圳買了一堆19 跟22燈關有缺可以來買XD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問請貼圖  這類問題很常見   要媽保險管  要嗎MOS  燈管  我去深圳買了一堆19 跟22燈關有缺可以來買XDXD  ...

要看什麼圖..??還不是一塊冷冰冰的機板!我在台灣跑去深圳買會不會有點遠..!!台灣就可以買..!!謝謝您的好意..!!我已經換新的板了!舊板有空自行在努力看看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看什麼圖..??還不是一塊冷冰冰的機板!我在台灣跑去深圳買會不會有點遠..!!台灣就可以買..!!謝謝您的好 ...

把"餅"多掛在你的脖子上了~~~你還不知道怎麼吃!

你把PI板正面+反面~各照一張相片~上傳上來
就會有好心人跟你說哪邊有問題?

瞭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餅"多掛在你的脖子上了~~~你還不知道怎麼吃!

你把PI板正面+反面~各照一張相片~上傳上來

謝謝...我工作到傻了

楼主:
今日利用空檔找時間拍的..感謝各位熱情的教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日利用空檔找時間拍的..感謝各位熱情的教導。

依你提供的資訊「2、燈管我有庫存可以正常顯示.!」 所以大家猜燈管 之後14#大大提供的方法 換板後完修

所以 14#大大說的應該就是你這塊板子的問題點 元件老化 輸出功率不足 進保護
手上正好有這塊板子(以外型判斷 因您標題沒上板號也沒提到)記得工作+5V*2 啟動3.xV
提供以下方法試試

1.空負載下測是否穩定足壓 +5V 3.3V 上負載後電壓變化?
2.高壓區有2顆蕭基特 10A100C跟10A40C可摸看是否燙手或拆下量測
3.目視背板高壓區元件是否有燒焊現象或燙手

電容未換(亮橘燈) 電容全換(亮藍燈) 所以應該剩高壓區元件老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你提供的資訊「2、燈管我有庫存可以正常顯示.!」 所以大家猜燈管 之後14#大大提供的方法 換板後完修

板號是 : ILPI-025 REV:B 謝謝..!!

我剛剛去拿來 TEST 未負載有 +5V 還有沒有任何一顆元件有發燙或燒毀,

其他的我還沒有 TEST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號是 : ILPI-025 REV:B 謝謝..!!

我剛剛去拿來 TEST 未負載有 +5V 還有沒有任何一顆元件有發燙或燒毀 ...

1.接上負載才會燙 因為未接時線路沒通~
2.上新燈管負載狀態 查電壓是否正常 蕭基特是否特別燙

http://bbs.pigoo.com/thread-45172-1-1.html 是同樣的東西 上面有腳位說明

回想一下你的問題 會不會是燈管負載(電阻)過大 長期下來元件老化(電容、蕭基特、線圈) 造成舊板無法正常點亮舊燈
EX:此論點由您說的5#[2、燈管我有庫存可以正常顯示.!]

後續完修換上新板 因是新的 電力足 小小阻力不受影響 所以看似正常
EX:這種問題換新板只能撐一陣子

A.檢測空負載及上負載電壓是否足夠
B.如果使用舊PI 接上新燈管 是正常 那就驗證了燈管老化論點
C.如果使用舊PI 接上新燈管 不正常 那就是朝高壓元件排除(高壓線圈、電容等等)

网友:
此電源板有很多板可共用,如:ILPI-024 ILPI-025 ILPI-031 ILPI-036 ILPI-039
如果零件取得不易可進行改高壓公板,不過此板那兩個高壓包蠻常有異常的,昨天修了一台一樣1921WM也是壞高壓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我自製的概念圖 讓您參考~ 其他未說明的故障點 則須要另外說明

這個照片不錯喔,可以參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照片不錯喔,可以參考吧

可以 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