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A1912wb 軟柿子完修 XD

楼主(2013-04-26):
朋友故障的螢幕,通電有電源燈號顯示,無法正常開機。
拆開觀察: 電源版暴了兩顆電容,如圖:
更換電容並檢查其它電容後,裝機測試, 軟柿子修好了 XD 熱機幾天後無異常。

网友:
濾波電容不良,最好全部都檢查換掉!!  不然很快又返修了!!

网友:
如果要耐久 電容全換 用手摸看看 那些元件很燙手 可以順便換~

网友:
如同上述:PI上面的電解電容,最好全換新…以前我也很-鐵齒

网友:
真軟爆容而已..恭喜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目前個人使用螢幕已有24",22"。這台19"是朋友不要讓我當練功的入門,以後也頂多先當備品,所以就沒全換了。非本科系,目前還在傷腦筋在查電路、電子元件IC的胡同裡,都搞糊塗了 XD

网友:
不錯阿,先從軟的建立信心
之後才會想玩越來越硬的

\恭喜玩修/

网友:
有次我買了全部的電容  價錢卻比全新電源板的還貴  最後還是換了新版買的電容變備品了

网友:
在軟也是要肯動手才有機會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