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宏通 DGM-2442WD 完修

楼主(2013-04-26):
自己用了幾年的螢幕,前陣子就有畫面異常現象了。果然沒多久後就無法顯示畫面了,拆機發現報了兩顆電容,忘了拍照保留,借用前輩的照片一下:

更換後並連帶更換所有高壓區的電容,測試。能有畫面了,但是還布是很穩定,會有些雜訊。看到狼大提過這台面板傳輸線容易故障,跟高雄89號商城購買電容時,找不到這規格排線;就清潔清潔延續使用= =! 如圖,排線接點有明顯磨損
小心清潔並調整好排線插入深淺,讓控制訊號罪良好。
另外,控制按鍵野生銹阻值過高,不靈敏。一並換上新零件。
用電火布很粗略的組裝測試燒機,確定OK用個幾天以後再完整復原。

16:10的螢幕,不好買了,省點用 XD

网友:
24"也不便宜!!恭喜完修~

网友:
看到最後的一張圖片
還以為這台兩側為紅邊的說
仔細看是電火布嗎?

楼主:
沒錯,因為這台是靠上下塑膠蓋夾合面板;測試期間,我先用壓克力保護蓋再使用電火布固定,腳架向後打傾斜。目前已經穩定使用一周了,完整恢復使用了。 這台是我使用電腦看照片的主力螢幕,所以整個高壓區的電容都換上全新日製電容,希望它可以再多陪我再戰幾年... 都是靠他看相片,修圖;並直接印表機出圖 我好依賴他 XD  話說,TN版亮度大多過強,調低也沒太大作用;並且 對比太高,長時間觀看眼睛很容易疲勞,還是MV、IPS面板調整後,比較柔和,對 像我這種近視千度又散光300度以上的人來說,感受超強烈。97年初,會買這台就是看上她便宜又是AUO MV版,對我這種長時間黏在電腦前面當娛樂的,會有更好的視覺感受才買下手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