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楼主(2013-04-26):
旁邊有個把手可以轉

沒有加負載,轉動後,用三用電表量
可以量得AC300V以上

轉電流檔
可以量得6A以上

出發啦~

网友:
老式的兆歐姆計,高阻計,量漏電計,以前還沒電子式出現時,量漏電電阻就用這個,
後來有電子式的就淘汰了,當骨董吧,因為我家也有,先父當時做水電時用的。

网友:
我還以為是八年抗戰時的骨董通訊設備....

网友:
高阻計,測導線絕緣用.

网友:
這台,老大好像也有一台,外觀看起來很像。

這種東東,留著,可能會 “升值” 哦!

好多傳統的測試儀器,現在愈來愈少了,身價可能就給它愈來愈好 ^_^

网友:
難怪這麼眼熟

這東西讀書的時候看過

大概17-8年前了吧

网友:
大陆叫摇表,利用高压来测漏电电阻用的,导体和绝缘体没有绝对的界限,有些物质在低压时是绝缘体,达到高压时就变成导体,比如空气。大陆的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1K以下档大部分用1.5V电池来测,10K档100K档用9V、15V甚至有用22.5V电池来测,有些轻微漏电电压低了就测不出来,就要用高电压来测,摇表相当于自带高电压的欧姆表,对绝缘要求高的电器,如电机绕组变压器线圈等,大陆一般用500V多少欧来计,那么这个摇表就要能发出500V的电压。

网友:
手搖高阻計/絕緣測試錶
使用手搖發電機方式產生高壓進行高阻抗/絕緣測試
現在改用電子高壓電路就取代掉手搖發電機了

网友A:
想到,以前當兵時,有一種有線電話(忘了正確名稱),使用前也是需要搖一搖,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以前當兵時,有一種有線電話(忘了正確名稱),使用前也是需要搖一搖,帥哦! ...

EE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以前當兵時,有一種有線電話(忘了正確名稱),使用前也是需要搖一搖,帥哦! ...

就是叫人家拿著電線,然後搖一搖的那個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以前當兵時,有一種有線電話(忘了正確名稱),使用前也是需要搖一搖,帥哦! ...

EE8    押人取供利器,抓到老鼠也可以嚴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到,以前當兵時,有一種有線電話(忘了正確名稱),使用前也是需要搖一搖,帥哦! ...

这种老式电话摇的时候是提供对方振铃,通话时用干电池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式电话摇的时候是提供对方振铃,通话时用干电池供电:

我們講的是以前的軍用電話。我當兵時好像叫拐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們講的是以前的軍用電話。我當兵時好像叫拐拐。

拐拐 是PRC-77 簡稱拐拐 是無線電話。
這台野戰電話就是EE-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們講的是以前的軍用電話。我當兵時好像叫拐拐。

大陆的摇把电话八十年代还在用,进入九十年代就慢慢淘汰了。

网友:
windata  這台可3xxV以上,我沒辦法轉再快的  發表於 昨天 08:09 PM

因为日本台湾供电只有100V110V,所以对绝缘要求就可降到300V。

网友:
ee8勾起我的回憶!以前我\都嘛叫菜鳥抓兩頭線電看看有沒有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們講的是以前的軍用電話。我當兵時好像叫拐拐。

這個叫"EE8".....

"拐拐"是...無線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