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了一半的螢幕DIY維修問題請益

楼主(2013-04-26):
最近開始我的老螢幕VA1918wm出現太久沒開會一閃一閃點不亮的情形,
本來想直接找人修,但google了一下好像說這是高壓板電容爆漿的典型症狀,
反正都老機了,就死馬當活馬醫,自行把板子拆出來、並更換上新的電容後,現在能夠正常開機了!
不過原本有另一個螢幕會出現橫豎條紋並色偏的問題不但沒有隨著解決,開起來一看感覺又更惡化了= =

螢幕全黑:
顯示畫面:

不曉得這樣子可以看得出來是哪裡出問題了嗎?
自己檢查時高壓板上爆掉的電容都換了、驅動板目測看起來好像是正常的(?)
然後之前假如畫面中間是全白(如網頁)則邊邊的顯示就是正常的,
甚至在顯示某些特定畫面時看起來也幾乎正常,所以應該不是面板壞了吧?
(雖然現在都無法了,不管畫面開什麼都是這樣的悲劇德性…)
另外在螢幕的最上方還有一塊長型的板子,但元件太細了我不知道怎麼看,有可能是它出問題嗎?

請有經驗的板友可以幫忙鍵盤診斷一下…
假如是很嚴重的狀況,我可能就直接換一台了QQ
(還是台北哪裡有超便宜的店家可以修,不然這台老機了花太多也不值啊)

网友:
怎不把沒爆的也換

网友:
幾百元給專業維修啦
環保一下啦 還可以用很久
最好電容(全換)
不行.在送修喔

网友:
違反板規!!   我幫你把照片抓上來了!!

勿用外部連結!!

网友:
這種問題要查一下屏電路!!

网友:
仔細看背面影像還在 表示工作正常
表面似因扭曲或濾波功能失效引起畫面不良

電源板跟AD板上的電容全換 應該可完修~

网友:
沒有爆漿的電容未必就是好的,不要相信你的眼睛看的一切

楼主:
喔喔,馬上一堆回應!圖片上傳時說太大不給我傳才外連的,拍謝~
然後因為手邊沒有電錶等工具才只換爆漿電容(連電烙鐵也是臨時才去買XD),那我馬上來換換看剩下的。
最後eson大的「屏電路」是指哪個部份呢?沒有專業工具的新手有辦法自行檢測嗎?

感謝!

楼主:
好的,跟各位報告一下,今天下午趁著吃飽沒事,再度拆機、買齊了電容開工,
經過一段時間,終於將兩塊板子全部換完、整理了一下以後插上電源﹣﹣NOOOO 還是一模一樣!
害我連原本想把它載去維修的心情都沒了= =
想想還是乾脆換台新的,這堆就拿去當殺肉機賣一賣吧… 我倆緣分已盡啊~

還是感謝大家的提點!

网友:
這是不是你投機的地方...

1.無視規定~~因為你根本沒看

2.不好玩了碰不了運氣不玩了

网友:
買新的好耶,促進經濟消費~
緣分要靠努力,加油(甘巴爹)!

网友:
不會修直接換AD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