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T125換機油

楼主(2013-04-26):
我也來發一帖DIY

网友:
這個方式是從機油濾網拆下換油的...平時應該不用從這裡拆..在左側(傳動室的下方)有一個換機油的螺絲..

网友:
sunny 大大~
問你一個問題,如果車行像你這樣換機油,會被說什麼嗎?
還有你拆下地方,有一個O型環及機油濾網,都是橡膠做的,拆來拆去的後果會如何呢?
你知道嗎?

DIY是很好啦!但也別為了省小錢,來花大錢!現在錢歹賺,某未娶,父母年會大 啦

楼主:
回jack大:這次從機油濾網那裡有看到機油瓶上的錫箔紙以及一些異物;謝謝您的建議
回白大:其實沒有關係的,以前的豪邁也是這樣的設計,更換機油也是採用這樣的方式;橡膠的東西本來就是個消耗品,會漏的話換掉就好.

网友A:
其實這個位置漏比較乾淨,而且金屬濾網清一下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個位置漏比較乾淨,而且金屬濾網清一下比較好!

沒錯 ~ 這個地方會把油陋的比較乾淨

一般車行為了方便,通常不會用這個位子漏油的

可是要注意機油交換量,應該需要多補給 cc 進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