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24000MAH 行動電源拆解 + 電池容量測試

楼主(2013-04-27):
今天來拆一個行動電源,後面有電池容量測試

這從朋友手中拿到,在網拍不到 800元買的

行動電源拆解:

▲正面

▲品名:24000MAH 行動電源

▲經過鐵鎚的摧殘,終於打開了

▲看到這卡榫,該不會這外殼是...

▲包的還蠻扎實的

▲用點焊的方式連接電池

▲使用18650鋰電池,八顆並連

▲展開後的樣子

▲升壓、充電板

▲電路板正面

▲零件編號

▲有機顆沒編號

▲電路板背面

▲沒編號

電池容量測試 :

使用 iMAX B6 放電與充電個三次
放電電流:1A
充電電流:4A

第一次放電:1570 mAh
第一次充電:7854 mAh

第二次放電:7714 mAh
第二次充電:8370 mAh

第三次放電:7866 mAh
第三次充電:8423 mAh

▲第一次放電:1570 mAh

▲第一次充電:7854 mAh

▲第二次放電:7714 mAh

▲第二次充電:8370 mAh

▲第三次放電:7866 mAh

▲第三次充電:8423 mAh

▲放電中的電池

▲充放設備

後記:

這個行動電源的 18650 ,平均一顆不到 1000 mAh
各位買行動電源要一定小心,一分錢一分貨

題外話:

▲這個好像是...

▲果然貼紙背面有一顆螺絲

也就是說一開始不用拿鐵鎚,把螺始轉下來就好了n_165|

网友:
姑且不論容量如何,電池看起來很乾淨,品質應該可以接受才是,
容量須標是一點,聽廠商說很多行動電源都是利用回收的電池再製,
甚至還有打開就慘不忍睹的,也就是回收再回收的......

网友:
一顆18650不到1000mah應該是回收品。 網路上Sanyo 3100mah的18650一顆都要130元了,便宜貨真的要注意。

网友:
看到最後那張圖…
就想我第一次拆液晶螢……

网友A:
e88885大大您好 :

                    針對外殼的拆卸 . 給您幾點小小的建議.....

  1.拆卸之前先整體觀看一下.特別是有貼"標籤"的地方.....往往是拆卸的重點!!!
  2.像第一張圖片中.旁邊有一張小型圓型標籤...通常有貼這種"保護貼"...大部分都不會黏死的.....
    只要破壞標籤...大概都能輕易拆卸......經銷商就是以此當"保固"證明.....
  3.像第二張圖片中的銘牌....若只是張薄貼...稍微按一下....若有凹痕......大部份底下都會藏顆"螺絲"
    若是硬塑膠片....就要打開來看看!!!.....

     接下來....假如像拆卸到這種狀況....如何收尾!!!!....

    就個人而言.比較喜歡用"貼紙清除劑"黏合(視塑膠材質而言)...一般大都使用"快乾"或"瞬間膠"
     兩者的差別在於..能否將塑膠"融合"...耐摔程度有所差別.....

    個人心得..僅供參考!!!....

网友:
  這種會貼有保產物險的,通常可以買之前在包裝上找到保險單號,再查一下它的保險單(保單有效與保險標的物)…就知真假了,跟本就不用去拆來確認個好產品…
  反正這個產品價格低到明顯就是灌水的…那也不用去確認了…

网友B:
E大:  感謝您的分享!!
對於您的充放電儀器有興趣,可以介紹一下嗎?

网友C:
那這個可不可以透過換好電池來繼續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來....假如像拆卸到這種狀況....如何收尾!!!!....

水電工常備良方很好用:

网友D:
照片清晰、測試完整,真是1篇精彩好文!!

感謝E大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台外型一樣 12000 MAH 的 , 當時入手價是 9 百多 !!

看那電路焊的還不錯 , 這至少是我看過中國制的電子產品 !!

有的焊的慘不忍睹 , 還有電路板薄的跟紙一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E大:  感謝您的分享!!
對於您的充放電儀器有興趣,可以介紹一下嗎?

我是在露天買的,現在大約一台不到 1000元

IMAX B6 散熱不是很好,再大電流充電、放電時旁邊放個小風扇

建議拿 12V 5A 或大於 5A 的變壓器供電

可以連接 Temp sensor 或 USB to TTL 用電腦做記錄...等

目前我這台已經用了兩年多,只要注意散熱還可以用蠻久的

操作電壓範圍:
直流11.0-18.0V

最大充電功率 50W
最大放電功率 5W

充電電流範圍:0.1~5.0A
放電電流範圍:0.1~1.0A

鋰聚合物電池平衡耗用電流:300mAh/cell
NiCd/NiMH電池數量:1-15 cell
li-ion/Polymer電池數量:1~6 series
pb電池電壓:2V~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這個可不可以透過換好電池來繼續使用?

裡頭的電路板已經故障了,但它好像沒有過衝及過放的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清晰、測試完整,真是1篇精彩好文!!

感謝E大分享!!

感謝 A-John 大大的勉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裡頭的電路板已經故障了,但它好像沒有過衝及過放的保護

用那麼多顆IC...沒道理沒有鋰電保護IC呀...

一顆也才1~2塊錢台幣吧.....應該不會省這個才對...

要嘛....全部IC都省掉算了...

會不會那顆DW1....是DW01保護IC呀......生產的廠家很多...top mark隨便它標也不一定...

DW01 鋰電池保護IC.pdf (619.53 KB, 下載次數: 41)

网友F:
狼大有測12000mAh的公模行動電源
只有裝四顆18650電池
請移步至以下連結
白牌12000mAh行動電源簡介及測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那麼多顆IC...沒道理沒有鋰電保護IC呀...

一顆也才1~2塊錢台幣吧.....應該不會省這個才對...

鋰離子電池(不鏽鋼外殼)本身就有機械式保護所以不需要再按裝電子式保護電路,若是鋰聚電池就需要保護電路,因為好像沒發生過 鋰離子電池發生爆炸過!! 他的缺點是放電到光光的時候電池就死翹翹了,但是,放電電路上面可以控制結束輸出,所以也算是保護吧!!
  輸出5V2A算是大電流,若是要做充放電保護成本可能增加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狼大有測12000mAh的公模行動電源
只有裝四顆18650電池
請移步至以下連結

之前買過行動電源,發現對 GPS等電流近1A的3C 根本沒法用!! 輸出能力才是王道,要不然50000000MAH的行動電源只能給隨身聽使用,用再久也是空談!!

网友:
這個充放電設備很棒喔!! 要是可以做一個應該很有成就感!!

网友:
玩遙控模型的,人手一台
小弟也買一台
目前拿來測鉛蓄電池放電量
不過內定值有點過低
12V(6P),終止電壓9V
兜一個外掛電路驅動繼電器
可以達到終止電壓10.6V
連動外部放電電阻
就可以擴充放電功率
不用怕機子過熱

网友:
引用 网友G:
鋰離子電池(不鏽鋼外殼)本身就有機械式保護所以不需要再按裝電子式保護電路,若是鋰聚電池就需要保護電路, ...

不是這樣耶....

機械式的壓力膜片發生作用時......往往鋰電池就壞了....永遠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鋰離子電池(不鏽鋼外殼)本身就有機械式保護所以不需要再按裝電子式保護電路,若是鋰聚電池就需要保護電路, ...

只要是用鋰金屬或相關物質所做成的二次性電池都一定要加保護電路板
鋼殼內建的保護是壓力過高電池洩氣孔彈開放氣同時切斷內部正極與外部正極的連結
等到它保護時鋰電池也n_032|

网友:
我說這偷料也偷得太兇了吧n_021|
電感小小顆n_015|
也沒電池保護MOS阿只有晶片是能幹嘛n_029|
要不MOS就是那幾顆沒編號:on_044|
那還是偷料阿:on_025|
還又那電池是怎樣:on_041|
編號不清楚:on_033|
還敢標24Ah:on_030|
要是有24Ah的鋰電那絕對會重到讓你想丟到天邊海涯去:on_061|
實際值有8.XAh..........:on_027|

网友H:
看到大大提到這類鋰電池
在下想到前陣子因為相機副廠電池完全沒續航力
充飽後拍一張就沒電了
便將電池打開來看看
打開後看到…真黑心阿!

似乎是混搭新舊電池
內置兩顆14430電池
外觀都沒標容量
正極處都生鏽了
有使用鋰電池充電器分別充兩顆
紫色的要充比較久
藍色的很快就跳綠燈了
但是一樣也是用不久
便將鋰電池移除
使用原保護板以及電極
改裝成外接電源
經測試保護板還是有作用
但是只有低壓保護
電壓過低時會截斷負極輸出
打算購入兩顆14500(或18650,只是有點大)鋰電池+電池盒
變成外接電源
本想另購入14430電池改裝
不過沒有點焊機
而14430鋰電池似乎也較少人在賣,價格偏高
而且看到的容量都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大大提到這類鋰電池
在下想到前陣子因為相機副廠電池完全沒續航力
充飽後拍一張就沒電了

標準的回收貨n_058|
極點生鏽

网友:
市面上的鋰電池容量標示
幾呼都是灌很大
筆記型電腦的電池拆機品都還比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鋰離子電池(不鏽鋼外殼)本身就有機械式保護所以不需要再按裝電子式保護電路,若是鋰聚電池就需要保護電路, ...

鋰電池依照內部結構,可分兩種,一種是液態鋰電池,一種是鋰聚合
其實這種18650屬於液態鋰電池,如果有異常內壓會提高,鐵殼的內部有安全閥,當內壓提高就會頂開安全閥讓電池斷路
鋰聚本身因為沒有液體,所以不會有內壓升高的問題

加裝保護板的用意是避免充電過電壓、放電低電壓與短路時,造成損壞或是安全問題

网友:
這種外觀比較乾淨的電池,有時是回收電池再重新包膜,所以內部電池芯來源同樣不明

网友:
就是不想拿到山寨電池,一年多前買行動電源時,
還刻意只買外殼,電池自己找門路買正廠的,
也去拆筆電電池芯當備用,總是能找到幾顆堪用的正廠電池,
可惜大大是破壞是的拆法,不然自己把電池換換,還可以繼續快樂使用.

网友:
其實
從鋰電池的重量即可略知一二

网友:
http://www.focus-sport.club.tw/viewthread.php?tid=355414
沒有像這個買到行動沙包已經算是萬幸了吧.

网友:
現在智慧手機人手一台..行動電源我想也是很多人使用
有關標示容量(一半以上都灌水嚴重) 還有安全性問題, 消基會應該好好幫忙管一管了

狼大的測試文章我也有看, 建議狼大應該拆 18650 sanyo 的電池芯
很比較好奇裡面長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