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隨身響 DIY

楼主(2013-04-26):
收到CY犒賞的MP3

裡面的 PR-052030 / PR-062036 鋰聚合電池壞了了

如果MP3與多媒體喇叭黏合,加裝殺肉手機鋰電,也許戶內戶外都可方便使用

CIKO老師有指導,關鍵要使用低壓 Amplifier IC

AC電源改成插接式

110VAC(黃) TO 9V(黑)整流供給7805,經定電流充電板,至3.7V 1000mA/H鋰電池
(兩條白線:一供MP3電源,一為MP3輸出)

前面板:音量大小及ON/OFF開關都是現成的

MIMI USB可存取,換音樂

以後戶內外活動就有小巧長效的音樂聲

网友A:
爆米花兄,
這個內建多大的flash啊?

還有,最後一張圖後面的那堆釣竿還真是漂亮啊!

网友B:
P大好,此放大器就是原來放在小音箱內的電路板?音效如何?推薦使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兄,
這個內建多大的flash啊?

庫儲新品256MB,你看到的是釣不到魚,罰站的釣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好,此放大器就是原來放在小音箱內的電路板?音效如何?推薦使用嗎?

老師,這是最早期多媒體喇叭,純粹只有聲音,沒音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師,這是最早期多媒體喇叭,純粹只有聲音,沒音效

爆米花兄,
有空,幫我拍個flash芯片的圖,
看看型號是什麼型號的,
我看看能不能改成隨身碟來用的啦!
謝謝謝謝!

网友:
我還有看到一大堆甩竿 ^_^

网友:
有磯釣竿喔

网友:
不錯的idea,廢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兄,
有空,幫我拍個flash芯片的圖,
看看型號是什麼型號的,

大胖兄謝謝謝謝謝!
除了256MB有知道,其它都不認識我

网友C:
恭喜完修n_159|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改容量

网友:
且不論實用性和娛樂性~光是將二種用品結合成一樣就需要功力了~大大你還真是物盡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兄,
這個內建多大的flash啊?

貼紙下面的芯片型號
SAMSUNG 419
K9K2G08U0M
         YCBO
    CLC706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貼紙下面的芯片型號
SAMSUNG 419
K9K2G08U0M

爆米花兄:

這個是三星的SLC FLASH,算還OK的NAND FLASH芯片囉。

嘿嘿,我手上剛好有2、3張可以用的隨身碟主控板,
要不要,我寄2張,給你玩玩!

网友:
感謝樓主的善心分享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sharing!

网友:
fatzeros 兄的 NAND Flash 芯片本人也感興趣想試,我身處香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噗! 沒東西壞呀
改裝是因為戶外有需求,運氣好還有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兄:

這個是三星的SLC FLASH,算還OK的NAND FLASH芯片囉。

ㄟ害! 看不懂
拿到手上不知要怎麼使用不就是污辱我的智慧 ,不!應該說浪費掉大胖隨身碟主控板的美意
有沒文獻或是教學可參考~

网友D:
現在掏寶網友很多體積小音響不錯又可插USB及SD卡+收音機的隨身播放機.可以去看看歐.音質好壞請先上往看網友的評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掏寶網友很多體積小音響不錯又可插USB及SD卡+收音機的隨身播放機.可以去看看歐.音質好壞請先上往看網友 ...

感謝P大提醒這類產品,所以查到正確名稱 MB (Mini Boombox 隨身音響)
收修大多USB座撞擊損壞,體積很小,不容易拆修說

网友:
令人暈倒的強力改裝技術啊, 大大您是漁拓的會員嗎? 後面的釣竿很多隻哩~~

网友:
嗚喔~
海邊釣魚聽歌
真是人生最大享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好,此放大器就是原來放在小音箱內的電路板?音效如何?推薦使用嗎?

熟客拿一支重低音多媒體喇叭、1400mah鋰電池(總合),免費幫她改裝
NOKIA 5VDC 350mA ADAPTER插接,直接充電,更省工

左聲道接高音喇叭,右聲道重低音,讚讚讚!好棒的音效(VOLUME-MID 約1~2W)
收聽100.7MHZ ICRT 三個小時,蓄電力還很充足...
我也要找一支重低音多媒體喇叭來改...

网友E:
網拍有一產品 叫不見不散 有fm收音有sd卡有usb可錄音輸出3w使用nokia鋰電 售價1000元以內
裡面電路板賣250元, 如果您時間寶貴 ,可享現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網拍有一產品 叫不見不散 有fm收音有sd卡有usb可錄音輸出3w使用nokia鋰電 售價1000元以內
裡面電路板賣250 ...

不見不散 小巧攜帶方便,很適合健行、單車族謝謝分享。音效、響度、電池耐力,請有使用經驗的大大提供~

网友:
音效:佳
響度;佳
電池耐力;5-6小時
缺點;不支援日文 故障率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