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MIDI端子

楼主(2013-04-26):
請教音響達人
小弟的YAMAHA PRO MIX 01 專業前級.上有MIDI輸入.輸出座,
那MIDI是要接什麼?

那還有一台DIGITECH DSP 256XL效果器
機子上也有MIDI
那MIDI要如何用

网友:
我也不知道,大家一起看這個吧!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4120501449

网友:
MIDI是電子音樂的通訊界面,讓keyboard和音源器可以透過MIDI介面溝通。早期玩Roland MT-32或是Sound Canvas的玩家,要接電腦還要購買昂貴的MPU-401介面卡才行。 General MIDI是後來各廠為了統一音源而制定的樂器組合(例如編號1號的是鋼琴),共128種基本樂器(各家多出來的樂器屬於延伸,每家都不同)。這麼做的好處是不會因為換一台音源器而整個樂器都跑掉。例如MT-32的樂器就不相容General MIDI,在上面編好的曲目換成Korg或是Yamaha的音源器撥放會整個亂掉。

网友:
請參考.主要應用於電子樂器(如電子琴),卡拉OK等,因其檔案容量較小,同樣的存儲空間,可容納更多音樂檔案.
http://zh.wikipedia.org/wiki/MIDI

网友:
沒看過別人接線過
所以一般沒人在用
連專門在戶外大型現場也沒看過別人接過

网友:
1.MIDI OR AUDIO 都是泛指聲音代號.

2.加能座 OR 5P DIN PLUG 在外場器材十分普遍.

3.加能Jacks都是做mono傳輸,跟Rca Jacks 差異性主要在於一個是平衡式傳輸一個是非平衡式傳輸

4.外場是一個嚴苛的環境(音響組.燈光組.視訊組.特效組.便當組等等)每個都pluse control
  所以傳輸距離及隔離性就更重要,這也是為什麼更著重傳輸方式.

5.4月份活動好少快要(哈)肚子

3.

网友:
可以試試看
MIDI 介面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寫過 RS232 的話), 完全是 SERIAL PORT, 速度 31250 BAUD, N81.

電氣介面, 插頭插座是 DIN5, 你去電子商店買大概就 NT$10.
5個洞, 只用3個連接, 看圖片, 輸入是2條線的CURRENT LOOP (不接地), 輸出則是同樣CURRENT LOOP再加一條線接地.

用法, 控制訊號一般 3個 BYTE 組成, 只要把這個控制訊息交給音源, 就是你的機器寫 MIDI IN 的那頭, 你的機器就會發出樂器的聲音

以下是用法其中之一
http://wp.me/ph3BR-ON

如果要深入研究, 可以看看這個
http://www.avrfreaks.net/modules ... and%20the%20AV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