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接市電電源燈綠燈恆亮

楼主(2013-04-27):
小弟一台32吋雜牌液晶電視,一接市電電源燈綠燈恆亮,所有按鈕都無作用,電源板已測試輸出電壓一切正常,DA板看起來也無異狀5V待機中,面板按鈕也已更換,高壓板測試也正常點亮,小弟懷疑應該是DA板有問題無法驅動電源板PS-ON,因此把DA板較可疑的電容更換,不過還是一樣狀況,版上大大們可否告知小弟是否有其他建議,感恩!

楼主:
小弟稍後補上幾張DA板照片

网友:
先換上新的eeprom(應該是24C08之類的)
舊的先收好

楼主:
小弟補上幾張DA板照片,版上大大請參閱

网友:
版規看一下 可以的話 標題請上機型或版號及註明故障狀況 就算要找電路圖也有個方向
[可疑的電容更換,不過還是一樣狀況] 狀況是如何? 有畫面? 有聲無影?
綠燈亮住 本人遇過的是N-Ch或P-Ch擊穿 導致綠燈亮住 畫面正常
但因你未說明狀況 所以未必說的準

楼主:
fakedeireas 大謝謝您,我描述不夠明確,故障狀況為無法開機一接市電電源燈綠燈恆亮,DA板5V待機中但所有按鈕都無法操作(含遙控器),關於型號因為是雜牌所以電視外殼沒有標示任何資訊,DA板圖一右邊有型號(LPWB LCBR12MA1)

网友:
AD 電壓都正常嗎??

螃蟹牌..板上應該都有 9435A 檢查一下吧!!

499.24 KB, 下載次數: 33

P-Channel MOSFET

网友:
引用 楼主:
fakedeireas 大謝謝您,我描述不夠明確,故障狀況為無法開機一接市電電源燈綠燈恆亮,DA板5V待機中但所有按鈕 ...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3.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例如︰

        EX︰ViewSonic Vx-912 畫面閃爍
        請勿用"救救我"、"我該怎麼辦?"、"某某人請進"、"急"等籠統或點名方式標題。
        請減少或避免使用注音文、符號文或火星文等,若有文不達意情形而妨礙他人閱讀者,將移至回收區或逕行刪除。

煩請改一下標題 有利於搜尋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fakedeireas 大謝謝您,我描述不夠明確,故障狀況為無法開機一接市電電源燈綠燈恆亮,DA板5V待機中但所有按鈕 ...

上訊號 用點燈器外接燈管 如果供電都正常 應該也是看得到影子

反之 就是AD板未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