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uf可替代1000uf嗎?

楼主(2013-04-27):
請問各位大大:
1000uf 16v可以用1200uf 16v代替嗎?
因1000uf 16v 爆2顆.手邊有日制1200uf 16v.是否可代用.
謝謝.

网友:
我只能說,看情況!

一般原廠會用這個值的電容,一定有其道理,若可能用原值替代。

若電容是濾波電容的話,大部份情況下,用高一點的值替代可以。但還是建議,除非真的找不到原值的,否則不建議這麼做。

网友:
放心吧,絕對可以。 早期鋁電解電容的誤差本來就可以高達20~30%,而且通常是望大,說不定1000uf實測有1200多uf。

网友:
一般廠生產產品時都考慮成本問題,濾波電容一般取值夠便算了,所以如遇到損壞情況,更換大容量電容絕對沒任何問題,但耐壓值則必須要相同或更高。

网友:
當然可以,廠商考慮成本及PCB空間規劃只用基本數值。

网友:
如各位大大所說,如果是濾波用的就沒差
前陣子有修一張顯卡電容爆漿,因手上1000uf的電容沒了
改成1200uf代用,完修後一切正常

网友:
正負極不要接錯!
提醒一下

网友:
忘了說,要注意原電容的ESR值,如果是Low ESR系列那麼新電容也應該是Low ESR,不然很快就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我不知是否是"濾波電容".附上圖片.能看的出來嗎? (紅色箭頭處爆電容)
http://tw.myblog.yahoo.com/jw!etc7uR.UERqr666PF6F6/photo?pid=89

我是個外行.只是有心想維修看看.
"正負極"我都有事先做記號.我也怕接錯.感謝提醒.
因原電容位置小.找到的16V 1000uf直徑太大.怕塞不下去.

网友:
那是二次側的濾波電容壓阿,用大一點去代換沒差啦,但是耐壓要夠,還有必須是LOW ESR型的電容,不然用一般電容不會很久就又要拆一次了xdd

网友:
換下去就對了

网友:
DC-DC電路中濾波電容更換大一倍容量的行嗎?

10V1000uF換成10V2200uF

网友:
2200uf應該也OK,大容量電容ESR比較低,但是過大就不一定行,譬如20000uf。

网友:
基本上我都找一樣的下去換,前輩都說ok真讓小弟長見識對這個都不懂

网友:
小弟不才只能轉轉貼:

一﹑電容器的定義﹕
1. 可以「容」納「電」荷的「器」具﹔
2. 其端點電壓與電荷的關係式是﹕
1-1. V=Q/C﹕電壓V與電荷量Q成正比﹐C為電容系數﹐C愈大表示電容量愈大﹑在相同的電壓變化範圍內﹐C愈大﹐可接受的漣波電流愈大﹔或者說﹐在相同的漣波電流下﹐C愈大所引起的電壓變化愈小。

1-2. dV=CdI.dt 或V=C∫Idt﹕電壓的變化是電流變化的積分﹐因此進入電容器的電流愈大或持續愈久﹐電壓上昇愈高﹐如果不停的強迫只進不出﹐累積的電荷所感應的電壓終將超過電容器的耐電壓極限而導致電容器燒燬。這就是 current和電容器的關係
3 Zc=1/2πfC﹕電容所呈現的交流阻抗(Zc)與交流頻率(f)成反比(也與電容量成反比)﹐因此﹐上下波動幅度相同但頻率相對較高的漣波電流對同一電容器上所造成的漣波電流壓會較低。這就是 frequency和電容器的關係

二﹑漣波電流﹕就是流量規律或不規律起伏的電流﹔漣波電流如何產生的﹖
2-1. 來自電源供應: 因為絕大部份的直流電需由AC(交流)電源整流後使用﹐整流後的電流是隨著電源電壓起伏的﹐以12V(均方根值)變壓器的交流電輸出為例﹐如果沒有電容器來吸收整流後的漣波電流﹐回路中的所有元件將受到16~17V(絕對值)的反復衝擊。因此電容器扮演起緩衝的角色﹐在電源端供給過量時將電流吸收儲存﹐在電源端供給過不足或停止時釋放出先前儲存的電流供工作回路使用。
2-2. 來自回路負載的變化﹕假設電源供應是來自電池(因此電壓不會起伏)﹐但由於工作中的負載是有變化的以及電池本身也有內部電阻﹐因此負載電流在變化的過程中電池的電壓實際上是起起伏伏的﹐負載變化愈大電池電壓波動也愈大﹐對回路的工作品質或信賴度愈不利﹐同樣也需要電容器來緩和因電流量的劇變所引起的電壓波動

因此電容器在電路中的作用好比水庫﹐有了水庫﹐流進的水(比做電源端供給電流)與流出的水(比做負載)在短時間內不必相同而不會引起水位也就是水壓(比做電壓)的劇烈變化﹐愈大的水庫愈能吸收或緩衝進出水量差異。

「只要ripple current是在電容可容許的範圍內電容就沒有毀壞的可能性」﹖在理論上沒錯﹐但要考慮到用久了以後﹐材質老化造成的實質容量減少與阻抗上昇之後﹐原先的「容許的範圍」就成了「超範圍」(就像你年輕時的容許運動量極限不能做為你年老時的極限)﹐那時就不是沒有毀壞的可能性。所以一般在做電路設計時要考慮使用年限與可能的使用環境溫度﹐而留些餘裕﹐-20%~-50%都是可能的。

電容在120Hz跟1KHz的條件中, 它的耐漣波電流有一樣嗎?
不一樣﹐在1KHz的條件中可以耐較高的漣波電流﹐實際差別請參考原廠規格書。

X電容的用途不是做為吸收漣波電流用的﹐與同容量的電解電容相比是可以耐較高的漣波電流﹐但X電容最大也只能做到幾個u﹐體積比同u數的電解電容大上十幾倍﹐價格可能貴上數十倍﹐而且在絕大多數的場合裡我們所需要的吸收漣波電容u數都在2位
數到4位數﹐除了電解電容﹐沒有其他選擇。

如果某電解電容他的耐ripple current不佳, 或迴路中的ripple current大於此電解電容可承受的值時, 電容容易毀壞嗎?
不僅電容容易毀壞(像人一樣操過了頭, 負荷超過你的承受值, 當然會毀壞)﹐由於電壓的起伏也隨之變高(電壓與電流是相互牽動的)﹐對回路的工作品質或信賴度也會不利。ripple current大於此電解電容可承受的值時會引發兩個影響壽命的基本問題﹕
1 尖峰電壓變高﹕愈高則愈接近壓垮絕緣體的耐壓極限﹐
2 溫度變高﹕絕緣體的耐壓程度是與溫度成反比的。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又上了一課 謝謝

网友:
感謝 Homax 的無私分享,學習了!

网友(2013-05-27):
Homax大的這篇,蠻適合我這新手看的!哈哈

网友A:
極性真的要注意.曾經太大意試機時.爆一聲鋁蓋整個彈到天花板.我人趕緊趴下.怕被流彈打到..從那一次我才知道不可馬虎要再三確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極性真的要注意.曾經太大意試機時.爆一聲鋁蓋整個彈到天花板.我人趕緊趴下.怕被流彈打到..從那一次我才知道 ...

可以加入炮兵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