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93A背光不亮 (完修)

楼主(2013-04-27):
從一開始爆電容、P2804ND5G 燒掉更換
螢幕已經過電、但後來發現畫面不亮

拿手電筒一照,發現是有螢幕的、背光不亮

我從110電源開始量測,
發現有一顆標記120uf 400V 的電容,只有130V左右,想請問一下這樣是正常的嗎?

還是要繼續量測哪邊

网友:
大電容是160

网友A:
此片 PI 沒有400V可以量,請問您 400V哪裡來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片 PI 沒有400V可以量,請問您 400V哪裡來的 ??
還有上下兩張圖 placement pin-out 對不太起來...{:9_582: ...

[發現有一顆標記120uf 400V 的電容,只有130V左右,想請問一下這樣是正常的嗎?]
是指 大電容規格400V 120uf 實際量測只剩130V

网友:
手電筒照有畫面但是背光不亮-->燈管

网友:
1.不要接燈管及AD板,針對PI板排除故障 大電容拆下用電容表測量容值是否正常? 記得上負載、放電~ 還有高壓、AD板工作電壓及高壓啟動電壓是否正常?
正常後往下↓

2.使用點燈器確定燈管是否可正常亮?發出異聲?
正常後往下↓

3.上燈管及AD板 送上訊號 開機測試

目前有影無背光 可暫時排除AD故障

网友:
s大:
建議大電容先換掉!!

楼主:
大家好,剛剛量測一下後,大電容電壓已經有到160v

另外想請問一下高壓啟動電壓如何測試?

有影沒背光,照理說驅動版應是OK
差在燈管啟動部分,but高壓這邊我沒有碰過

另外想請問一下,這邊的焊點有沒有辦法使用跳線方式?
我覺得銅箔似乎有點翹起

附上model 4H.B0920-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片 PI 沒有400V可以量,請問您 400V哪裡來的 ??

文字寫出來的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剛剛量測一下後,大電容電壓已經有到160v

另外想請問一下高壓啟動電壓如何測試?

1.PI板上工作電壓有兩種(高壓區、AD板)
2.啟動電壓(3V~5V)

可在PI接AD的接口或排線上量測
通常會有標示 +12V或+13.8V為高壓區工作電壓 +5V為AD板工作電壓 啟動標示 ON/OFF

可爬一下文 用 "無背光" "背光消失" 等關鍵字找 應該有很多參考文

接點補焊 用夾子或小型工具 輕輕括除上方銹物 再上助焊膏 上鍚~ 應該就OK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4809-1-1.html 文上我有丟上概念圖 可參考~

楼主:
原來在換P2804ND5G  接腳銅箔裂開了,使用跳線的方式解決
已經可以正常顯示了,but醜醜

請問有其他方式可以解決銅箔裂開這種問題嗎?XD

謝謝所有幫忙的夥伴

网友A:
恭喜完修,這是設計散熱不良與成本的結果...才有錢賺喔!!

网友B:
恭喜完修~
您捕銲的位置c32右邊及P2804ND5G元件的銲點,建議再一次補銲,就可以美美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是設計散熱不良與成本的結果...才有錢賺喔!!

(Y),幫同學修,賺個宵夜而已 QQ
累積經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您捕銲的位置c32右邊及P2804ND5G元件的銲點,建議再一次補銲,就可以美美喔~ ...

對耶c32沒補好,
but P2804ND5G 一開始整顆融掉 那一區的銅箔都快掉了不敢再動 QQ

网友:
跳線的接點修短一點,防止後日積塵短路危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在換P2804ND5G  接腳銅箔裂開了,使用跳線的方式解決
已經可以正常顯示了,but醜醜

一般是括除上面綠色的保護層 上助焊膏 用電容腳焊上相接~ 還有人打0.1mm的柳釘 不過文要爬一下 忘了在那看到的~

還有焊槍用30W即可 不容易燒壞接點 我剛開始用40W 很常弄壞接點~ 換30W後就沒壞過

网友:
恭喜sky12980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