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MacBook air A1369 開機進桌面暗屏(無背光有畫面)

楼主(2013-04-27):
請教各位大大~MACBOOK比較不熟

這台A1369剛開始接到時是過電出現白蘋果時 一下會自己關機
經查修後現只要把鍵盤排線移掉就可以順利開到桌面,但到桌面後會暗屏

最新判斷是K/B有進水(有一點水痕),再來是面板背光掛了
換了鍵盤後開機都正常了,但.....換了面板情況卻是一樣(誤判),所以可以確定面板是正常的!

把SSD移掉後,開機會全白無法進入系統...這時背光都不會暗掉。

安裝SSD進入系統後,可開機到桌面,但一下子就沒背光。
再來是......畫面就沒了,感覺像是休眠。按一下鍵盤又有畫面,但還是沒背光。

想請教一下~~這有可能是系統問題還是主板問題???

附上開機影片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jpDkIRqglU&feature=youtu.be

网友:
水哥把SSD拆掉,再用usb開機近系統試試
我這幾天也在弄這台@@,我的是偶而開機會卡在白畫面
我是把晶片旁的2R2換掉,目前都正常測試中

网友A:
可進 BIOS 設定嗎? 或是進系統才這樣 .
看你說得這樣應該是系統問題吧!
試試 USB 開機進 PE 看可不可以 .

网友:
調整vga卡內的亮度及對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進 BIOS 設定嗎? 或是進系統才這樣 .
看你說得這樣應該是系統問題吧!
試試 USB 開機進 PE 看可不可以 . ...

@@"....mac怎麼調usb開機.....

网友:
apple沒有像PC由bios項目 設定USB開機

Intel的MAC 只要開機時 按住 OPTION 鍵   可自由選開機碟

按 C 键由光碟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怎麼調usb開機.....

不好意思

所以我有問 可進 bios 設定嗎?

這機型其實我也還沒修過也是在學習中 , 就你的影片與說明先做回應 .

因之前也遇過狀況跟你一樣的進系統就黑屛 , 結果重灌系統搞定 .

樓上馬上有人回應 . .  祝你成功解決問題在分享給我 ..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