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2096tv 沒聲音

楼主(2013-04-27):
選台及AV訊號正常,但兩者都沒聲音(電視喇叭),從電視聲音輸出端子接外接喇叭兩者都正常,請問有可能什麼東西有問題?
為什麼常看到要測試AV訊號呢,TFA9810如何測試才知是好的呢,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
看看是不是喇叭破了!!

网友:
還是要用示波器才方便修理吧~,不然用猜的要碰碰運氣.

楼主:
檢查喇叭良好,請問示波器要量那兒,我學校有可以量
這是我找到的圖,謝謝二位前輩指導

网友:
2、3腳與14、15腳是聲道輸入端,21、23腳與26、28腳是輸出端,示波器看輸入、輸出就知道有沒有工作。

建議您查一下內建揚聲器及其周邊電容等組件。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經量測2、3腳與14、15腳是聲道輸入端,無訊號輸入,有量AV輸出音源處有訊號(兩者比較)不知2、3腳與14、15腳是聲道輸入端來源為何,板子實在不太好看的出來,總之感謝大大的指導了

网友:
r大:
既然都有TFA9810的DATA SHEET那就好辦了!!
請用手指觸摸PIN 2 及 PIN14 & 同時耳朵聽--有無"噗"噗"聲,若有,恭喜您此IC2到啦叭間各功能是正常的.
否則再確認供電電壓/及IC OUTPUT(PIN 23.26) & 到啦叭間各零件 & 啦叭本身有無故障.
預祝成功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