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體驗 PCB 繪圖軟體 Fritzing 繪製 555 可調 Relay Timer
火..

楼主(2013-04-27):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一款合用、簡單的PCB繪圖軟體,我說的意思是很簡單上手,不需要記一堆英文字的,剛好看到這款 Fritzing,免費!又是中文介面,索性開始使用。
      這次要繪製的第一個電路圖是 NE555 Relay Timer,是用在汽車上面,作為點煙器電源的延遲啟動,唯恐車上電子產品在汽車鑰匙轉到ON與發動間的發電機圖波、瞬間大電流干擾,把電子產品弄壞了。我在網路上找到電路圖之後就開始摸索 Fritzing,雖然簡單,但是也麻煩,我要找一個 5 pin 的 Relay都找不到,因新增 New part 也是搞了半天不知道如何製作,只好改買 6 pin 的 Relay,弄來弄去,應該是可以了,現在就等去洗電路板,以下是過程的截圖,請參考。
      網址
      windows 版本下載

网友A:
提一下.......

我有用555做一個1小時單擊延遲開關......

不過似乎很容易被干擾........有時根本就沒按它.... 它就自己啟動了

所以要用555當延時開關得多注意點....好在我的應用是不怕這誤動作啦.....所以也沒去debug問題為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一下.......

我有用555做一個1小時單擊延遲開關......

若你是用市電,就有可能在你所接市電的隨意一個干擾,它就會動作了,幸運的話,用core去處理也許就能解決了,但不是絕對.

要正確處理此類干擾,要先能找出干擾源,比較能對症下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若你是用市電,就有可能在你所接市電的隨意一個干擾,它就會動作了,幸運的話,用core去處理也許就能解決了, ...

的確是用市電...110V to 12V開關電源 + 12V Relay.......而且很明顯的是...有時旁邊的電器開關都會造成誤動作....這種會重複發生的問題..要抓分析應該不難....只是有點懶的花時間....因為我的應用是按下去禁止馬達抽水1小時......誤動作時沒差...能用就好了...

會想提一下....是因為...幾天前在pigoo有看到有人用555單擊觸發也是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想說這問題應該不是個案...有穩定度要求的場合要注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確是用市電...110V to 12V開關電源 + 12V Relay.......而且很明顯的是...有時旁邊的電器開關都會造成誤 ...

這個要在12V之前或進IC之前,加兩個core繞線,若要處理的話找看看現成的,不然找兩個約1~2cm直徑的Core,再繞約20~50uH的電感,讓干擾不進入電源就沒事了.

注意是正與接地都要加喔.

网友C:
我用555接超音波,當驅蚊器,可調整頻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555接超音波,當驅蚊器,可調整頻率

有感覺到效果嗎?
例如看到蚊子後,馬上打開超音波驅蚊器,蚊子馬上逃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一下.......

我有用555做一個1小時單擊延遲開關......

那應該是頻率的問題,試著提高頻率看看。要不然就是雜訊干擾了。請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要在12V之前或進IC之前,加兩個core繞線,若要處理的話找看看現成的,不然找兩個約1~2cm直徑的Core,再繞 ...

嗯...的確可以試試...

供後人參考啦......當初用555只是因為便宜省事啦.......若要重新用過....我會選擇單晶片...體積小又準時穩定....

555一小時光那顆電容就夠大顆了....且又不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應該是頻率的問題,試著提高頻率看看。要不然就是雜訊干擾了。請參考。 ...

改555頻率嗎???

這部分不太能改啦....因為定時一小時..........頻率就是一小時(正確來說也許是兩小時...因為半波是一小時...不過真的忘了,要再看一下原理才能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555接超音波,當驅蚊器,可調整頻率

不過超音波共振頻率是固定的...除非是定製品.....一般是40k...

好像頻率偏離太多...效率差很多耶....

网友:
小弟的555,不用變壓器,只用橋式整流,並聯一個陶瓷電容104,100uF,250V,電解電容,
並聯一個水泥電阻10K,10W,與10V的稽納二極體,便可得到10V的直流,(剪枝電路),
以後的事,你們比我清楚,

网友D:
呵呵,最近還想說Pad2Pad更新之後,怎麼自動布線的功能怪怪的,不能用..
然後就看到你發的這一帖...還有中文介面呢!下載來試試囉」

网友E:
免錢的嗎?免錢的我就想試試。

對了!還不能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最近還想說Pad2Pad更新之後,怎麼自動布線的功能怪怪的,不能用..
然後就看到你發的這一帖...還有中 ...

這是完全免錢的,只是內建元件資料不足,像是 5 pin 的繼電器,搞了半天我都不知道如何用新增元件的方式建立一個新的物件,後來就改用軟體提供 6 pin 的 Relay,也是OK啦。但這個軟體是目前用過質量小、介面漂亮、自動佈線、免錢...的了。請大家試用並且分享心得。

网友:
這是原廠教學聯結,有興趣者可進入研究.
http://fritzing.org/le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免錢的嗎?免錢的我就想試試。

對了!還不能有限制.......  ...

請 Wish 大試看看,介面都還不錯,很漂亮。
彼此學習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完全免錢的,只是內建元件資料不足,像是 5 pin 的繼電器,搞了半天我都不知道如何用新增元件的方式 ...

還不錯,這花了三天時間Layout一個升壓電路了..
另外,布線走90度、45度會比較好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不錯,這花了三天時間Layout一個升壓電路了..
另外,布線走90度、45度會比較好看喔^^ ...

抱歉~小弟才初次學習 PCB,煩請大哥多指教。
對了,我有看到電子街在賣那種包裝好的 PCB 套件,有蝕刻、銅板、電路板、曝光...什麼的,東西都包裝在裡面了,但是金額蠻高的,如果說要單買的話,不知道大概需要哪接配件呢?謝謝。

网友F:
這套軟體 好像不能匯出檔給外面PCB板商做  只能DI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小弟才初次學習 PCB,煩請大哥多指教。
對了,我有看到電子街在賣那種包裝好的 PCB 套件,有蝕刻、 ...

沒恆心者....
感光板 70~100元
顯影劑 20元
描圖紙/投影片  1~5元
氯化鐵一罐600CC 35元
PL檯燈/日光燈/陽光   0

克難者
舖銅板  20元
鹽酸  10元 或跟媽媽偷拿來用
雙氧水/氧系漂白水   去醫院或是跟媽媽偷..
雷射印表機  用偷用的..
A4普通紙 0.2元  / 貼紙底紙(跟小朋友要)
熨斗/護貝機....偷用或是.....

===========================
有恆心常洗才買加熱器....泡泡機...

以前在大潤發$599買的護貝機改裝
因為碳粉其實算是一種塑膠類的吧....熔點約180~200度C
一般護貝機溫度只有125度C溫度不夠....所以要將溫控器溫度保險絲等拿掉.....
改裝後要小心使用,沒保護裝置不安全,人一定要在旁邊,且注意溫度......因為我不常用還好啦......而且外殼是塑膠的不能長時間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恆心者....
感光板 70~100元
顯影劑 20元

哇~真是詳細。看來又要來學習 PCB Layout 了。謝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套軟體 好像不能匯出檔給外面PCB板商做  只能DIY

我也覺得它的輸出格式怪怪的,所以我用畫面擷取的方式輸出印出圖檔給廠商,請廠商自行 layout。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小弟才初次學習 PCB,煩請大哥多指教。
對了,我有看到電子街在賣那種包裝好的 PCB 套件,有蝕刻、 ...

我自己只買感光板(150*100約35元)、顯像劑(一包15元)、氯化鐵(一瓶35元)、塑膠盆(一個20元)
其他還有像是曝光用的日光燈10W*2支,含安定器、燈座約300元
曝光用的底片,我跟人家要幾張3M噴墨用的投影片..

第一次買這一整套,大約花個六七百吧...之後就只有耗材需要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只買感光板(150*100約35元)、顯像劑(一包15元)、氯化鐵(一瓶35元)、塑膠盆(一個20元)
其他還有像是 ...

DIY 的精神真是可佳~對了,請問您有實做的教學嗎?還是說有哪些資料可以配合您的材料使用呢?若是購買以上材料的話,是不是在露拍搜尋即可?小弟不才,方便的話也請您告訴我購買的網址囉。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只買感光板(150*100約35元)、顯像劑(一包15元)、氯化鐵(一瓶35元)、塑膠盆(一個20元)
其他還有像是 ...

我也想知道感光板150*100約35元哪裡買的到......
印象中這一片大小金電子好像是65~75元......且還是電木板的.....

网友G:
洗板子多失敗幾次就知道那邊要修正了
以高雄禾樺的價錢來說
感光板150*100約35元應該是單面電木金電子的
而165*115單面電木的就40元
而150*100玻單的話要55
而165*115玻單的話要60
買這個東西要看一下製造日期,時間久了感光的時間也會稍有變化
手上還有好幾張沒拆封的,以玻雙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洗板子多失敗幾次就知道那邊要修正了
以高雄禾樺的價錢來說
感光板150*100約35元應該是單面電木金電子的

版大也是高雄人嗎?幸會!小弟也是。我最常去的也是禾樺、中將居多,大林隔條街就比較少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 的精神真是可佳~對了,請問您有實做的教學嗎?還是說有哪些資料可以配合您的材料使用呢?若是購買以 ...

嗯,一般來說我都是洗單面的,因為雙面還要對得很準,要灌孔等等的...實在很麻煩
教學文的話,我這邊有貼喔:http://bbs.pigoo.com/thread-42211-1-1.html

感光電路板的話我就是在一般的電料行買,35打完折33元.......
購買的時候要注意日期,而且不要買太多,感光電路板放久了,洗出來品質真的會差!
小弟住在台北,鉭我聽我高雄的朋友說,禾樺、中將這兩家是還不錯

网友D:
摁..這是本人利用Fritzing 的DIY成品,DC12V to 150~250V可調整,然後接上6E5貓眼真空管進行測試!
板子其實還可以縮很多,目前已經修改至剩下原來的2/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免錢的嗎?免錢的我就想試試。

對了!還不能有限制.......  ...

wish大,雖然功能沒有Pad2Pad那麼多,不過基本的元件都有了,應該夠一般電路用,繁體中文介面,用起來也很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摁..這是本人利用Fritzing 的DIY成品,DC12V to 150~250V可調整,然後接上6E5貓眼真空管進行測試!
板子其 ...

請問這是您第一次用 Fritzing 畫電路圖嗎?成品做的真漂亮。
看來找機會要來嘗試看看了。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是您第一次用 Fritzing 畫電路圖嗎?成品做的真漂亮。
看來找機會要來嘗試看看了。謝謝您的分享。 ...

第一次使用Fritzing無誤,之前是使用Pad2Pad,但是最近更新之後讓我不太會用,花了一些時間研究,沒有結果,然後就放棄了...
Fritzing是真的好用啦!而且也支援多種作業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使用Fritzing無誤,之前是使用Pad2Pad,但是最近更新之後讓我不太會用,花了一些時間研究,沒有結 ...

謝謝您的分享~帶給我許多動力!改天我再PO個製作電路板的文章,跟大家一同分享。謝謝,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使用Fritzing無誤,之前是使用Pad2Pad,但是最近更新之後讓我不太會用,花了一些時間研究,沒有結 ...

Forest 大大,請問氯化鐵是不是非常的危險?剛剛跟一位親戚討論電路板PCB一事,他說氯化鐵狠毒,光是吸到就會中毒!?怪怪,有這麼毒?是不是施工過程都要戴防毒面具、口罩、安裝通風設備?因為家裡有小孩,我看這麼毒的東西應該不適合方在家裡做,唯恐散發的氣體瀰漫在空氣中,不知道以您的經驗是不是這樣呢?另外,除了有毒性的氯化鐵以外,是否有環保的蝕刻液呢?謝謝您的回答。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使用Fritzing無誤,之前是使用Pad2Pad,但是最近更新之後讓我不太會用,花了一些時間研究,沒有結 ...

我找到這篇文章,不知道可信度如何呢,請參考。
連結
內容:
一般在製作印刷電路板時多用三氯化鐵來進行腐蝕製作,這種方法需時長、且溫度不易掌握。下面介紹一種快速腐蝕印刷電路板的方法:

所需配料
1、濃度為31%的工業用過氧化氫(雙氧水)
2、濃度為37%的工業用鹽酸
3、水

配製比例
工業用過氧化氫(雙氧水)1份︰工業用鹽酸3份︰水4份

配製方法
將濃度為31%的工業用過氧化氫(雙氧水)與濃度為37%的工業用鹽酸和水按1︰3︰4的比例進行配製。操作時應先把四份水倒入盤中,再倒入三份鹽酸,用玻璃棒(木棒也可)攪拌均勻後再緩慢地加入一份工業用過氧化氫(雙氧水),繼續用玻璃棒攪拌均勻,就可以把印刷電路板放入腐蝕液中,大約五分鐘左右即可腐蝕完畢。取出腐蝕好的印刷電路板立即放入清水中清洗、擦乾後即可使用了。在腐蝕過程中可晃動印刷電路板以加快腐蝕速度。

注意事項
1、此方法在腐蝕反應過程中有少量氯氣釋放,操作時應在通風的地方進行,操作者最好站在上風口,以免氯
      氣中毒。
2、此腐蝕液反應速度快,應嚴格按照比例和操作方法,如果比例過於不當會引起沸騰。導致液體溢出盤外,
      引發意外。
3、最好用玻璃盤或塑料盤裝盛腐蝕液進行腐蝕。
4、要隨時觀察腐蝕狀況。

採用此種方法與用三氯化鐵相比,具有腐蝕速度快,成本低、操作簡單等優點。

******此方法僅供參考,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网友D:
引用 楼主:
Forest 大大,請問氯化鐵是不是非常的危險?剛剛跟一位親戚討論電路板PCB一事,他說氯化鐵狠毒,光是吸到 ...

氯化鐵對環境、身體都很不好,使用時會分解出氯氣,要小心使用...不過我都直接吸了= =
環保蝕刻我是還沒用過,不過看說明好像需要加熱,比較麻煩,所以就不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這篇文章,不知道可信度如何呢,請參考。
連結
內容:

這種方法的確比較環保,氯化氫37%已經算濃了,而且本身會揮發出白色煙霧的氯化氫氣體,要小心使用。
另外,小弟沒試過,不知道這種方法會不會"太強"喔,有可能連要的銅薄都一起洗掉了...好像還會產生高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這篇文章,不知道可信度如何呢,請參考。
連結
內容:

你可以試試看,買一包環保蝕刻劑跟空白銅箔板,蝕刻劑按比例與水配好之後把銅箔板丟下去看能不能直接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氯化鐵對環境、身體都很不好,使用時會分解出氯氣,要小心使用...不過我都直接吸了= =
環保蝕刻我是還沒 ...

應該是要加熱,因為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蝕刻教學就有看到透明加熱設備,好像還有打氣功能...看來雖然環保,但是要再花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應該是要加熱,因為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蝕刻教學就有看到透明加熱設備,好像還有打氣功能...看來雖然環保 ...

對阿..我記得那一套設備就要一千二了..
打氣主要是要讓溶液循環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應該是要加熱,因為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蝕刻教學就有看到透明加熱設備,好像還有打氣功能...看來雖然環保 ...

基本上氯化鐵在通風一點的地方使用應該是還好,我在廁所弄除了帶手套怕不小心沾到手,也沒做其他防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這篇文章,不知道可信度如何呢,請參考。
連結
內容:

這些方法對環境也並不友善.

网友G:
用雙氧水+鹽酸的方式其實是蠻危險的
一些國外教學影片里除了要戴護目鏡及作好一些防護外
還會特別註明使用時要特別小心,要快有時是有附帶風險的
而氯化鐵就是不要沾到,會洗不掉的,
至於那個透明加熱設備,還有打氣功能的套件,如果有常在洗就算了
不常在洗板子時,那個就蠻浪費的,因為每次都要加到一定的量,洗一次又浪費
十幾年前就買了用了一陣子只剩加溫棒其他就不知丟那了
不常洗板子的話,用個二十元的塑膠盆就能洗到天荒地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些方法對環境也並不友善.

嗯~都是強酸。只是使用上比較安全,但是對大自然一樣「毒」。
後來小弟看到「環保蝕刻劑」,好像要配合加熱使用才明顯縮短時間,為了家裡的小孩與環境,打算購買這些環保的配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氯化鐵在通風一點的地方使用應該是還好,我在廁所弄除了帶手套怕不小心沾到手,也沒做其他防護... ...

嗯~小弟還是決定用環保的。怕到時候粗手粗腳...畢竟家裡的環境不單純,很怕有個什麼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雙氧水+鹽酸的方式其實是蠻危險的
一些國外教學影片里除了要戴護目鏡及作好一些防護外
還會特別註明使用 ...

謝謝版大的提醒,小弟後來還是覺得使用環保的蝕刻劑,配上專用的壓克力、加溫、打氣設備,哎~花一次錢總是希望買好一點、用久一點,好像以前國中瘋籃球那個年代,明明自己身高只有 165cm ,又不怎麼厲害,但買球鞋就是喜歡哭腰著父母親買最貴、最炫、最好是最新的那一雙鞋,那怕無法上場,但是看到別人盯著我的球鞋看,我就爽翻了。
當初碰電子買烙鐵時,也是買那種有恆溫,明明只有玩一玩 LED 、做一做電路而已...啊~虛榮心作祟。這樣講可能離題了~~~
但小弟是覺得安全比較重要啦,因為家裡有小孩,配備齊全的話,也不怕到時候手忙腳亂的。既然買了環保蝕刻的溫控設備,小弟就做大量的,一方面可以貼補家用,也可以把心得分享給痞酷的網友們。謝謝版大的關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摁..這是本人利用Fritzing 的DIY成品,DC12V to 150~250V可調整,然後接上6E5貓眼真空管進行測試!
板子其 ...

請參考,這是目前定稿的電路,稍維修改了一下,配合感光板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阿..我記得那一套設備就要一千二了..
打氣主要是要讓溶液循環而已

這是定稿圖,我把不用的地方都鋪上銅,這樣是不是可以減少蝕刻的面積?相對輕省許多。
只是後來用小畫家排版,真是搞死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都是強酸。只是使用上比較安全,但是對大自然一樣「毒」。
後來小弟看到「環保蝕刻劑」,好像要配合加 ...

我來喇一下"籽".
1. 氯化鐵好用但是對環境也是不友善,它只是有味道,但是不會像鹽酸那樣的揮發,所以沒戴口罩是還好,怕手沾到的話,可以戴塑膠手套,還有它要放在非金屬的瓶子裡.

2. 氯化鐵加熱和攪扮可以增近溶銅速度,所以用市售品你可以看到有加熱管和氣泡(魚缸用的小馬達).

你也可以自製一臺來用.

3. 以前用氯化鐵時都在鄉下,現在住都市用起來很不方便,環保的蝕刻液我有買,但是還沒用,據說用到變的越來越藍時就不能用,還得另用中和劑把它中和,當做一般垃圾再丟入垃圾筒.

4. 現在還是習慣用鍍銀線,但是無法複製多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來喇一下"籽".
1. 氯化鐵好用但是對環境也是不友善,它只是有味道,但是不會像鹽酸那樣的揮發,所以沒戴口 ...

Scott 大哥,我還以為小弟是最晚睡的,沒想到您還在線上啊~年紀大了,要早點睡!身體要顧喔。
等小弟完成後,我再PO文分享。謝謝您提供的意見。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是定稿圖,我把不用的地方都鋪上銅,這樣是不是可以減少蝕刻的面積?相對輕省許多。

只是後來用小畫家 ...

請教py924大:要怎麼才能弄出"把不用的地方都鋪上銅"?這真是個好點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定稿圖,我把不用的地方都鋪上銅,這樣是不是可以減少蝕刻的面積?相對輕省許多。

只是後來用小畫家 ...

我的經驗是,蝕刻都會從最旁邊開始,如果外圍有銅箔擋住,裡面要比較久才會蝕刻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教py924大:要怎麼才能弄出"把不用的地方都鋪上銅"?這真是個好點子.

Fritzing 有自動鋪銅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教py924大:要怎麼才能弄出"把不用的地方都鋪上銅"?這真是個好點子.

用右側功能的 Cooper Fill 就可以了。請看圖。
用滑鼠左鍵點選(不放)拉到PCB檢視圖的電路板空白處就可以了。祝你成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經驗是,蝕刻都會從最旁邊開始,如果外圍有銅箔擋住,裡面要比較久才會蝕刻完成.. ...

目前已經預定環保蝕刻器與周邊配件,待實驗後看看過程如何,先這樣嘗試看看,謝謝您的告知。

网友D:
小弟的電路板,給你參考一下。這已經是洗出來修改過第三次的了,面積有縮小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的電路板,給你參考一下。這已經是洗出來修改過第三次的了,面積有縮小1/3

哇~!真是漂亮。好專業的繪圖啊。
對了,請教您一下。我目前是預定採用 75mm X 125mm X 1.6mm 的感光板,我用 Fritzing 做好的電路圖輸出成 PNG 圖檔,再用小畫家並排成五個,湊成一片感光板。但是剛剛印來印去都印不出我要的圖,我是先用A4列印,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到底要怎麼把 75 X 125 的圖案印在 A4 上面,目前還不知道如何操作,是有什麼特殊的軟體嗎?還是WINDOWS本身有內建?要如何設定呢?煩請 Forest 大大賜教,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真是漂亮。好專業的繪圖啊。
對了,請教您一下。我目前是預定採用 75mm X 125mm X 1.6mm 的感光板 ...

先把Fritzing 設定一個75mm X 125mm大小的PCB,把你的線路全部複製,然後貼五個排進去,再匯出成pdf檔,列印時記得不要按自動縮放,要用原始大小下去印

网友I:
引用 楼主:
謝謝版大的提醒,小弟後來還是覺得使用環保的蝕刻劑,配上專用的壓克力、加溫、打氣設備,哎~花一次錢總 ...

如果是想省一點...去找玻璃行幫你黏一個玻璃槽...(約直立 A4大小,五公分厚)

然後去買一組魚缸的打氣 & 加熱棒
如上圖,我買特價的加熱棒(沒有溫控),還有打氣機 ==>不到三百
那個玻璃缸好像也三百...才花六百 大概省一半

用環保蝕刻液...一包好像30還50...可以蝕刻好多片!!

网友D:
首先,先把你的線路完全複製後,在右邊的工具列找到PCB,滑鼠點著他不放,拖到布線的地方,然後再貼上線路,並用方向鍵調整到適當位置

接著找到底下這個圖案,按最上面的那一個(關鍵字是"PDF"),然後就可以匯出PDF檔了

列印時點選100%,或者實際大小,就印出1:1的底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先把你的線路完全複製後,在右邊的工具列找到PCB,滑鼠點著他不放,拖到布線的地方,然後再貼上線路 ...

瞭解。呆會我就來試試看。謝謝 Frest 大大的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先把你的線路完全複製後,在右邊的工具列找到PCB,滑鼠點著他不放,拖到布線的地方,然後再貼上線路 ...

      終於開始洗電路板了,太緊張了!疑似顯影過渡造成蝕刻的時候很多不該被吃掉的地方都被吃掉了。而且我忘記把 Label 的線取消。懊惱。
      但很奇怪的就是有些部分蝕刻沒有很完全,但在等待的過程中已經蝕刻好的部分又再度被蝕刻,銅線都快不見了。是什麼問題呢?是因為顯影過頭,藍色的保護膜沒有蓋在同線上面形成的嗎?麻煩大大賜教。謝謝。

网友G:
這個看起來比較像曝光過度吧
害怕的話,就先切成一個單元一個單元的模式
像這張就可以試六次,再記錄你的現有設備條件
光的距離及曝光的時間,作個幾次修正就能得到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看起來比較像曝光過度吧
害怕的話,就先切成一個單元一個單元的模式
像這張就可以試六次,再記錄你的現有 ...

版大,謝謝您的回覆。哎~剛拿到東西就「猴急」!這張就紙能當經驗了。
昨天小弟是用手電筒曝光,因為日光燈還要做架子,想說東西來了趕快實做;手電筒吊在半空中曝光十三分鐘...搞下來一塌糊塗。版大,這種情形是曝光過渡嗎?還是顯影過渡?因為我記得在顯影得時候好像停留太久,想說怎麼搖一搖還有藍色的東西出來,就再繼續搖,結果才發現有些線路上藍色的東西都快不見了,這時才趕緊拿起來;結果用水洗的時候還被我搓掉一些呢。麻煩版大指教囉。謝謝。

网友G:
"""藍色的東西出來"""  這是正常的,本來就是將已曝光的部份給弄掉,

"就再繼續搖,結果才發現有些線路上藍色的東西都快不見了"""
這里就有問題了,當你在一直搖時,線路上要的和不要的都一起消失時,那就是作了同樣的曝光
就是底稿有問題,過光量太多,不然就是曝光過度,
當你的顯影出來後,如果顯影的效果不好,一般是沒人再下去洗板的
上面的板子有顯影過度也有不足的,像左上就是不足,曝光主要是要光源穩定曝光面均勻的
建議還是一步一步來,用固定的東西作固定的曝光,那才有辦法解決的
手電筒,這還真的沒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藍色的東西出來"""  這是正常的,本來就是將已曝光的部份給弄掉,

"就再繼續搖,結果才發現有些線路上藍 ...

謝謝版大指導,小弟領教了。
下午有機會再試看看,會先把板子分成五等分,再把日光燈架在固定的高度,配合時間慢慢微調。
所以說,若是曝光正常,當我在顯影的時候,若是不留意一直顯影下去,請問會發生顯影過頭的問題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版大指導,小弟領教了。
下午有機會再試看看,會先把板子分成五等分,再把日光燈架在固定的高度,配 ...

其實就注意幾個地方就可以了
底稿是否正常有沒斷線或過淡,
曝光時底稿與感光板是否密合
穩定的光源及均勻的曝光,
顯影劑是否濃度正常,濃度說明書上都有寫
顯影時間不宜過長,過長的話會造成連正常的部份都被吃掉
剩下的就是試個幾次,就能得到你要的東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開始洗電路板了,太緊張了!疑似顯影過渡造成蝕刻的時候很多不該被吃掉的地方都被吃掉了。而且 ...

底片的品質很重要,先把底片對著燈光看透光的程度,基本上要幾乎不透光才合格!!

网友J(2013-05-30):
引用 楼主:
版大也是高雄人嗎?幸會!小弟也是。我最常去的也是禾樺、中將居多,大林隔條街就比較少跑... ...

難道py924大大也是高雄人!?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想省一點...去找玻璃行幫你黏一個玻璃槽...(約直立 A4大小,五公分厚)

大大,你洗得這麼密,有特殊機器可裁切?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難道py924大大也是高雄人!?

是的~就連站上很多達人也都住在高雄。

网友:
真是好物 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大,你洗得這麼密,有特殊機器可裁切?

沒有...
純手工...美工刀雙面慢慢割出顆痕...然後尖嘴鉗夾好邊邊...折斷

网友I:
引用 楼主:
版大,謝謝您的回覆。哎~剛拿到東西就「猴急」!這張就紙能當經驗了。
昨天小弟是用手電筒曝光,因為日光 ...

這個很明顯是曝光不均勻.... (有些地方曝的不夠,有些又過頭了)
您說你是用手電筒曝光..那就不足為奇!! 手電筒通常要"照遠"所以要"聚光"...
中間的照度一定是最高的...當然就會導致曝光不均!!
我初期用看書的檯燈(四管U型日光燈)...都還會曝的不均勻了!!

如果要常常洗版子 ..建議弄個曝光台...手工DIY : 弄個片玻璃...弄個架子.. 加上一些UV光 LED...就可以!!
以下是我自己的自製曝光機~~(古董掃瞄器廢物利用)

另外如legion & forest162兩位大大說的!! "底稿"品質真的很重要!!
我早期為了省錢自己買透明片回家用自家的雷射印表機印...洗出來的常常會有瑕疵
後來才發現,家裡印表機印出來的碳粉太薄了...有些看不出來的地方屏蔽還是不足....
所以後來還是乖乖的去專業的影印店,請他們找台品質好的機器加上把濃度調高...才能印出好的底稿!!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個很明顯是曝光不均勻.... (有些地方曝的不夠,有些又過頭了)
您說你是用手電筒曝光..那就不足為奇!!  ...

哇~真是專業啊。請問您的燈源是紫外線 LED 嗎?
如果照您的方式用掃描器來製作,大概需要多少顆 LED?我看您 LED 距離玻璃有蠻長的距離,這樣 OK 嗎?因為我看說明書都說用日光燈只能五公分。麻煩大大賜教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個很明顯是曝光不均勻.... (有些地方曝的不夠,有些又過頭了)
您說你是用手電筒曝光..那就不足為奇!!  ...

       我用 Fritzing 匯出 PDF 後列印,發現原本電路圖的實線都變得有點模糊,導致用半透明的稿紙印出來不是很清楚。後來輸出成圖檔,是了不下十五次,終於把寬度與高度抓到剛剛好,而喜出來的圖檔也算是實線,但是目前就差在顯影功力不足,常常有的地方過頭,有的地方還是淡藍的,只好一半一半顯影,或是小部分曝光不足的地方用棉花棒沾顯影劑來擦拭。
       我好像有聽過曝光的時候用澆花的噴霧罐來作業,只是不前找不到具體的實做方法,麻煩大大幫忙,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 Fritzing 匯出 PDF 後列印,發現原本電路圖的實線都變得有點模糊,導致用半透明的稿紙印出來 ...

我都是用泡的,個人覺得用不著使用噴霧罐慢慢噴來顯影,效果沒有比較好(我試過!!)
以我的經驗覺得,顯影的品質還是取決於原稿品質&曝光量(曝光量又牽涉光源&曝光時間)
曝光曝的好...泡在顯影劑裡,會掉的就是會掉,不會掉的部份泡久也不太容易洗掉!!

所以我才會從原本都是用日光燈(檯燈)...後來改成用紫外光來曝光 (時間約是1:8,時間越短,不想被感光的部份失誤機會就越小)
我圖中DIY 的曝光機是買套裝的LED+燈條電路板,共用 9顆LED x 4條 =共36顆 LED...
大小是剛好可以曝 11.5x16.5cm 的電路板(要弄大塊的照比例增加LED就行了!!)

比較詳細的 DIY流程跟細節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我部落格找找 (簽名檔裡有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