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 場行脈沖測試功能

楼主(2013-04-27):
之前跟學姐買的家電測試儀,平常都拿來測電容,但功能那麼多,沒拿來用又覺得有點浪費,所以有空就來試一下細部的功能囉!這一次先來測試場行脈沖功能。

自己DIY又不會修電視,CRT電視即使壞了看到高壓映像管也會怕,所以平常是不會用這功能的。但總要知道它怎麼運作吧,那就來看看囉。

這功能的原始設計是用來產生CRT的垂直水平掃描信號,所以可以產生50Hz及16kHz的信號。本來看到這功能以為跟CRT有關會不會有高壓啊,但其實只是方波的信號產生器而已。實際測試的結果如下,

在場(垂直)模式下,測試儀會產生50Hz的方波,按住"─"及"+"鍵不放(不是按一下動一格喔),可以調整方波的週期占空比,占空比可以從10%到91%之間調整。

用到的按鍵包括以下這幾個

預設50%的占空比

調到10%的占空比

調到91%的占空比

在行(水平)模式下,測試儀會產生16kHz的方波,不過無法調整占空比。

不論是場模式或行模式,產生的方波都是0-5v的振幅,最大的輸出電流大約只能到1mA。實測到5mA時的電流時,電壓就只剩約2.5v了,所以不能用來直接驅動使用。

用1k歐姆接輸出端,測到的結果如下,輸出電壓大約只剩2.5v

可用的功能目前想到的有
1. 直接拿50Hz功能來當聲波輸入,可以測試一般聲音放大器功能。

2.一般實驗LED的PWM控制功能,經由放大電路,或專用的LED控制IC的明暗控制腳位(例如PAM2803或最常用AMC7135的),倒是可以用這功能來輔助測試。如下圖,把輸出直接接到下圖的PWM信號處應該就可以了(不過我沒還測試過)

3.遙控用的舵機簡單測試,因為舵機剛好需要20ms的週期,輸出占空比調10, 11, 12, 13時可以輸出2ms, 2.2ms, 2.4ms, 2.6ms, 大約可以使舵機從中位,右轉36度,右轉72度,跟右轉90度,不過沒辦法左轉,因為占空比最小只到10%。馬達轉速也可以用這方式測試,但一樣只能從中速到最高速。接法是由另外電源提供5V、GND,測試儀的場輸出接PWM、GND腳。我有測試過是可以用的,拿來做基本測試是OK的。
(編輯:記錯了,PPM遙控使用的占空比是應該是1.0ms~2.0ms,所以測試儀調10時能產生出的訊號應該是2.0ms,剛好在最右的角度,所以應該只能輸出一種控制才對,不過我在我的舵機上實驗是有約2到3段的控制,有可能是便宜舵機不精確,或是測試儀的誤差造成的。)

以上,本功能報告完畢。相信版上各位大大應該會想到更好的應用,歡迎大家提供建議!

P.S. 當測試儀進入自動關機狀態時,場行測試的兩端間還是會有直流5V的電壓輸出,並不會停止輸出哦。只有斷電或關掉主電源開關才會真的斷電。

网友:
寫得太棒了!!!

网友:
寫的真好n_116|

网友A:
這個功能可以當作遙控器使用嗎?
我真的只能拿來量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功能可以當作遙控器使用嗎?
我真的只能拿來量電容

當遙控器?不太懂耶。
如果是指拿來當RC的遙控器,那應該是不行的,因為RC的PPM型遙控器需要有從占空比1ms到2ms間的線性控制,而且有多個頻道訊號加在一起,最後是要有射頻發射,這些測試儀都做不到。

以這功能來說,除了原本設計來做CRT訊號輸入外,目前能想到的是簡單的方波信號產生器,像在做TTL電路實驗時用的Clock輸入,應該也可以。

話說要感謝大大的提問,突然發現對PPM的記憶有誤,PPM應該是10.ms~2.0ms的寬度,記成1.5ms~2.5ms了,不過我實驗竟然是會動?趕快來改一下前文。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