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716W 無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13-04-27):
故障情形:電源指示燈有亮但無畫面

型號

內部照

啊咧~~燈管接線沒插上又少了一條接線,上電測試一樣無畫面

最後測出上燈管故障,只好拆拆拆

原來斷了

沒有17吋的燈管,只好用12吋的代替(反正回收拿來練習的沒差)

焊好,上電測試看會不會亮

最後步驟再重新組裝回來

試機可看出上面兩端比較暗

网友A:
世外高人,請教如何得知燈管故障,要買測試工具嗎?

网友:
恭喜hankhu完修感謝辛苦分享

网友:
自用的話還可以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不夠長就邊邊會暗暗的 自用就還好 恭喜完修~

网友C:
此板只有吃上下一個燈管!!
12"上17"~看起來還好!!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世外高人,請教如何得知燈管故障,要買測試工具嗎?

我有買測燈工具,網路有很多種你可以去挑選看看哪種適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夠長就邊邊會暗暗的 自用就還好 恭喜完修~

其實我觀察過如果開啟後再放大約一小時後那個暗暗的就會變的很不明顯,老實這是自己的無所胃,如果是客人的我也才不攻這樣子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板只有吃上下一個燈管!!
12"上17"~看起來還好!!
恭喜完修!

剛點亮時看會有比較暗,不過點亮一小時過後就明顯改變很多了

网友D:
恭喜完修,自用暗一點沒關係,如果是要出貨給客人就不可以這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自用暗一點沒關係,如果是要出貨給客人就不可以這樣了

當然~~這要是給客人一定也被打槍的

网友:
賀喜hankhu大完修

网友A:
原來如此,看來測試燈組,很值得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看來測試燈組,很值得買

其實如果有心要朝維修這條路走,不管你是玩票性質或是專業性質更或是興趣而已都要有一組測試燈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