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P5B不跑碼的好運亂修

楼主(2013-04-27):
這是我的首次發文喔,如果哪邊有錯各位前輩要多多包含喔
今天的主角是華碩P5B

我是今天的主角喔

我是今天的主角喔

剛買回來的時候,插電上去,除錯卡沒有出現任何數字,
所以就開始測量各點電壓,一下子就找到北橋沒電源了,
兇手就是你們2個喔,自己招把!!

先拆上面那顆,恩恩你不是兇手,你是好的,我誤會你了,你可以回家了

拆另外一顆的過程有點血腥,就跳過喔,果然沒錯,兇手現形了xd
可是我手上沒有一樣的MOS,連形狀一樣的都沒有,翻箱倒櫃找到一顆120A 30V的TO-220 MOS,
先裝上測看看吧,

果然北橋電壓出現了,可以開機了耶,

本來想說裝個XPP看看,但是運作了30分鐘後那顆隨手牌MOS溫度令人擔心,或許是沒銅箔當散熱片吧
星期一再來公司變一個回來換xddd

謝謝大家的觀賞喔...

网友A:
老大你直接讓MOS立正站好耶XDD
沒用熱風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直接讓MOS立正站好耶XDD
沒用熱風槍嗎?

回kaiser10138大
其實我是用這台和一台古董熱風槍合力拆下來的喔xd

网友:
p5b 我修過都是南橋附近電容有問題~~不過還是佩服您這種修法~~

网友:
不會吧! MOS 用站立的n_081| .. 還是恭喜完修.

网友:
我以前用這種的電子爐結果產生靜電荷爆
整張板子上的元件都再見了XDD

原來電熱盤可以用喔
那以後玩BGA我想用這種來試試耶

网友B:
太神了...都拆了 為什麼不用吸食線吸一吸@.@
更屌的是傑克...還懸空....強
推一個

网友:
對了~TRACY大大 我的料以到~你說的腳位我會在去量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神了...都拆了 為什麼不用吸食線吸一吸@.@
更屌的是傑克...還懸空....強
推一個 ...

我通常就不吸囉,因為也吸不動,我都再上點助焊劑就可以把新的零件回焊回去了喔,殘留的錫會是回焊時的焊料,只要再補一點兒錫回去(我都是習慣放顆錫球喔),,,,那個to-220的mosfet是暫時試看看能否開機的喔,今天已經有收到網拍的新MOSFET了喔,而且我也回裝好了,XP也試跑OK了喔,太閒的時候再去拍照來貼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通常就不吸囉,因為也吸不動,我都再上點助焊劑就可以把新的零件回焊回去了喔,殘留的錫會是回焊時的焊料, ...

對了關於PWM的部份我以經量了那支腳位ㄌ0.9v與良品一樣
也做了更換ISL6323與6612以打龜~~且也有方波從6612上量到ㄉ
正苦惱中量測後又去短路到ˋˊ故目前方波不見ㄌ..............越慘

网友:
大大你可幫MOS加上散熱片.那不是更優嗎

楼主:
我已經換好正規的MOS了喔,原來板子上是75N03買不到,用了80N03換好,快樂使用中喔

网友:
此片主板南、北橋溫度都很高,之前曾賣過好幾片2手的出去,但也都很快就回來=.=,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不鼓勵上述作法,因MOS直立,沒散熱,很容易上下管一起燒毀,嚴重連北橋會一起壞掉喔!

网友:
恭喜TRACY0520完修 只是應該儘量找到符合的換上 不然有可能因小失大

网友C:
MOS通常我都是直接把兩個腳位用斜口剪掉,剩下大面積的直接用絡鐵就輕鬆拿起來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通常我都是直接把兩個腳位用斜口剪掉,剩下大面積的直接用絡鐵就輕鬆拿起來了 ...

我是板下預熱250度,板上熱風槍加熱320度,就很簡單拿下來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