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亂代用修好的全漢300W....原來全漢耍陰的...

楼主(2013-04-27):
這顆是從別人那50元收來玩的...
拆開一看...真的會讓人全身汗...

背面全貌....正面的忘了拍QQ

故障的零件
D304X用C5763代用..忘了拍

這是更換後負載的各電壓

一般修炮兒都會先把有連接散熱鋁片的零件先解焊下來...順便量一下有沒有壞..
通常鋁片固定在電路板上的點..都會把鍚順手吸乾淨(小弟都會先吸一吸)....鋁片的腳通常都會是獨立的...
而這顆有連接的點跟鋁片的腳焊在一起....線路上還有接電容= =.......
原本換好後量有5VBS,有PON...卻怎麼也沒開機動作.......把低壓側全在量一次...也沒有異常....當在想說會不會是
DBL494不能代用或原本就是壞的...........想說...先都焊回去...改天在來摸.....想不到都焊好後.....竟然正常開機了..
電壓也都有到..........這只能說...小弟略過了這個小細節..........QQ

高壓散熱鋁片的固定腳....跟整流橋負極相接....

低壓散熱鋁片的固定腳...跟低壓的負極相接....

低壓散熱鋁片另一邊固定腳....

网友:
這樣都能修好!!!

网友:
你跟我一樣
忘了散熱片上的負極

在四年前那時我電子沒那麼厲害只會些一些LED 小馬達等等
我就急著修電源供應器

它是一台筆電的電源供應器
輸出是 19V 7.11A 算特殊規格了
所以很貴
它的壞法是線斷了
那時我就想說
線斷了焊回去就好了
所以我就把它給扒了
12年前做的東西用料很實在
一層塑膠外殼
一層膠帶
一層銅箔
一層膠帶
一半銅板               沒注意到有焊點所以就被我拉爆了XDD
一半鋁散熱片
拆完了
線接回去了
急著測試
想說銅板不重要
一上電
死了
板子冒煙
IC炸了!!!!!
到頭來還是自作聰明粗心大意惹的禍   T^T

网友:
恭喜版大成功修復好電源供應器

网友A:
請注意NPN Power Transistors Collector Current等級不同.
2SC5763 Ic 7A < 3DD304X  Ic 12A

网友B:
板子弄完要做清潔~高壓處焊點更要記得清理啊, 看起來有很多焊油沒弄乾淨,
未來焊油裂化, 可是會發生異常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弄完要做清潔~高壓處焊點更要記得清理啊, 看起來有很多焊油沒弄乾淨,
未來焊油裂化, 可是會發生異常的 ...

小弟在最後裝回去前有做一下清理哦...還連同風扇的灰塵也清..軸心上油密封...
只是背面有些是讓我也覺得怪...為啥固定膠會連背面也有.......

感謝大大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注意NPN Power Transistors Collector Current等級不同.
2SC5763 Ic 7A < 3DD304X  Ic 12A

感謝...在安培上小弟有看到...想說這顆只會拿來裝K7 P4時期的文書機...應該不會有太大輸出需求...
在換好之後也有測試大約兩百瓦的負載三小時測試...鋁片只有溫溫的...應該還OK!!!
.
.
感謝大大提醒!

网友:
燒成這樣了…還是修好
有耐心、更有毅力,真的很棒!

网友:
感謝樓主的無私分享,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