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zero大大送的8051學習板

楼主(2013-04-28):
在測試89C51燒錄器的帖子裡

http://bbs.pigoo.com/thread-43955-1-1.html

fatzero大大(在5#)提出說有多一塊8051學習板,小弟厚著臉皮就給他要了回來

收到後....就急個好好摸索一番...剛開始一切都很"正常"....下載都OK.....
一時手賤....就把最高波特率一直往上調升....從2400...4800....9600....一直調到115200
好景不長....過沒多久....就掛了.....再從1200測試起......也都無法下載了!!!....

趕緊上痞酷求教晶片達人....驅動程式...下載器也都重新安裝.....結果都失敗了......

因為手上沒有任何多的零件可更換測試...就停頓了一些日子......
經由阿乾師傅的介紹....在網拍上買了STC89C52RC..74HC595..DS1302..DS18B20......
CH340T  STC下載器....準備好好的來玩一玩!!!.....
從匯款到收到商品.....足足等了一個禮拜(有點慢!!!).......今天終於收到了....
先加裝CH340T  STC下載器......程式有在跑...但是還是無法下載???....

改用原來的STC下載器......換一個mcu看看吧???......
賓果!!!....原來是mcu掛了......為什麼呢???.....

接下來繼續給他調整最高(最低)波特率試看看.......
發現一個疑問???....當最高(最低)波特率同時是9600時....卻無法下載(同時是4800時...還可以)
不知網內大大是否有人知道原因為何???

還有一個問題請教......原先的mcu是因為調到115200....幾次之後就掛了(無法下載)......
這算是正常嗎??還是操作過程出了問題??一般應該調在多少才正常???
我剛在學...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懂.....還請達人們多多指導指導!!!!....謝謝......

网友A:
A大:
   努力不懈,精神可嘉,大過乙次,以資鼓勵!! 我的下載線也是4800而已,再上去就常常跑不動!! 所以這是正常的現象!!
  我做玩具大部分都使用 STC89C52 也死過一個!! 原因不詳!!(功力不足吧)!
  下載的速度定 自動就好!! 因為可能會因為 USB線過長搞不好1200就跑不上去了,跑快跑慢不重要,可以達到終點才是王道啊!!
  我現在幾乎都沒再使用"實驗板"因為懶得插拔IC,除非學習其他附贈的程式,我現在做板子一定多焊接下載線的四PIN 因為改成是改很兇,把下載線直接裝著,馬上改程式碼上跑下載程式碼上"見真章",所以下載線一定加一個開關(這次會把下載線寄給你,要不要自己也做一條?),方便多多!! 除非你的電流比較大才需要使用 TEXTOOL,因為下載線提供的電流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大:
   努力不懈,精神可嘉,大過乙次,以資鼓勵!! 我的下載線也是4800而已,再上去就常常跑不動!! 所以這是正 ...

A大:
   努力不懈,精神可嘉,大過乙次,以資鼓勵!! 我的下載線也是4800而已,再上去就常常跑不動!! 所以這是正常的現象!!

阿乾大~人家做的好, 應該給大功啊 ~

网友B:
虎膽妙算裡密令的最後..."播放完畢後5秒內自動銷毀".

而用STC89C52 以115200下載幾次後自動燒燬 ...  ...   ... ...

正常的情形下,Mcu應該是超出某個頻率就不會動作而已,怎麼會燒燬了,感覺是IC本身或者電路設計有問題.

從來沒有聽過這種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
   努力不懈,精神可嘉,大過乙次,以資鼓勵!! 我的下載線也是4800而已,再上去就常常跑不動!! 所以這是正 ...

阿乾師傅 :

             經過這次的實驗....我大概知道...下載線一定要多加一個開關.....

             以後做"玩具"時....會記得順便焊接下載線的4條線...就不用插拔mcu了!!!...

             目前只都停留在研讀學習板所附贈"程式"......懂很慢......要多看幾次!!!!.....

             至於學習板的線路....大致上也都看得懂七~八成......剩下一些以前沒摸過的零件

             3D  RGB  LED 的壓克力盒子做好了......過幾天整理好再發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虎膽妙算裡密令的最後..."播放完畢後5秒內自動銷毀".

而用STC89C52 以115200下載幾次後自動燒燬 ... :sam ...

scottwang版主您好 :

                那個STC89C52沒有燒燬!!!....只是停留在最後一次輸入程式的狀態!!!....

                不能再洗掉...重灌....最後一次是用115200給他操下去!!!....

                可能頻率太高!!!...啊S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ottwang版主您好 :

                那個STC89C52沒有燒燬!!!....只是停留在最後一次輸入程式的狀態!! ...

若是頻率調低的話也不能動作,那就讓它好好休息,看看它會不會像一般PC的CPU那樣有保護作用,過一段時間就會回復正常了. (既期待有又懷疑)

Atmel一般的8051,一般只能燒寫1000'次,而stc89c52 聲稱能擦寫次數10萬次,是否能撐到那麼久?

若是能燒到1萬次的話,一顆在百元以下是還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頻率調低的話也不能動作,那就讓它好好休息,看看它會不會像一般PC的CPU那樣有保護作用,過一段時間就會 ...

fatzero大大曾跟我說過應該沒燒寫過上百次.....

我也曾經停了約5天左右再做測試....也是不行.....

我是想說....是不是燒寫過程中...哪些設定出錯了???...而卡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tzero大大曾跟我說過應該沒燒寫過上百次.....

我也曾經停了約5天左右再做測試....也是不行.....

用小塑膠袋把它包起來,拿去冰箱冷凍,過了48小時之後再解凍,再放幾個小時之後,等它變成常溫,若有水氣就用吹風機吹一吹,冷卻之後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塑膠袋把它包起來,拿去冰箱冷凍,過了48小時之後再解凍,再放幾個小時之後,等它變成常溫,若有水氣就用 ...

好主意!!!....我試看看......

如何"解凍".....放在室溫下,一段時間即可......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主意!!!....我試看看......

如何"解凍".....放在室溫下,一段時間即可......還是??? ...

放在室溫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fatzero大大曾跟我說過應該沒燒寫過上百次.....

我也曾經停了約5天左右再做測試....也是不行.....

我自己試,
使用usb轉com port的下載方式,最高只有試到14400過,
使用純com port的方式,就沒試過了,好像只有試到9600過,
我想下載的速率,應該和週邊的元件及電路有關啦!
不過,就像阿乾兄說得,不論黑貓還是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啦!

個人電腦上的com port已經消失不見了,
所以,像我和阿乾兄一樣,作一個四pin出來,使用下載線來下載,
在電路上真的比較簡單,也比較能快速的除錯的啦!

還有mcu會燒毀了,可能真的有短路到,
但是應該和下載的速率無關的啦!
有時候手抖一下,他就短路了,
我就這樣燒了一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試,
使用usb轉com port的下載方式,最高只有試到14400過,
使用純com port的方式,就沒試過了,好 ...

F0S大:
   可以的話再下載線VCC 5V的地方接一個二極體(蕭基最好只有0.2V)這樣一定可以防止不小心倒灌燒掉USB線!!

网友D:
下載的速率應該是和作轉換的晶片有關
用PL2303也許用2400會比較好一點
有時穩定還比快那一點來的重要

有時想想,115200應該是讓MCU在基本的存取區出錯,而不是MCU掛掉
所以原本燒錄的還能動作,說不定使用萬用型作完整燒錄就能回復
沒用過STC的所以沒試過,就不知會不會像AVR作熔絲回復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載的速率應該是和作轉換的晶片有關
用PL2303也許用2400會比較好一點
有時穩定還比快那一點來的重要

legion版主您好 :

             這塊學習板的下載晶片是CH340T(焊在背面)

             小弟準備照scottwang版主教的方法....放冰箱冷凍48小時...試看看

             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下載的速率應該是和作轉換的晶片有關
用PL2303也許用2400會比較好一點
有時穩定還比快那一點來的重要

legion大:
   最近使用 15F204EA 常出現一個問題,程式下載之後就"好一振子"下不進去!! 因為我比較沒耐性,所以會用一些有的沒有的方法去解決,我是懷疑我的程式沒寫好就"呆"在那裡,試過把 看門狗 選項"選上",好像有時候會解決,不知道我的拆測正確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legion版主您好 :

             這塊學習板的下載晶片是CH340T(焊在背面)

基本上就是有辦法都先試試看,
不過大概不行,但總要先試了再說,
真不行再找別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egion大:
   最近使用 15F204EA 常出現一個問題,程式下載之後就"好一振子"下不進去!! 因為我比較沒耐性, ...

antlu大
因為還沒有去買15f204ea所以也沒有去想這個問題,
現在在想除了15f204ea外,就順便買些stc的玩看看,大概會找12c56系列和12c5a6s2試看看
而只有8pin的也看來很有趣,要找個時間來玩看看
基本上作isp下載時,晶片本身內部是有預設一些值才對
找了一下,下面是有人和你一樣用stc的問題,有人是這麼回答的,參考看看
因自己平時都習慣用燒錄器燒錄,所以倒是沒想言這個
--------------------------------------------------------------------------------------------------
在第一次下載的時候選中了“下次冷開機P1.0,P1.1等於0,0
才可下載””快速啟動””這個選項,
那麼,在第二次下載時請將P1.0和P1.1接地。
如果啟用了單片機外部晶振,請將外部晶振連接到單片機上。
注意先點下載按鈕再將單片機上電冷開機。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ntlu大
因為還沒有去買15f204ea所以也沒有去想這個問題,
現在在想除了15f204ea外,就順便買些stc的玩看看 ...

LEGION大:
  因為我偷懶!! 我都習慣只用4跟下載信號(VCC GND TXD RXD) 若還要把P1^0 P1^1 接地在版子上比較麻煩... 還有 15F204EA 記得好像沒有 晶震的接腳!!  感謝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GION大:
  因為我偷懶!! 我都習慣只用4跟下載信號(VCC GND TXD RXD) 若還要把P1^0 P1^1 接地在版子上比 ...

antlu大
看了一下stc的下載程式,確實在15F204EA是只有內部晶振選擇而己
要再往上一個等級的12C5XX系列才能選擇內部或外部晶振
只是在15F204EA那里原來還有選下次冷起動的下載能否動作
而上面那些說明,在這個ISP下載程式里
在下面有一堆說明文字框,里面也有關於能否再下載之類的說明
這一點可能要請antlu大你自己看一下作測試,畢竟手上要有東西才能測試
只是沒想到STC把這個搞的有點複雜化了

楼主(2013-05-29):
引用 网友B:
放在室溫下就好了.

scottwang版主您好!!

           小弟把它放在冷凍庫冰存.....工作一忙就忘了....整整冰凍了2個星期.....
     測試的結果...還是掛了....還差點被小孩吃掉了

     小孩 : 爸比!!!....冷凍庫的"巧克力"怎麼長腳了???
        我 : 那是我的單晶片啦!!!!...不是您的巧克力....
              吃了的話....牙齒會掉光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版主您好!!

           小弟把它放在冷凍庫冰存.....工作一忙就忘了....整整冰凍了2個星期.... ...

特殊的東西存放在冰箱,本來就要讓家裡的所有人知道,甚至在冰箱門貼便利貼,你不告知,難道你有特殊的嗜好,想要暗槓這種有長腳的巧克力 ...

救不回來,可以打洞穿線,用熱溶膠包起來,再把它做成鑰匙圈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