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GA-8SRX拔牙&植牙記

楼主(2013-04-28):
本次的主角..老古董GA-8SRX

我是老古董

我是老古董

整片的大電容全部都爆漿,只剩下3顆綠色三洋還好的,台製的全部陣亡....
吐口水的電容看起來好噁心喔xd!!
先通電看看,很好,3秒自動斷電,這個可能有地方短路了...
不管了,先拆電容吧,說不定拆完就不短路了..(事後證明是MOS有短路).....

拆光電容,Vcore還是短路

拆光電容,Vcore還是短路

連MOS一起拔下來了

連MOS一起拔下來了

這顆MOS編號是2SK3296,查資料是35A,這個我沒有,我只有幾顆120A的TO-220 MOSFET
好吧,自己想辦法吧!!剪這個背板讓我吃盡苦頭,女生的手力比較小麼,
花了半小時才剪斷,手都起水泡了xdd

終於分開了xd@@

終於分開了xd@@

接著把電容裝好,Vcore的電容家裡找不到,先隨便焊1顆上來

裝好後先上假負載測試,Vcore出現了,裝真的CPU測機囉

短路的MOS

短路的MOS
終於有畫面了,不過Vcore還缺5顆電容,CPU架子也不見了,北橋散熱片也被偷走了
有時間在去偷別人的吧xddd!@@

發射飛彈.....@@

發射飛彈.....@@

換好MOS囉@

換好MOS囉@

网友:
蛀牙很多的版子

网友:
電容能爆到這種程度也不容易

网友:
爆的真誇張!

网友:
那叫做"高帽子"啦~~~林肯時代那種

這塊板真誇張,全部都爆了......是在啥嚴酷環境下運作阿

网友:
OST電容...   爆竹工廠轉投資的公司。

网友:
電容長好高ww

网友A:
老機版了, 不錯很有耐心地完修..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機版了, 不錯很有耐心地完修..恭喜

其實還不算完修耶,因為CPU Vcore的電容5顆我只裝了1顆xdd,還有CPU架子和北橋散熱片都是不見了的喔,可能
要去偷幾個回來裝才能算完修喔

网友:
家裡有一張 不小心記憶體插反 結果MOS 燒掉
去買一張500元 哪時候還不知道可以修==

网友:
以目前修道能開機就不錯..接下來找其他配件就簡單.
就怕這些修好還有其他問題 (如 .. 南北橋 ) 不開機那不就白忙一場...

网友:
能用斜口鉗把那個剪斷算你厲害.我都是用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還不算完修耶,因為CPU Vcore的電容5顆我只裝了1顆xdd,還有CPU架子和北橋散熱片都是不見了的喔,可能

成功的維修,成就感十足,相信妳功力大增!
北橋散熱片量一下固定孔距,連同CPU散熱片固定架一起送,但郵資自付,
需要的話請 PO 短消息給我。

网友:
個人換電容比較喜歡一顆一顆換, 這樣才不會搞混

网友:
剛看完,想請問,CPU供電那邊,"裝一顆電容就可開機? " 且還有螢幕?  正常來說,電容沒補齊,CPU供電ripple應該會很大,然後電源不穩定,不開機才對.  大大卻可開機?

网友C:
真有耐心
如不是特別需要----------------還是淘汰吧------------沒價值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有耐心
如不是特別需要----------------還是淘汰吧------------沒價值修

入門練功很好的,至少比較少有一堆南北橋空焊之類的怪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門練功很好的,至少比較少有一堆南北橋空焊之類的怪問題

對阿,板子沒價值但是學到的技術有無限的價值喔,還有我們公司還有大量的K7還是P3電腦在運作喔,其實新軟體授權費的問題老闆才不換的,就一直修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的維修,成就感十足,相信妳功力大增!
北橋散熱片量一下固定孔距,連同CPU散熱片固定架一起送,但郵 ...

謝謝你喔,我已經去跟一個網路賣家買好了,1個10元喔,解決了窩,不過還是謝謝你喔,
你的簽名檔很兇喔"UNICA K-13 平衡式後級"<-------讚

网友E:
壞真多..利害...那麼厚竟被妳剪了@.@
是我就用小蜜蜂或沙輪機慢慢磨...不過是因為公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壞真多..利害...那麼厚竟被妳剪了@.@
是我就用小蜜蜂或沙輪機慢慢磨...不過是因為公司有 ...

我是正-反-正-反一直輪流剪的喔,然後花了30分鐘慢慢剪,......還有小密蜂是啥阿xdddd

网友:
電動或氣動筆刻刀~~因為有在玩車所以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