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碩HD-3202MTS 液晶電視待機燈有輛可是遙控器及按鍵都無法開機請問是甚麼原因

楼主(2013-04-28):
聯碩HD-3202MTS 液晶電視待機燈有輛可是遙控器及按鍵都無法開機請問是甚麼原因

网友:
要先遵守論壇規則!!

网友:
偷偷告訴您~
可能是遙控器 or 按鍵 or 電源板 or A/D板 or ...壞了~
沒圖(相片)沒真相,不拆機更沒真相~

网友:
是剛好按鍵壞了又遇上遙控器沒電了嗎?

网友A:
可能是

液晶電視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哇哩咧~~~好長~結果是~~~

网友:
沒圖沒真相..

网友:
我知道上傳"圖片"很困難~~~

如:我不太懂電腦,我不懂如何將圖片檔縮成1024x760 or 800x600 ...等

===============
1. call 原廠客服詢問

2.若沒能力將整台電視拆開,那說到天花亂墬多只是浪費"時間", 請直接送修吧!

网友:
截至目前為止,樓主發了個文後,尚未上來看到各位前輩的回文,

所以一直無下文.........

网友:
樓主應該是天劍二型空對空飛彈吧!

网友:
射後不理是嗎?

网友:
如果還是沒回應準備移回收囉

网友:
u一定是液晶電視故障...........遙控器故障

网友:
電腦剛好也壞了.無法回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哩咧~~~好長~結果是~~~

啊 幽默一下啦  抱歉啦

网友:
應該是可以回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