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GA-8IG1000MK北橋短路(沒修理好,殘念)

楼主(2013-04-28):
主角:

都拆光了還是短路

都拆光了還是短路

本來說量到北橋沒電壓就開始自嗨了起來,以為3分鐘就能修好了@@!!
結果鐵板來囉喔.......拆了MOS管北橋還是短路的@
結果相關的電容也被我拆光了..xd

還是短路的

那就只好把北橋請下來問話吧....

不忍心拆散你們@@

不忍心拆散你們@@

怪了,拆完北橋機板就不短路了...
而且單獨量北橋也沒短路了@@@

怪了,不短路了

怪了,不短路了

這是什麼世界啦,,,,
哪有原來短路,而拆下來之後2者都沒短路的狀況,難道是靈異事件@@,

請教各位大大喔,你們會再把原橋植回去還是換顆新的呢?

网友:
建議既然北橋拆下就換一顆焊回 , 就怕植球後焊回還是短路 , 那就白忙一場 .

网友:
或許要跟其它沒量到的腳位短到把阻抗拉掉ㄌ吧卻量不出來~
新的比較保險

网友A:
你好,就我所知,有的北橋量起來只有10-30歐都是正常沒有短路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就我所知,有的北橋量起來只有10-30歐都是正常沒有短路吆

我用歐母檔量是0.8ohms喔,用二極體檔量vf是0.0v,所以應該是短路了喔,但是拆掉北橋後又沒事,所以讓我想起
公司前輩交待的無鉛錫會長錫鬚的事,現在這片先擺著喔,等到找到有一樣的橋再回焊回去喔,做BGA不難,找零件對我來說才難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歐母檔量是0.8ohms喔,用二極體檔量vf是0.0v,所以應該是短路了喔,但是拆掉北橋後又沒事,所以讓我想起

你是在主機板大廠做事的嗎....感覺你好厲害喔

网友:
一般來說北橋可以由PCIE SLOT(插顯卡那個槽)
用燈號治具可以更快維修
短路的話燈都會特別亮
空焊的話燈連亮都不會亮

楼主:
我以前待的公司有針床有分析儀喔,要找OPEN-SHORT是很容易的事,現在轉換跑道不碰硬體了,所以在家我只有一個老電表能用了.至於假負載.....目前沒有,有須要再買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