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600 ohm, 1:1 變壓器

楼主(2013-04-28):
俺想 DIY 這個, 找不到變壓器
原文在這裡
AN-4 (Midcom TN #98) LOW COST TELEPHONE LINE INTERFACE

請問用這個替代可以不
製造商的網站資料
http://www.ctcu.com.tw/download/catalogs/2011/6-41-ALS-12,%20ALS-M12.pdf

网友A:
這個應該是可以代用吧,或者是找看看有沒ST-71的也是600:600歐姆的
ST-71很久以前用過,是能替代的
那是為了當HOOK拿起時作600的阻抗用,就是大陸那邊所謂摘機吧
有很多作法都能作到,要看作什麼用途,用變壓器是簡單方便一點
而且能隔開電路和電話線的干擾,

网友B:
找fax電話機(總機I/O板)或pc數據卡(機)上,大都有這匹配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是可以代用吧,或者是找看看有沒ST-71的也是600:600歐姆的
ST-71很久以前用過,是能替代的
那是為了 ...

請教版主
ST-71是收音機裡面那種紅色或是藍色膠帶綑好的變壓器嗎
因為問賣的店裡面的人, 他說不知道型號, 只有 IPT 和 OPT 兩種
但是買了試驗, 結果是沒有動作的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fax電話機(總機I/O板)或pc數據卡(機)上,大都有這匹配變壓器

哈. 這個突然找不到
拆了四個電話, 居然都不用變壓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版主
ST-71是收音機裡面那種紅色或是藍色膠帶綑好的變壓器嗎
因為問賣的店裡面的人, 他說不知道型號, ...

IPT 和 OPT是指輸入變壓器和輸出變壓器,和ST-71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就要看你在那里買了,如果是在高雄的話,禾樺有賣,一棵大約35吧,
如果沒有ST-71那就換ST-72是1K:1K,可以確認上次有在禾樺買過
另主要要看你的用途,在一些情形下現在應該也很少有人用變壓器
用耦合的方式也能使用,但阻抗和雜音的干擾就比較麻煩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