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M-32V37 電源板壞了

楼主(2013-04-28):
正面沒有明顯的燒壞,背面也沒有燒壞,但是就不會啟動,連待機電源都沒有,不知道 IC 晶片有沒有壞,

网友:
您好
請先至【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新舊會員必看) 2012/06/22】閱讀相關規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版規

版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呢?

抱歉,因為我是新手,有些違反規定,要再重新處理,謝謝你的關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呢?

有圖了,我處理好了,

网友B:
請檢查紅色區塊的電路
尤其是藍色區零件是否燒毀故障
還有正面的power 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檢查紅色區塊的電路
尤其是藍色區零件是否燒毀故障
還有正面的power mos

要怎麼測IC是好或壞的

网友C:
檢查IC輸出端是否有正常的信號~因為沒有IC的編號所以沒辦法找資料給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怎麼測IC是好或壞的

站內有很多相關的查修資料
請自行搜尋,爬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IC輸出端是否有正常的信號~因為沒有IC的編號所以沒辦法找資料給你

IC要另想辦法看了,因為小顆,有點糢糊,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內有很多相關的查修資料
請自行搜尋,爬文

標題是找 IC 嗎

网友:
待機電源往回找,就只有那一顆變壓器
變壓器的驅動POWER MOS就那麼一顆
POWER MOS的驅動IC也就那麼一顆
個人判斷,差不多就這些個零件故障,造成無待機電源

右下角藍色框框裏面的電阻,似乎有燒毀的跡象

都跟你說過了,這類型的維修帖,站內很多,請多爬文
這又不是甚麼疑難雜症,沒那麼難的

网友:
按部就班的查!!

沒有待機電壓表示市電高壓端沒有電到+5VSB電路或是+5VSB電路故障!!

要先查紅色區塊上的問題!!

首先看看保險司是否燒斷,橋式整流器有無擊穿,大電容電壓是否正常等等,

在看後端+5VSB電壓來源控制晶片、IC等供電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