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電鑽 按鈕開關GG 請問這要到哪買?

楼主(2013-04-28):
因為這是別人不要的
上面沒標籤   因該是牧田的
轉貼網路圖片

omron
C3LA-1A

网友A:
可以貼上圖嗎?看你的等級,應該可貼圖吧!

記得 PIGOO 的好傳統,No Picture No Tru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貼上圖嗎?看你的等級,應該可貼圖吧!

記得 PIGOO 的好傳統,No Picture No Truth! ...

我貼網路的    相機都不在身邊

手機根本就不清楚XD  (沒辦法  還在智缺型的時代)

网友A:
這個開關很貴,國內我找不到有在賣的。

以下是國外的:價格真的是 XD
http://www.ereplacementparts.com/switch-c3la1a-p-6115.html

建議你可到牧田的專賣店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開關很貴,國內我找不到有在賣的。

以下是國外的:價格真的是 XD

我有到工具維修行問過    2000元  說真的  也很XD

這....我大概貼點錢   可以買一組新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到工具維修行問過    2000元  說真的  也很XD

這....我大概貼點錢   可以買一組新的了 ...

自己做一個!!!....線路應該不會很難!!!....

大概類似"調光器"..調速器"之類的.....用SCR..DAIC.TRIAC去組合

那個手動開關(控制速度).....改用V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個!!!....線路應該不會很難!!!....

大概類似"調光器"..調速器"之類的.....用SCR..DAIC.TRIAC去 ...

忘了補充說  只能反轉....上面的左右條紐   只能反轉     用到正轉   還是反轉
剛剛把開關  裡面打開了   有一塊電路板    看看  等等相機  有沒有機會   回到手上來
再來拍照  PO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補充說  只能反轉....上面的左右條紐   只能反轉     用到正轉   還是反轉
剛剛把開關  裡面打開了   ...

這個情形....老大好像有說過....很有可能是開關壞了。

网友:
可以自己拆開整理一下 說不定有機會修復

啟動&轉速開關  與 正逆轉開關 應該是兩個部分
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1464-1-1.html

我將正逆轉開關拆開整理一下提供參考

正逆轉切換柄
卡準
導通原理
切換前
切換後
接觸點要清潔
壓力彈片
電線插入點   接觸點要清潔

整理完組合 再用電錶量阻抗值 可知是否恢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