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關於電容、元件固定膠的疑問

楼主(2013-04-29):
之前維修PI板常看到電容或一些元件都有用一種膠作固定
看起來像速力康 五金行 1支45的那種
但疑問是 之前幫人裝監控工作時 常用速力康固定壓條~ 印象中只要一段時間 整支就固化掉了

1.不知道電容固定用的那種膠有何差別?
2.是不是點了很快就乾?
3.那只關封口會像速力康一樣不能用嗎?
4.正確的名稱叫什麼?

网友A:
白色那種膠嗎?
如果是白色那種是電子級熱溶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那種膠嗎?
如果是白色那種是電子級熱溶膠~~

我有熱溶膠 看起來跟摸起來都感覺不是~ 它是有彈性的 白、灰、黑都有看過

网友A:
你要買電子級的就會是有彈性的囉~~
也也可能是耐高溫的矽利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買電子級的就會是有彈性的囉~~
也也可能是耐高溫的矽利康~~

我也想過是矽利康~ 可是矽利康一旦使用 在常溫下很容易固化無法再使用... 如果為了一塊PI板黏一黏就開封一條 那不是成本提高又浪費

网友A:
這問題大大們有提過,一般這個電容維修換過後我都是沒再固定的,如果您想固定,可以買電子級熱溶膠,他耐溫150度,如果你提的是生產線上,生產線上不是一天只生產一片PI板吧。

网友:
用強力膠固定就好了
為什麼可以生產線上實際用過
現在為了環保所以沒用了後來看到就是大家看到的白膠
用途主要是固定----------
所以基本如不是長途運輸有沒有點膠差異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問題大大們有提過,一般這個電容維修換過後我都是沒再固定的,如果您想固定,可以買電子級熱溶膠,他耐溫 ...

了解 謝謝您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