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改電瓶充電器 (控制芯片 寫 2003)

楼主(2013-04-29):
最近看到關於電腦POWER的再利用.於是也想來改改看.但是網路上的分享案例都是 TL494 芯片的.跟我的不同.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指點一下
如TL494 芯片只要找出電路版上接 TL494 第一腳的電阻,把它替換成可變電阻就可以達成12V可調.那下圖中的IC不知要更改哪一隻腳 ??我沒有電路的底子.所以盡量能講清楚一點。或是能告知這個奇怪IC的控制原理

下面是剛找到的圖.但不知是否是上圖中的IC

在此也感謝所有回復的前輩

今天有試驗6樓給的方法==>並聯10K電阻看看.但有的探針剛碰到電阻一端.POWER就停機保護....

网友:
ATX 電源
橙線 +3.3V  接電瓶 +
藍線 -12V  接電瓶 -
壓差是 15.3V
剛好是一般充電瓶的常用電壓
只是您的炮兒-12V只有0.5A恐怕要充很久...

15.3V充到回充電流小於0.3A
基本上電瓶就算吃飽了

楼主:
感謝.不過用電壓差的辦法不是很好.電流也太小.還是要從IC腳位去調整比較好.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這個IC 要如何調壓

网友:
到Google上找"ATX 2003"就可以看到一些電路了。看起來應該調整接在第14腳的分壓電阻可以調電壓。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37741-1-1.html

第21樓!!  參考一下!!

网友:
很棒的idel喔,拿不要的電源供應器來充電池,不過還是要注意安全喔!

网友A:
這顆pwm控制IC有電壓監控功能
所以要改輸出電壓
建議先騙過"電壓監控"

小弟之前有一顆也是類似的控制IC
保護功能很敏感
將回授電阻更改後(電壓略高12V一點點)
一加負載測試幾次後,+12V整流二極體就燒了
研判可能是過電壓保護啟動
輸出不正常的控制訊號
所以才建議您先騙過"電壓監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pwm控制IC有電壓監控功能
所以要改輸出電壓
建議先騙過"電壓監控"

這方面我完全沒有經驗 所以才發文請教.想知道它的作用原理(IC)....看起來改成功的希望不大

网友:
小弟一直查不到這顆IC的DATA
所以無法得知各接腳的功能其含義
依您提供的電路來看
第10腳(+3.3VOUT)可以與第3腳接在一起
(+12VREF)->27K->(10PIN.3PIN)->10K->(GND)
從基準12V分壓出3.3V
(+12VREF)->15K->(4PIN)->10K-(GND)
從基準12V分壓出5V
(+12V OUT)->R->(+12VREF.6PIN)->12V ZD->(GND)
從黃線12VOUT經過電組與基納二集體穩壓出基準12V
(+5VOUT)->10R10W->(GND)
+5V負載電阻
(+3.3VOUT)->5R5W->(GND)
+3.3V負載電阻
在來跑線路,看看14PIN接出去接到哪
一般都會透過分壓接到+5V與+12V
先把阻值找出來,在來計算分壓點
就可以更改了

小弟電腦剛換系統,所以很多軟體尚未安裝
無法畫圖,請見諒

网友:
稍微找一下找到的資料,
看來這是客制化的IC, 所以找不到Datasheet。不過有看到應該是接近SG6105,要改的話好像要保持3, 4, 6腳的電壓在固定電壓,然後用14腳的電阻來調輸出,好像有點麻煩。

相關資料如下,提供參考。

网友:
我家裡剛好有顆跟你非常相似的舊 power ...
看完你的文章索性拿出來研究了一下...發現11樓robotai大大 & 10樓winrar070大大的資料沒錯!!
而且你貼出來的線路圖(應該是站上另外一位hannahmo大大貼過的!!)也應該是正確的..
上面的電阻電容的阻(容)值甚至是編號通通跟實際板上編的是一樣的!!
這張是我家的板子
下面是你的原post

11樓robotai大大說的沒錯..這顆IC看來這是客制化的!!所以跟一般的 TL494 以腳1作為取樣電壓不同!!
因此改腳1電阻值(R36)並不能改變電壓輸出大小...
而是跟10樓winrar070大大說的一樣需要動到14腳位上的電阻....

不過我手邊的這顆power本來就是我要殺肉零件的廢品,沒辦法幫您實際測量哪顆電阻改多大可以達到您的要求
我只是大略測了一下我上面標出來的幾顆電阻,對阻值變化都有電壓改變的反應!!

至於未何你用10K電阻..依照6樓做法(其實那篇就是小弟的不才之作),會一碰就讓power進入保護跳電!!
我猜....因為照hannahmo大大貼的電路圖,這幾個電阻值如果用你的10K"並聯"...那阻值的變化是成倍數的改變!!
Ex: R40~>13K並10K=5.65K ; R45~>47K並10K=8.24K ; R39~>910K並10K=9.89K
至少都有兩倍甚至近百倍的阻值變化...太劇烈了..所以鐵定進保護!!

建議你依照電阻大小...算一下電阻的變化值不要超過50% EX: R40的13K併一個160K的..那阻值大概就便成12K(降1K左右)
來測... (這種方法你要準備多幾個電阻)

要不然就是上面幾個相關電阻,一個一個拆下來後用適當的可變電阻接上去測(建議從R45和接地的那兩個R39R40三個先試起!!)
========= 隔日補充 =======

好了...我又很無聊的亂想了一天!!仔細去思考 R39 & R40 的接法其實就很單純的是兩顆電阻並聯(ㄚ不就是要湊出一個適當的電阻值!!910K並13K=>12.82K)
所以回家後就直接把R39&R40直接都拆下...然後拿了一個10K可變電阻串一個5.6K,直上

電阻調成12.80K==>電壓11.89V

電阻調成11.75K==>電壓12.50V

電阻調成10.45K==>電壓13.46V

不過還是那句老話..我這顆Power是已經快掛點的power...以上測試結果僅供參考!!實際還是版大你自己去試才最準喔!!

以上提供您參考!!

楼主:
感謝樓上的 我今天試驗的結果有點奇怪 R39=470K . R40=13K 將2個電阻拆除.目前身邊也無電子零件只能先接上50K可變電阻試驗.其他只能慢慢的試了
對應關係如下:
電阻調成9.9K==>電壓在11.6~12V跳動

電阻調成12.8K==>電壓12.2V
電阻調成13.2K==>電壓10V
不知道這個電路是不是有過壓保護...因為這幾天在對岸網站看到
IC SG6105 的改造方法.有提到電壓檢測電路
loneabcd畫

网友:
我"猜"....是你用"50K"可變電阻造成(你可能轉一點點就差好幾K了)...
你仔細看我電阻值從12.8K~10.45K(差了2.35k)...電壓就增加1.57V
我建議你用個5K可變串一顆7.5K上下電阻來測
不然就是你準備12.65K(470並13),正負1K,正負2K,正負3K的幾個電阻一個一個下去TEST....
至於保護的部分,我的經驗如果不是"瞬間"差太多的話...不會斷電!!(所以我的成品在調壓時都要慢慢轉)
應該不用去動到改變六腳(2003的五)上的電路!!
為保險(這是我自己"想像"的:板上電容多是耐壓15V),所以設定調整後電壓最高不超過1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的 我今天試驗的結果有點奇怪 R39=470K . R40=13K 將2個電阻拆除.目前身邊也無電子零件 ...

有先對ic偵測電路作欺騙嗎?
估狗搜尋到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先對ic偵測電路作欺騙嗎?
估狗搜尋到的資料

沒有.因為身邊沒有零件.對電路還是有些疑問?等有空再買料來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