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che的問題

楼主(2013-04-29):
上個月我有發表一篇,這樣算是被攻擊嗎!
這是我附上連線圖片,請教大家這樣是被駭嗎?
目前有用防火牆封鎖好幾個IP了!
左邊是我的IP,右邊是外部IP,
協定是UDP17,形容如有錯誤請糾正我,謝謝

网友:
這跟 Apache 應該沒關的,開的 PORT 不同,你這是 PORT 17,可參考以下說明:

http://www.auditmypc.com/udp-port-17.asp

建議 Y達,你可檢查一下你這台是否有開無謂的 PORT,例如若你這台只提供 HTTP 服務,那麼一般只開放 PORT 80 就好了,其它的 PORT 都可關了,這樣可減少很多麻煩

网友:
upd 17大多是denial of service攻擊,可能封包不夠多沒有造成系統停擺。

楼主:
現在才注意到沒有設定好防火牆,現在還在探索中,這防火牆讓人眼花撩亂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才注意到沒有設定好防火牆,現在還在探索中,這防火牆讓人眼花撩亂

防火牆的設定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 ^_^

你不妨先用一些掃 PORT 的軟體,掃一下這台主機,看看開了那些 PORT,然後了解一下開放這些 PORT 是否有需要。

一般防火牆的設定方式有兩種:

1. 內定禁止開放所有的 PORT,你要自行選擇想開放的 PORT,大部份的防火牆都是這類型的
2. 另一類則相反,預設是開放所有的 PORT,必需手動的關掉不想開放的 PORT

當然,PORT 的開放與否,要依這台主機的設定,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

1. 主機關掉用不到的 PORT
2. 防火牆也擋掉需開放的 PORT

另外,現在的防火牆,可設定連接的限制,例如一些內部網站,可設定那些 IP 才可連進來,這就要看你的需求了。

楼主:
我用的是RouterOS雖然有說明書,但還在摸索中,

网友:
你用哪一款防火牆

楼主:
我用RouterOS,只有開啟apache,服務才會這樣,我作業系統全新安裝過,應該可以排除作業系統中毒,那apache本身有可能會中毒,或者被更改什麼東西,導致大量上傳嗎?謝謝

楼主:
附上log檔,看不太懂,這樣的攻擊看得出來是80port,因為我在防火牆看到是經由很多port攻擊的,謝謝

楼主:
目前有設定圖片中的1.2.3項設定,到現在還沒看到有大量上傳,觀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