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液晶電視TL26033TT視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3-04-29):
這台東元液晶電視TL26033TT開機只能看到AV端子畫面後(選擇輸入來源的),螢幕就黑掉了,用電表測量,+5V不穩定會飄,因為朋友已經將外殼拆開了,而且電源也有問題,所以先將電源板拆回家研究。
電源板是FSP150-3M01,觸發電源開關後,有+12V,但是大電容只有159V,PFC電路應該沒有啟動,查了資料這塊板子應該還有24V沒出來。先將二次側的電容全部先換掉,再測量+5V已經穩定不會飄了。但是24V跟大電容一樣是159V。將附近可能的元件一個一個拆下來測,發現幾個元件怪怪的。

FSP150-3M01

R28(紅黑白金綠?)電阻怪怪的,色碼看不出大小,實際測量是0.6Ω。

R411(白棕銀金),色碼應該是0.91Ω,測量值1.4Ω,但是找不到這種規格的電阻。

CY3的電容,這個我看不出規格,測量值是1917PF

另外有兩顆電容CY1_CD222M和CY2_CD222M測量容值分別是1816PF和1785PF,這個還在容許值內嗎?
請問有大師可以指導一下該往那個方向修嗎?謝謝~~

网友A:
你電組跟電容都沒壞  請查300v震盪迴路跟12v24震盪迴路    原頭vcc需要用pnp跟npc的晶體基本上已經擊穿(這是給ic用的vcc)

編號為2t跟2x  還有晶體b腳有串一顆15v dozo(可能會死)

震盪ic的vcc腳跟波行輸出腳 量測對地如有阻抗就是死了

記得二次測所有電容要換包括10uf的

以上都是個人經驗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電組跟電容都沒壞  請查300v震盪迴路跟12v24震盪迴路    原頭vcc需要用pnp跟npc的晶體基本上已經擊穿(這 ...

謝謝jackhiphop大的建議,來去測2x、2t跟15v dozo(這個是穩壓二極體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jackhiphop大的建議,來去測2x、2t跟15v dozo(這個是穩壓二極體嗎)

肯定是 他原件代號是ZDXXX  XXX=數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 他原件代號是ZDXXX  XXX=數字

先將拆下來測量的元件焊回去,再檢查一下mark 2X、2T的PNP、NPN電晶體,總共找到三組,拆下測量都是正常,另一顆穩壓二極管mark 15B,查資料這個應該是15V的,用886A測量也是好的。

這顆IC找不到DATASHEET,17D06?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將拆下來測量的元件焊回去,再檢查一下mark 2X、2T的PNP、NPN電晶體,總共找到三組,拆下測量都是正常 ...

看看是不是

PWM 17D06.pdf

282.04 KB, 下載次數: 77

楼主:
技術不到位找不到問題點,此板送回去了,請朋友買塊電源板試試看了,謝謝fakedeireas大的協助

网友B:
單板維修嗎?
如果是的話那.你沒有作假附載的動作(5V/SBY會飄動)
會導致PFC無法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板維修嗎?
如果是的話那.你沒有作假附載的動作(5V/SBY會飄動)
會導致PFC無法啟動 ...

單板維修的,謝謝小張大提醒。
第一次修液晶電視電源板,只知道比液晶電源板複雜,而且多了一個24V電壓,卻不知道+5VSB要加假負載才不會飄動,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