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TATUNG V32ECGI 液晶電視T-CON板電容規格

楼主(2013-04-30):
大同 TATUNG V32ECGI 液晶電視T-CON板電容規格
原來故障原因是有聲音無影像背光有亮光
看了wet板大的這篇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44223-1-1.html
我換完3A SMD保險絲變成無法開機.開機燈紅燈閃爍
拆掉面板連接線就恢復有聲音無影像背光有亮光
量測發現T-CON板C101與C102故障導通造成正極與負極短路
請問各位板大是否知道其電容容量是多少的

C101與C102故障導通照成正極與負極短路

C101與C102故障導通照成正極與負極短路

网友A:
開機燈紅燈閃爍跟T-CON沒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燈紅燈閃爍跟T-CON沒有關係.

我是換完T-CON板3ASMD保險絲變成無法開機.開機燈紅燈閃爍
量測發現T-CON板C101與C102故障導通造成正極與負極短路
原來故障原因是有聲音無影像背光有亮光

网友B:
先斷開T-CON.
再開機測試紅燈是否還閃爍.
且T-CON電容C101.C102必須拆下測量.才能確定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斷開T-CON.
再開機測試紅燈是否還閃爍.
且T-CON電容C101.C102必須拆下測量.才能確定是否短路.

已將T-CON板C101與C102拆下才確認短路為此2顆電容故障造成的
所以標題才會問電容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將T-CON板C101與C102拆下才確認短路為此2顆電容故障造成的
所以標題才會問電容規格 ...

此電容只要不小於原尺寸即可.

网友:
 看圖電容應該為 106/50V (1206)

网友:
基本上2.2UF或1UF的貼片電容都可以用 差不多大小就可以

他只是做濾波作用

网友:
t大:
可從舊板拆*長*寬高一樣的代用
若一時找不到,直接拆掉不用也可以喔!!(通常p+I板皆有做濾波)
參考!!

网友:
 小弟想法叁考...
看圖左方為 Switing schematic, 並不是 Liner schematic
設計原則不建議使用 225或 105,可使用左方電感旁那兩顆 106/50V (1210)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