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圓剛電視盒遙控器故障

楼主(2013-04-30):
各位先進好
在下又有問題想請教各位了
因近日至朋友家
朋友提到電視盒的遙控器故障
在下想說幫他拆開來清一清看看
原本的故障是TV/PC切換按鈕故障
當下是使用橡皮擦、細砂紙(大概1500)去磨有故障的接點
(當下忘了先測試接點是否正常)
之後因電路板上有些許油漬
之後使用去漬油搭配衛生紙做擦拭
完成後測試功能
不料卻發生意料之外的事情
原本僅為TV/PC按鈕故障
而處理之後卻造成了數字鍵1、2、3、電源紐故障
其中部份功能鍵也異常
但卻不是全部故障
非故障按鈕則功能都正常
在發現情況後試著使用工具接觸故障按鈕的接點
但是從鏡頭看來並無反應
沒修好還弄壞真的有點對朋友不好意思

朋友的電視盒是這款
這是機板上的ic

在下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不知道是我哪裡做錯了
還請各位大大指教
感恩

网友A:
若是同一排按鍵故障.即是共通線路斷路.
非銅箔.若使用橡皮擦、細砂紙應該把碳粉接點擦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同一排按鍵故障.即是共通線路斷路.
非銅箔.若使用橡皮擦、細砂紙應該把碳粉接點擦掉了. ...

該不會是真的把碳粉接點擦掉了
我昨晚有試著使用2B鉛筆塗 但似乎沒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不會是真的把碳粉接點擦掉了
我昨晚有試著使用2B鉛筆塗 但似乎沒效果.. ...

導電石墨是用印刷上去的.
橡皮擦.細砂紙.去漬油~這些都是大忌.
只能夠用無水酒精擦拭.

試試用導電銀漆筆修補看看.

网友:
油漬沒擦乾淨只是把油漬推到別的地方
細砂紙(大概1500)去磨有故障的接點
擦那裡就死哪裡
石墨是不能用橡皮擦、細砂紙擦的
ㄚ~~~~~~~~門~~~~~~~~~
願老天保佑你
花錢事小面子事大
花點錢當買教訓
面子問題建議買支新的把舊的內臟換成新的宣稱修好了

网友:
現在看到的照片是機板下方的,可以拍機板上方的照片嗎,看磨損的實際情形如何,再判定有沒有辦法補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不會是真的把碳粉接點擦掉了
我昨晚有試著使用2B鉛筆塗 但似乎沒效果.. ...

如果真的要補救.只能用銀漆筆.
但要看是否符合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