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Benq:DW220P 故障

楼主(2013-04-30):
Benq問題 無法退 (燈有亮起) 嘗試皮帶拿掉 按退出鈕 碰承盤微開關 讀寫頭會再中間位置 前後移一點 讀寫頭紅燈亮下 主馬達轉下(讀寫頭往後推到底也相同). 讀寫頭 都沒有上下移動
在嘗試 讀寫頭往後推到底 電源拔出 拉出承盤 接電源(退出燈亮起) 再推入承盤 讀寫頭會抖下 再往前到定位 讀寫頭 紅燈亮下 主馬達轉下 就沒反應了
光碟嘗試放入 主馬達轉下 一直再找軌跡 直到退出燈熄滅
另外 白色軟排線 在哪可買 或可用什麼來代替呢?

楼主:
Benq 退出馬達有 在別台機種試過 可能是機器問題 退出較慢些~

网友:
雷射頭---掛了

楼主:
雷射頭是哪個 長什麼樣子呢?

楼主:
請問 排線要在哪買啊?

网友:
雷射頭就是那個滑軌中可移動的,有個塑膠的雷射讀取頭,靠進步馬達移動它前後
移動...

楼主:
我想找軟排線 50Pin 0.5間距 長77公分 寬25.5公分 正/正向 市面都找不到~
如果找長些 用刀子割開白色塑膠 不知是否可行?
割開面 是在軟排的背面 是否有方式可以割開(剖開) 這白色塑膠(軟排背面) 露出金手指 又不會去割到 正面呢(割超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