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G640(0677)燒錄bios失敗

楼主(2013-04-30):
不好意思,請教站上大大~
小弟目前碰到一台LENOVO G640 型號0677的筆電
客人拿來是說他到官網抓bios更新失敗開不了機
我到官網抓bios下來燒錄後一樣開不了機
http://support.lenovo.com/zh_TW/downloads/default.page?
請問我抓的檔案不對還是要使用別的方式燒錄或是開機需按什麼鍵才能開機
麻煩有此經驗的大大教導一下
謝謝~

网友:
如果開機燈還會亮試試救援模式
http://forums.lenovo.com/t5/Idea ... ECOVERY/td-p/332989

楼主:
回覆itnken大大~
有試過了
還是開不了機~
謝謝您的回覆
有聽人家說過官網上提供的是更新檔並非真正BIOS原檔
需要用原始檔燒才可以正常開機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要拆起來燒需分離,或找一台同型號的匯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itnken大大~
有試過了
還是開不了機~

Intel的機器對吧
一般來說三個層次,
1.包成一個檔案,把燒錄的utility跟BIOS ROM file包一起,難解開。
2.Intel ME lock,一般是出貨後不燒ME(Intel only),現在的BIOS可能會把ME systemBIOS VBIOS(支援CSM的話) EC都一起包進去。沒放ME的話你看到的BIOS ROM file會略小,應該不會小超過1.5MB
3.Win8/UEFI支援Secure BOOT,所以要把你的BIOS加密,防止你亂改阿。看到把檔名改cap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的機器對吧
一般來說三個層次,
1.包成一個檔案,把燒錄的utility跟BIOS ROM file包一起,難解開。

大大您好
1,是intel的機子沒錯
2,小弟下載下來的是exe檔案,解壓縮後有很多檔案,其中有一個檔名NIWEx215.rom的檔案,容量有4.32MB,我是直接燒錄這個檔案,燒錄過程一切正常沒有錯誤,不知道是不是還需要什麼步驟沒做到或是需要燒錄原始檔而不能開機
3,小弟功力不夠,您說的第三點我看不太懂,不知道是否能指導一下
非常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1,是intel的機子沒錯
2,小弟下載下來的是exe檔案,解壓縮後有很多檔案,其中有一個檔名NIWEx215.r ...

flash part沒有那種4.32MB的,看起來是少ME,
標準的rom檔一般都是2M 4M 8M ...
請找到原檔吧,不然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part沒有那種4.32MB的,看起來是少ME,
標準的rom檔一般都是2M 4M 8M ...
請找到原檔吧,不然無解 ...

跟我當初想的一樣
看來還是只有原檔能解決問題
包一包還給客人吧請客人送回原廠
感謝各位大大回應~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