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如何計算此石英震盪晶體的頻率

楼主(2013-04-30):
如附圖.0.1US水平*10有拉起

楼主:
如附圖 0.1US水平*10有拉起

网友A:
照片畫質太差了,看起來接近5Mhz,是否為4.915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畫質太差了,看起來接近5Mhz,是否為4.9152Mhz?

請教scottwang大大如何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scottwang大大如何計算?

0.1uS(每格) = 1/0.1uS = 10Mhz.
0.1uS(每格) x 2 = 1/(0.2uS) = 5Mhz.
x2 就是波寬佔了兩格,佔了越多格,表示時間越多,頻率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uS(每格) = 1/0.1uS = 10Mhz.
0.1uS(每格) x 2 = 1/(0.2uS) = 5Mhz.
x2 就是波寬佔了兩格,佔了越多格 ...

謝謝大大.我去印證看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uS(每格) = 1/0.1uS = 10Mhz.
0.1uS(每格) x 2 = 1/(0.2uS) = 5Mhz.
x2 就是波寬佔了兩格,佔了越多格 ...

為何我用22.11MHZ量測也是2格多.是否不能焊在W9835的2S1P卡上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uS(每格) = 1/0.1uS = 10Mhz.
0.1uS(每格) x 2 = 1/(0.2uS) = 5Mhz.
x2 就是波寬佔了兩格,佔了越多格 ...

scottwang大大:我有拉起*10所以是不是要*10MHZ.所以可能 23.9616 MHz, 25.8048 MHz, 27.6480 MHz , 29.4912 MHz,31.3344 MHz, 33.1776 MHz, 35.0208 MHz, 36.8640 MHz 何者多用於RS232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大:我有拉起*10所以是不是要*10MHZ.所以可能 23.9616 MHz, 25.8048 MHz, 27.6480 MHz , 29.49 ...

0.1uS是指每格的時間長度,x10就會變每格0.1/10=0.01uS。
頻率可以看兩波峰間的距離,圖看不清,好像是約1.7格,所以大約是1.7x0.01uS=0.017uS,
頻率是時間的倒數,所以F=1/0.017uS=58.8Mhz。

可是RS232有用這種的頻率嗎?就我所知,通常是11.0592Mhz為基準,所以如果3倍的話就大約是33.1776Mhz, 5倍可能是55.296Mhz。

网友:
若是用在ARM的話,就有可能是58.9824Mhz.
115200Khz x 512 = 58.982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