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CRT,29AZ8UG有時有聲無影[無料,只好棄修]
火..

楼主(2013-04-30):
熱機會,冷機正常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無影的時候稍微搖搖機板 與映像管後面的小機板 看看會不會正常
可正常-代表需要補焊.

网友A:
採下那塊基板捕焊,大顆四腳IC用熱風槍烤烤因為不好補焊。(猜開補內部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採下那塊基板捕焊,大顆四腳IC用熱風槍烤烤因為不好補焊。(猜開補內部照片) ...

鐵殼包覆的電路是所謂的數位板嗎?

网友A:
沒錯是數位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是數位板

冒昧請教,您是有遇過此情形?不然為何認定數位板故障?

网友A:
那塊基板曾經用心全面修補有玩修過(那時還沒買熱風槍,我覺得那顆ic補補應該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塊基板曾經用心全面修補有玩修過(那時還沒買熱風槍,我覺得那顆ic補補應該可以搞定) ...

依圖所示,您建議處理前面鐵盒子內電路,那麼後面那塊是什麼板?

网友:
你可以無影時敲敲那塊基板看會不會好,如果會好你可以試試看(提供參考)

楼主:
呃.抱歉,我不懂 ,您是指處理前面那塊就好?

网友:
你可以敲敲看再說,我是提供我遇過問題讓你參考。(我記得是如此)

楼主:
謝謝您的指教!我試試看.

网友:
數位板整塊 正背面補焊  不然只補IC很快就又死了

這型都壞這數位板

沒有一定焊功你無法完修他的

网友:
无影时有光栅吗?

若无光,看灯丝是否点亮?

如灯丝亮,调高加速极电压看情况如何。

网友B:
GHK949 大
小弟發現您最近兩次的求救文總是讓人霧裡看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HK949 大
小弟發現您最近兩次的求救文總是讓人霧裡看花..........

版大要的是明牌''冒昧請教,您是有遇過此情形?不然為何認定數位板故障?""
sowalai大 與 jackhiphop大已經說有可能是數位板空銲---處理手法也說了,就等版大動手囉

网友:
乙我的經驗.只要是立式有機版的.全面拆下補悍.才ok..

网友:
補.才是王道n_061|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有散熱片的大晶體.全部做補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大要的是明牌''冒昧請教,您是有遇過此情形?不然為何認定數位板故?""
sowalai大 與 jackhiphop大已經 ...

回文中應該沒有提到認定是一定數位板故障喔!

网友:
大面积补焊,绝对搞定

楼主:
感謝上面各位前輩指導,小弟已補焊過,仍時好時壞,請教過新禾,也認定數位板壞而且停料,只好含淚棄修!但小弟不忘上面各位前輩熱心幫忙,再次感謝!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改線路 將yc線路不經過數位板 直接用電容導通 或接通 記得以前有改過新力 好像是子母畫面機板用過此方法

网友D:
問個外行問題~你們講的數位板功能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問個外行問題~你們講的數位板功能是...

依小弟經驗..他們所言數位板應該是Y信號處理機版..而不是內建數位機版..有錯誤請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依小弟經驗..他們所言數位板應該是Y信號處理機版..而不是內建數位機版..有錯誤請更正! ...

這樣啊~~~接頭R、G、B那個?

网友:
既然是有聲無影且又是時有時無 --為何要一頭的往數位板上去鑽
大部分的時有時無 --會修電器的應該都知道 -唯有補焊一途
至於範圍在哪 -每台電視會碰到虛焊的位置都不一定相同
再回文裡 每位前輩都是提到--補焊-

网友:
這個是東芝的通病.因為採模組化.所以每一個單獨組件接腳會因為長時間受熱產生虛焊.或接觸不良.
產生時有時沒有畫面.拍一拍又有地現象.上面許多大大提供許多地方法詪處理的方式.只差您動手拆下單組.
看看接腳跟大的接點有無虛焊.相信能夠修好的.

网友:
那塊是Y信號板沒錯.拆下他看看接角應該是空包虛焊.

网友:
客人的?自己的?
若無充足時間可處理!客人的退修
自己的若還想試試,兩支牙刷(一支硬毛一支軟毛),一隻烙鐵應該就可搞定,當然還得加些焊錫
前提就是需具備耐心,到處敲有變化就換硬毛去刷,縮小範圍後再換軟毛直到抓到問題點
CRT這招很好用,液晶就派不上了

网友:
我是換掉數位板內的所有電容才ok(因為容量變少)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