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4A785D-M PRO開機異常..

楼主(2013-05-01):
發現電腦不開機,插上除錯卡出現"EE",對照代碼後指示為"處理器意料不到的例外情況"...
借了其他電腦上正常的處理器,裝上去還是出現一樣的"EE",看來不是處理器的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有遇過此代碼呢?

网友:
EE可能和北橋有關係的喔,可能北橋和CPU之間匯流排信號有問題,也可能北橋還是CPU座有虛焊錫裂喔,還是IO或BIOS有問題讓CPU抓到不正常的指令喔

网友:
1. 周邊電容有無大肚?
2. 北橋會不會發燙?

网友:
復位燈狀況如何呢?恆亮還是一閃即滅?cpu及橋是否有溫度?

网友:
在下 手上也有一塊這樣的板子
狀況:電腦門市給我時說不開機(上面還有一顆AMD7750)
拿到手上,就用最低階LE 去測試(怕弄壞7750)
沒想到 竟然開機 ,最高上到5200+ 可正常使用, 5600+偶開偶不開
7750根本不開機 .到ASUS去查 M4A無相關修正 卻 看到M3A 有支BIOS 修正CPU瓦數問題
在下狀況跟您不一樣...是不是也用低階開開看 供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因bios的燒錄器今天才到手,晚點再重新燒錄試看看.
1. 周邊電容有無大肚?全版大多都是固態電容,目測無大肚子的..
2. 北橋會不會發燙?會發燙,但不會高熱到燙手的程度,判定應是有過電

復位燈狀況如何呢?恆亮還是一閃即滅?cpu及橋是否有溫度?都有溫度,復位燈是一閃即滅,也會跑碼只是跑到"EE"就不跑了,“EE"前面是"D5"而不是一開始就停在"EE"..

剛才將bios重新燒錄,不過還是一樣的錯誤碼..
看來並不是bios的問題了..

另外,剛才發現南橋在開機的狀況,溫度很燙(手指無法放在上面)..

网友A:
好像有人遇過周邊零件有生鏽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人遇過周邊零件有生鏽的情形

你說的那個應該是"電感"的部份,好像這型號的板子,有幾批有那個狀況,我這片並沒有
有發現好像板子上的"UP770U8"這顆有點問題,不過目前沒有找到可以更換的,可能要去對岸買幾個回來試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說的那個應該是"電感"的部份,好像這型號的板子,有幾批有那個狀況,我這片並沒有
有發現好像板子上的" ...

那顆IC型號(編號)...應該是"uP7706U8"??還是"uP770U8"...??

网友:
北橋用力壓不放並點開機排針看跑不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IC型號(編號)...應該是"uP7706U8"??還是"uP770U8"...??

抱歉,它的IC上寫的應該是"UP7704U8",掏寶上有看到再買,不過查不到它的PDF(可能是我編號沒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