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維修-樂金LG KX210 粉嫩漾彩CDMA摺疊機顯示異常白屏維修實

楼主(2013-05-01):
手機維修服務站- 樂金LG KX210 粉嫩漾彩CDMA摺疊機顯示異常白屏維修實例

這支 樂金LG KX210 粉嫩漾彩CDMA摺疊機.開機白屏.
主人說摔機後就變這樣了.
說實在.現在很少看到這傳統手機了.想不到還有人對它情有所鍾.
說什麼也要幫主人修好它.

好懷念以前摺疊機流行的年代.

開機白屏.

取下電池蓋.

取出電池.

驗明正身.這個很重要.型號不同使用的零件也不相同.
手機型號G KX210

常碰到有人打電話來就說.老闆我的手機壞了.維修要多少錢?
問他型號.一問三不知.真不知要怎麼回答~無言.
等我這招靈魂出竅練成後.或許就幫得了他吧!

首先取下面板下方那兩個白色塑膠圓點.

下面就藏著兩顆螺絲.

分解面板後蓋.

打開就看到液晶面板了.

準備好全新的原廠面板.

比對尺寸大小.排線位置無誤.

解開面板連接排線壓槽.

取下故障面板.

換上新面板.組裝開機.
亞太LOGO出現了.

開機成功.

維修完成.準備交機.

敬請指教

网友A:
G老闆~~這樣換螢幕要多少銀兩啊?

网友B:
其實 我要是先 知道或看到亞太的 就...邊邊玩沙去吧 等到沙蓋滿了全部 ..還朋友/客人..換新手機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老闆~~這樣換螢幕要多少銀兩啊?

商業機密不適合公開回答.

其實我會挑客人.看得順眼的就算便宜點.
看不順眼或囉嗦型或自己認為自己很行會下指導棋的當然就貴點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 我要是先 知道或看到亞太的 就...邊邊玩沙去吧 等到沙蓋滿了全部 ..還朋友/客人..換新手機用吧 ...

還是不要跟金錢過不去.有得賺就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商業機密不適合公開回答.

其實我會挑客人.看得順眼的就算便宜點.

它整塊變白是摔到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整塊變白是摔到的嗎?

是的.就白屏麼.
跟螢幕面板原理是雷同的.白屏就壞面板.
只是這小面板實在無法維修.所以就只能更換囉.

网友:
我看你每次修手機,都很辛苦的拍照做註解,要不要再加個箭頭或三角形,以分辨說明是屬於上圖或下圖,若能這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不要跟金錢過不去.有得賺就賺.

g大仔:是3位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業機密不適合公開回答.

其實我會挑客人.看得順眼的就算便宜點.

哈哈~~~我也一樣看客戶收費~~~  ***互相尊重為原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商業機密不適合公開回答.

其實我會挑客人.看得順眼的就算便宜點.

如果是我的話....
1.先看是不是女的?
2.合乎18~28歲數?
3.有無天使般臉孔?
4.或是魔鬼般身材。
5.
6.
7.
.
.
.
.
.
全部合乎就不用錢了

逍遙大原諒我吧!我這個歲數總是比較會幻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話....
1.先看是不是女的?
2.合乎18~28歲數?

如果是22歲身高172、D茶杯、面貌姣好前凸後翹這種.......

客:老闆~~~~我手機螢幕壞了你幫我看看

老闆:沒問題........這修起來太貴了,這台I鳳5你拿去....收費100n_08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話....
1.先看是不是女的?
2.合乎18~28歲數?

這....我想您沒收錢, 但學姐會偷偷跟她收高額維修費用  XD

网友:
我以為開機會看到正妹照桌面

网友:
如果確定單身,又沒有男朋友,就不用錢

网友(2013-06-10):
下次手機看到就知道了

网友:
嘻,有的客人,很麻煩很難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