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漿電視造成畫面垂直窄暗帶的原因

楼主(2013-05-01):
導致這個原因是 COF 供電不良,COF 無法送出訊號所致。

下圖摘錄自原廠 services menu

垂直窄暗帶畫面

COF 供電限流電阻虛焊造成畫面垂直暗帶

解決方法:虛焊處補焊即可完修,粉簡單吧!

网友:
謝謝wooden 大.提供方法.真是受用

网友:
這個真的要粉細心地說!

要不然根本看不到

网友:
感謝wooden大維修分享.

网友A:
這是電子顯微鏡的寫照.不知是否之前團購220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電子顯微鏡的寫照.不知是否之前團購220x?

是的,是之前團購的USB顯微鏡,真的很好用,不過更強的在後頭,

要看WISH 大那支才夠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之前團購的USB顯微鏡,真的很好用,不過更強的在後頭,

要看WISH 大那支才夠看! ...

看老大那支.....得經學姊批准才行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老大那支.....得經學姊批准才行

哈哈!別抓錯支了!會出人命那!

是這支啦!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0-1-3.html

网友C:
這種排除故障狀況只有出現在LG V5&V6的電漿面板上.

其他的面板如出現的話.(除了軟排線&軟排夾接觸不良)
剩下的大概就歸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排除故障狀況只有出現在LG V5&V6的電漿面板上.

其他的面板如出現的話.(除了軟排線&軟排夾接觸不良)

不愧是行家,直接道出眉角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別抓錯支了!會出人命那!

是這支啦!

掯~~你就講老大買的高倍數顯微鏡麻

搞歇後語~~~

网友D:
這是示範影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示範影片嗎?

嗯!
這小朋友厲害!

我認為這是國外對小孩的互動教育比我們成功之處,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這小朋友厲害!

別當真!
拿烙鐵的手很大隻
就算是左撇子,也不該差那麼多

只是互動性台灣就要學習,別一再的說:
小朋友你不懂別亂碰
小朋友危險到旁邊去
去!去!去!去旁邊玩

网友:
我覺得小孩看看就好.我讓小孩解螺絲結果螺絲槽毀了.拿不起來.我只好把那一顆頭開鑿.....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