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22S LCD 白屏

楼主(2013-05-01):
請問..ASUS VW222S LCD 一開機是白屏,拆機後只有一塊 4H.09C02.A01電源高壓板..這款使用二合一整合板...這個就不知那裡有問題..
在網內查到 有篇文章ASUS VW222S LCD 簡單拆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63-1-1.html

但無法由此篇文章了解如何解決...可請大大們.幫忙

网友:
量量各個重要電壓是否符合
這個要用一下電表量測

楼主:
下板棕色的電壓無異常..應該是上板綠色那塊有問題..嘆..

网友:
白屏!先確認電壓~
這種板連公版都無法上去測試!!
靠實力...

网友:
這種叫做聰明板,面板廠出套件~~廠商設計外殼貼商標

P+I板,然後AD+T-CON~~~~這沒辦法用通用AD點面板
的,回收場不愛這種"配套方案"....

网友:
智慧屏(SMART PANEL)
面板、TCON、AD全部放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