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进来聊聊

楼主(2013-05-01):
昨天我突然无法登录,输入无数次正确密码均无法登录,后来用游客身份查看发现我一帖没了,才想起可能我说了你忌讳的话,要封我又不够理由,干脆偷改我的密码让我强行闭嘴,我说的是可能,如真是这样,我觉得管理员不够光明正大,使阴招,大陆论坛也出现过群声电器多个号被偷改密码强行闭嘴的事,其实没必要这样,如果我说了让你忌讳的话,你可以跟帖提醒我,让我编辑或删帖,你也可以把我的帖删除并给予提醒,没必要偷改我的密码让我闭嘴,沙锅不是鲁莽之人,善意勾通是可以与大家和谐相处的。

网友:
我不是管理員 但是我知道 管理員不會改你的密碼 進不去應該是系統的問題 至於刪帖的問題我就不清楚
內地跟 台灣這 雖然民情不同 但不會 惡搞來這的會員你放心

网友A:
如果是我故意改掉你的密碼讓你閉嘴,我大可順手改掉你的信箱,為何還故意留下這個"後門"讓你重新找回密碼?或者我順手封掉你的整個區段IP,同樣可以達到讓你閉嘴的目的是不是?為何還讓你有機會上來發言?我只能說什麼人就會想什麼答案。

以前有人積分突然少了,懷疑我動手腳,操作有錯誤也可能是我改的,現在帖子不見了,也是懷疑是我刪的,不能進入論壇也是我耍陰的,你遇到問題似乎都是先怪別人針對你,而不是先釐清問題。

痞酷網以前也發生過幾次不愉快的糾紛,我也對論壇會員說,你們可以把我當成論壇的主人,而大家就是我的客人,我要學習的是怎麼當一個稱職的主人,那你也否也該學習都當一個受歡迎的客人?

你在發言時就要想到在論壇說的話會不會造成主人或其它客人的困擾?而不是在發生什麼問題後,再來檢討如果發言犯了誰的忌諱再來修改或刪除。

网友B:
該怎麼說呢,打破沙鍋问到底老兄,是不知道大陸那邊的網站平時都怎麼作的
也許你在那邊遇過多次這種情形,也許大陸和其他不少地方都是如此作法

但有時請先別直接認定別人會如此作,也許別的地方會,但這里都都還算是光明磊落的
若覺得你有問題,會直接告訴你,倒還沒見過有人玩陰的
大陸在某些地方算是大躍進,直接進彩電和286的pc,
但某些地方,也許大陸都這麼幹,但台灣倒是不會這麼作的
這一點大概大陸還要經過相當多年才能跟上的,
這就算是閒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傻了

這你們那邊的鍋,先領回去用力刷刷。。。。。。
刷乾淨了再讓他過來~~~
(這算刷鍋嗎!!??)

砂大,台灣不會玩那種東西的。。。。別想那麼多啦!

网友C:
對了,大陸的五一長假是幾天!!??

台灣只有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你們那邊的鍋,先領回去用力刷刷。。。。。。
刷乾淨了再讓他過來~~~
(這算刷鍋嗎! ...

砂锅是不能用力刷的,不然就真的纹到底了,不过这锅你没法刷干净,越刷越来劲,好比生了锈的铁锅,越刷锈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了,大陸的五一長假是幾天!!??

台灣只有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故意改掉你的密碼讓你閉嘴,我大可順手改掉你的信箱,為何還故意留下這個"後門"讓你重新找回密碼? ...

即使犯点小错也不至于封我ID、IP吧?我突然自动退出后无法登录,又丢了一帖,我还以为令你不爽给我点小警告,封ID、IP不至于那么绝,既然不是你所为,应该是系统问题,我错怪你了,向你道歉!

网友E:
老大沒那麼閒啦!
建議將你電腦瀏覽器跟作業系統"緩存"區清空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怎麼說呢,打破沙鍋问到底老兄,是不知道大陸那邊的網站平時都怎麼作的
也許你在那邊遇過多次這種情形,也許 ...

大陆那边维修论坛领导偷改会员密码据我所知也只发生一起,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被禁言倒发生多次,但依然故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沒那麼閒啦!
建議將你電腦瀏覽器跟作業系統"緩存"區清空再試看看!

我两台电脑都上不来,看来是论坛出问题,我差点重新注册个名字上来,我昨晚通过“找回密码”,上午重改密码后才上得来。

网友:
別說您大大,我也曾經進不來,再去信箱處理一下就好,您想太多了。

网友:
我是路人甲,說個路過的意見,前陣子我有看到論壇裡各子項的帖子,只有新貼的文章能繼續續貼,
其他的通通前面掛個鎖頭,我反正只能瞧瞧,看到買那麼多鎖頭鎖起來,也沒意見,不過最近發現鎖頭
又通通拿掉了。

网友:
老實說,這一帖的標題以在下的標準來看,馬上想到的是"踹貢啦!!"(台語).
在下覺得在沒有足夠的資訊之下,要問清楚事情的話,這種語氣不是很好.

网友:
大陸網民比台灣直,稍稍了解一下差異就好了。

网友F:
有可能被盜號了。

我在別的論壇也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不過我很清楚只是被盜帳號,因為我只潛水不出聲的。

被刪的帖子再重發看看吧。
畢竟論壇的程式也是大陸來的,其中細節是怎樣沒人清楚。
如過再重發還是發生異常,就代表系統裡有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被盜號了。

我在別的論壇也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盗号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盗号发广告,二是有阴谋盗号。新注册号来发广告一般都有限制发帖量,所以发广告的会盗用老会员或版主以上级别来发大量广告,一般被盗的是密码简单有规律的人,如123456、888888等,我在别的论坛也当超级版主,曾一次删了几千帖版主发的广告,删得手酸,这是大部分盗号的原因。另一种盗号只是零星事件,会员之间有矛盾,报复性盗号,同样是密码简单有规律的才有可能,由于近几年盗号发广告盛行,新注册时论坛都会要求会员使用较复杂的包含数字和大小写英文字母的密码,否则注册不成功,这种复杂密码除非用密码破解软件才可能破解。
我是新注册的,属复杂密码且无规律可循,被盗号的可能性太小,所以应该是论坛系统出问题。

网友:
放心吧 ~我們論壇~不會做這種無聊的事情~
對岸兄弟 這點請你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盗号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盗号发广告,二是有阴谋盗号。新注册号来发广告一般都有限制发帖量,所以发广告 ...

放鬆一下嘛!!!.....

坐下來...喘口氣....喝口茶.....看篇好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77-1-1.html

网友:
在這裡您大可放心,老大不會玩這種陰招的,再說要這樣玩倒不如直接鎖IP封帳號了,好比那麼大的X軟的OS都會出錯了更何況一個論壇的套板模組更有機會出錯,大家話講開就好了,不過真的一開頭口氣可以再緩和一點,讓人看的也會舒服一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使犯点小错也不至于封我ID、IP吧?我突然自动退出后无法登录,又丢了一帖,我还以为令你不爽给我点小警 ...

事情過了就算了!別一直提我一會兒就忘記了。

我們這裡有2個管理員,一個是我,個是hwj,hwj只能幫我處理軟體的部份,所以比較少在論壇上面。

去年有一天我打電話給他,因為無預警的,我的帳號密碼無法進入論壇,一直出現我的密碼已過期,請重新更改密碼,由於無法進入後台,所以我也無法更改密碼,因此就改用由信箱取回密碼,但是由信箱取回的密碼卻是我原本的密碼,我想這下完了,不得已只好求助hwj,請他把他的帳號密碼借我登入,然後再改掉我的密碼,這樣果然就好了,但是隔天又發生同樣的情形,我又用hwj的帳號密碼再改一次,結果又成功了,我實在想不出是什麼問題,所以到Discuz的官網去查,才發現一堆站長同樣有管理員登不進去的問題,而且問題千奇百怪。

我查不到跟我一樣的問題,但是看到其中有一篇有人回答改用別家的瀏覽器看看?我原本是使用Chrome,就改用IE看看,結果用IE就可以正常登入了,我當然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所以就到Chrome裡面去看看能否找到一些線索,結果讓我看到它在更新........。

一般Chrome有新版本是自動更新,但是我這台電腦從來不關機,心想不知道是不是某些更新一定需要重開機才會正常這個緣故,所以就重新開機一次,我才發現已經同時有數十個Windows的補丁等著安裝,重新開機後,進入Chrome已顯示是最新版本,接著用原來的帳號登入看看......,成功了!而且到現在都沒有出現這個問題。

各位的積分、等級,這對我都沒有影響,論壇搞壞了我還是要處理,我沒有故意搞壞它的理由。
這幾年下來,Discuz的系統給我的印象就是"大過不犯,小過不斷",沒什麼大問題,但是小問題很多,我們沒有跟Discuz簽維護合約,所以只能自助之後人助,管理員如此,使用者也是如此。

你說有被刪一篇帖子,我昨天到後台找,也是沒找到,像這種幽靈事件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相信也不是最後一次。

网友:
砂鍋在老家被和諧慣了,所以非常敏感............

我也有去看對岸的論壇(非維修、電子),我也目睹過網友

跟管理員拍磚拍到磚頭裂成兩半,他也就被鎖帳號了。過

段時間那傢伙又出現了(解除了?!).........

建議透過正常管道詢問.....或者問問其他網友(如果有私下聯繫)

网友:
之前還有一陣子自己帳號登入會突然變別人的帳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情過了就算了!別一直提我一會兒就忘記了。

我們這裡有2個管理員,一個是我,個是hwj,hwj只能幫我處 ...

谢谢管理员深入解释!再次向你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