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 AWRT-600N 上網問題

楼主(2013-05-01):
今天收到辛苦的學姊寄來的包裹買了一台Asante AWRT-600N
可是用了好久還是不能上網 請問一下大家 背面最左邊的INTERNET 是直接接ADSL的線路嗎?
開機完成後 為什麼不能用pppoe撥接上網呢 感謝大家

网友:
AWRT-600N的後面黃色插座接ADSL,灰色孔接任何一台電腦。
再來就是進入設定畫面設定你家的pppoe帳號密碼就可以了。
怎麼進入設定畫面及設定pppoe或reset等,論壇裡都有說過了。
或是下載管網的英文說明書也可以。

网友:
請自行參考使用~這樣是最簡單的設定~上網OK
進階的設定請自行參閱說明書~

以下畫面是已經更新過新版軟體的畫面~但是差異不大

↓↓-輸入192.168.1.1 就會出現登入畫面~USER=admin  PW=1234

↓↓- 點EASY SETUP

↓↓-點EDIT 就可以進入修改登入密碼

↓↓- ADSL連線設定~下拉選PPPOE

↓↓- Wi-Fi 無線登入密碼設定  可設定1~4組密碼~

↓↓- 關閉EASY SETUP

楼主:
關閉EASY SETUP 這部分 是不是像mod主機要收看時 不用開電腦連線?
原來是要這樣設定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