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變頻室內機如何單機測試?

楼主(2013-05-01):
目前遇上一台日立25變頻(型號沒抄錄)室內機定時燈閃爍且顯示60故障燈號
經查為內機馬達轉速不正常所致,內機馬達也確實沒運轉
馬達無法轉動--->馬達,機板都有可能故障
請問我該如何單獨驅動內機,進一步測試馬達及其驅動電路是否正常?
定頻機種單機測試只要在機板上加入電源即可
變頻??該送什麼訊號呢?
求賜正確判斷方法

再求問
直流馬達有何方法能直接驅動?

補充:
手邊無多餘相同馬達及機板,無法做替代測試

网友:
檢查基板dc電壓.或是換馬達...有故障碼也不一定修好.可以問服務站"故障機率"來換零件......
變頻機實在不好下手....

网友:
首先將電腦版拆下來
送風馬達旁邊有溫度保險絲量看看是否燒毀
燒毀的話還要找燒毀的原因
例:線性風鼓太髒.馬達支撐座變形.馬達軸心縮心異音
溫度保險絲未燒燬:直接換新控制板
控制板目前我還不知道如何搞它
內外機連接線千萬不要接錯了
後果自負

网友:
直流電動機(DC Motor)一般是指直流有刷電機,好處為在控速方面比較簡單,只須控制電壓大小已可控制共轉速,但此類電動機不宜在高溫、易燃等環境下操作,而且由於電動機中需要以碳刷作為電流變換器(Commutator)的部件(有刷馬達),所以需要定期清理炭刷磨擦所產生的污物。同時,也有直流無刷電機,是同步電機的一種,相對於有刷,無刷馬達因為少了碳刷與軸的摩擦因此較省電也比較安靜,但價格較高,還需要額外添加無刷控制器。
所以還是要知道是那一種
第一種直接用直流給他就可
第二種就沒那麼簡單

楼主:
謝謝各位指教

日立變頻內機使用直流馬達,該馬達內部僅有一顆IC及少數零件作控制,無溫度FUSE
其BEARING均正常,很滑順無異音

下午準備跑一趟日立,攀攀關係,應可獲取答案
只是作為一個維修者還是想知道該如何單獨去驅動室內機(不單單日立)做檢修?
受制於各公司不是好的感受

网友:
維修有時也需要一些人際關係
有時互相幫忙---------------少好多事
每一個人專修的都不一樣
以前都是別人需要我幫忙較多-----------因為我做過的維修是進口總代理維修--最困難的最後都在這裡

楼主:
經日立測試結果:馬達,機板均已故障
照其公司技術分析:應為馬達不良後無法立即停機,加上維修者反覆開機測試,才進一步造成機板故障
答案已得,材料(不便宜)也已到手
謝謝大家的幫忙

還是盼望站上眾多各界先進能提供單機測試方法

网友:
變頻機真的不好搞,朋友之前水貨機遇到問題,最後他投降了,準備給日本日立賺n_096|

网友:
之前有遇到過 清洗室內機沒拆風扇 造成馬達內部ic燒毀 連室內機板也燒毀 日立公司說要換馬達跟ic板 後來發現ic板跟本不用換 只要找到保護貼片保險絲更換就好 本人遇到過的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日立測試結果:馬達,機板均已故障
照其公司技術分析:應為馬達不良後無法立即停機,加上維修者反覆開機測試 ...

變頻冷氣
是無法單機test功能是否正常
就算馬達會正常動作
也不可能一定是正常
提供給你參考

楼主:
謝謝各位指導!
機器早已復原,摳摳也已入袋
見日立技術員還一塊板一塊板換看看的狀況,心裡已有底(不好處理)
只是有機會的話,還是想嘗試一下單板驅動
謝謝大家!

至於(不拔除馬達)保養方法我倒是有,提供各位作參考
我做了一個長叉子,保養時把他插入風鼓讓它無法轉動,
單面清理完畢再換另一面,雖然厚工又不很乾淨
但卻是很安全

网友:
變頻室內機風扇馬達~保養一定要拆開~防止馬達空轉產生電壓!
   燒毀-- 馬達+基板!

楼主:
謝謝指正!
可能我沒說明清楚:
將近十年前日立曾經通報過馬達空轉會造成故障後
我就一直沿用此法去保養使用直流馬達的所有室內機
1.一定將基板組移除(這是基本動作,許多人僅使用塑膠袋套住防水)
2.用長叉子固定風鼓
3.慢慢洗

网友:
請問日立室內機機殼如何拆卸,想清一清內部,因有水從風口下方流出,判斷是出水口阻塞,日立室內機機殼下方有幾個可下拉的蓋子,拉下也無法拆卸日立室內機機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