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電視最新進展!~~痞酷師傅們來幫我出出意見

楼主(2013-05-01):
那傢伙收回去玩兩天後有了最新進展~~~

發現是調諧器電路出問題,電路腐蝕了(電容造成的?!)...
他說調諧器停產了,如果要繼續看的話必須捨棄調諧器電路
取得訊號,也就是說要使用"外接選台器"透過AV端子之類的
介面輸入影像訊號來看.....

上面幾句話如果用白話一點的來解釋~~~

就是告訴我這台電視老了年久失修,建議我別修了買台LCD回去看吧!

這種情況似曾相識!

八年前跟他買了一台雙槽洗衣機給老媽用,用著用著排水開關會下陷
,情況最後嚴重到無法扭轉排水開關,經檢查是洗衣機面板固定開關
的塑膠整個斷掉了。這個很明顯的原廠疏失照樣給我收了一筆換面板
,後來用沒多久就換脫水槽無法運轉脫水,經檢查說馬達壞了(非咬死
)沒辦法修、也不划算。只好再跟他買一台.................

這傢伙經常給我A修不久換B修,B修完了買台新的.................

這電視機也是,不到一個月之前電視的待機燈不亮,修好還沒一個月
就又發生這問題,現在暗示我修不好了~~~要嘛你外接選台器看、
或者買台新的...............

根據在痞酷學的經驗.......很有可能是他無能力完全解決這問題,大概
可以有...

1.換主機板,之前原販賣店家有次來修也是想靠換板來處理

2.找別人修看看

各位高手給點意見吧!~~~這情況有在我預料中,那傢伙有這習性...

网友:
难道台湾还没用有线电视数字机顶盒?我们这城区都用上了,镇乡级估计明年也用到,数字机顶盒是从AV、S端子或分量输入的,电视的高中放级已无用,调谐器不要也能用。如果用卫星接收也不用调谐器。

网友A:
电容漏液可清洗电路板后更换电容,严重腐蚀的可割断印刷线后用飞线连接而避开漏电部位。

网友:
4年前我买过大陆产画佳选台器是115元人民币,里面是开关稳压电源供电,大陆供电是220V,不知能否适用台湾的1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液可清洗电路板后更换电容,严重腐蚀的可割断印刷线后用飞线连接而避开漏电部位。 ...

要是我的話,我就電視外接選台器算了。。。。

總有一天這台電視要退休的。。。。。

現在LCD也便宜,去買吧!!去買一台也早晚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話,我就電視外接選台器算了。。。。

總有一天這台電視要退休的。。。。。

既然能查出电容漏液腐蚀漏电部位就有办法修复,我想他是想加钱。台湾还没用机顶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話,我就電視外接選台器算了。。。。

總有一天這台電視要退休的。。。。。

问题是师傅已收了1600,楼主说放电视的位置局限,32吋16:9液晶能否放下要去测量清楚,买小了画面比29吋有效面积还小,变形和画质就不说了,如果修了还能用就等全面普及高清电视节目再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查出电容漏液腐蚀漏电部位就有办法修复,我想他是想加钱。台湾还没用机顶盒吗? ...

那些東西都有。。。。。台灣什麼都有,就是比大陸貴一點而已。。。。

要是加錢修CRT的話,我寧可找版上的朋友買一台32吋的二手LCD。。。。。。

光是想到CRT在那邊搬來翻去的,早就放棄了。。。。

乾脆買台32吋LCD,等看壞了再自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東西都有。。。。。台灣什麼都有,就是比大陸貴一點而已。。。。

要是加錢修CRT的話,我寧可找版上 ...

1600收了能退回吗?台湾还没普及机顶盒吗?

网友C:
早之前我家的三O,34吋也是經過整板洗澡,電容全換新,花了5K,多用了兩年,最後也是小毛病不斷,而棄修了!

网友D:
別修啦.增加消耗促進國家工業發展

液晶電視超便宜又省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別修啦.增加消耗促進國家工業發展

液晶電視超便宜又省電

增加消耗促進國家工業發展
這樣可能有違本站的宗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話,我就電視外接選台器算了。。。。

總有一天這台電視要退休的。。。。。

他的意思是調諧器電路故障了,如果把訊號透過AV端子、S端子輸入則OK,
換言之這台電視我想繼續看得透過外接"選台器"了......

淘汰?!~~暫時不考慮不到一個月前才花1500給他修了主電源,現在修這個
又花了1600,如果淘汰我當場3100就打水漂了...........

不過我有點存疑他的說法,我這台電視可以同時接兩個訊原喔,換言之我可
以接兩條天線切換著看,他說我調諧器故障~~是兩個都做一起的?兩個一起
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加消耗促進國家工業發展
這樣可能有違本站的宗旨

通知老大開除癖籍!~~~~

搞不好是工會來臥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之前我家的三O,34吋也是經過整板洗澡,電容全換新,花了5K,多用了兩年,最後也是小毛病不斷,而棄修了! ...

嗯嗯~~不過你起碼還看了兩年五千算有回收啦,不是完全損失....

楼主:
這台電視購入後第八年才壞垂直電路(開機後水平一條亮線),
然後就是這次倒楣....先修主電源後修這水平雜訊,花錢還不能
消災.............他故障時出現水平的雜訊(從右到左)嚴重時甚至
會上下稍微內縮.........到目前為止話都是他在講的,我都沒親
眼看到.........心中油然而生一首歌~~~草尼馬~馬勒戈壁

之前跟他買的洗衣機也是這樣,從那次起坦白說我內心就對他持
保留態度,不知是他賣的品牌比較爛還是他維修技術比較爛,他
給我的電話那種說詞....我很想說~~~他媽的那我一千六給你修啥
?當時我自己外接選台器不就好了還用著你......

講一個題外話....多年前跟他買過電熱水瓶,用久了出水馬達故障
想修好,他不知道我已經打過廠商服務電話,廠商跟我說馬達賣
你一百元你順便帶過來我們幫你換上也一百元不收你工資。後來
因為路途遙遠作罷,不料老媽擅自作主打算給他賺跑路費拿去給
他送修,結果不知是他出乎意料的遠還是怎樣,居然給我臨時加
價.....原本都講好價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台電視購入後第八年才壞垂直電路(開機後水平一條亮線),
然後就是這次倒楣....先修主電源後修這水平雜訊 ...

如果是我,以後就不跟他交關買東西了,做朋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以後就不跟他交關買東西了,做朋友就好

一家賣電器,一家賣電腦(或修電腦)

互相是店家也互相是顧客。。。。

就互利共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以後就不跟他交關買東西了,做朋友就好

我不知道我這樣是不是奧客......畢竟我們立場上是相對的

跟他交關這些年生意以來,感覺其實是不太好....加上來痞
酷後看到大家的一些維修案例,產生了些許化學作用。有
時候東西不是修不好,而是修的人沒那本事(好比我之前都
以為冰箱壓縮機壞了就得報廢來這看到原來壓縮機可以換)
,有些則是昧著良心賺"不當所得"......也曾看過許多維修
過程,有時候貴些但對方認真、徹底幫你解決問題,給人
家多賺點沒關係。維修就是建立在我內行你外行,如果用
這點去把客戶當白痴來坑.....出來混遲早要還得

會有這篇是我老媽點出來的....她老人家淡淡地說"之前那
個嘴巴賤的他每次都現場維修,帶著工具插延長線坐在小
板凳上那在修,然後修完了說你們看看測試測試,應該沒
有問題了",那位老闆是之前另一個供應商只因為嘴巴太
賤惹毛了老媽,於是不跟他交關了......<曾說出你買新的
舊的我免費幫你修>

那個人才奇,據鄰居們、認識的人跟他交手的經驗都是很
少帶回去修,都是在客戶家現場維修,最多跑回店裡拿零
件而已。之前這台TV垂直電路就他修的,收費八百.....

楼主:
這是之前送回來之後未滿24小時又發作的畫面,跟當初
故障送修時狀況如出一轍.....給各位師父們參考一下

對方聲稱:

A.第一次修他說垂直電路壞了

B.二修他說調諧器因為線路腐蝕導致,垂直IC也燒壞了<調諧器
會導致垂直電路故障?>

說調諧器原廠停產了如果電視要繼續看,必須透過AV、S端子
外接選台器看.....

我個人很外行的質疑其實第一修時垂直電路可能沒壞....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是之前送回來之後未滿24小時又發作的畫面,跟當初
故障送修時狀況如出一轍.....給各位師父們參考一下

用AV端子看會不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AV端子看會不會這樣?

電視已經給那個傢伙帶回去二修了不在家...

當時故障時我沒看S、AV端子畫面會如何~

對了!~~wish大,我家這台電視機調諧器有兩個輸入端子喔!!
以前A端子看CATV、B端子看天線....

調諧器該不會兩個都壞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電視已經給那個傢伙帶回去二修了不在家...

當時故障時我沒看S、AV端子畫面會如何~

如果你的問題是在確定是不是調諧器的問題,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看AV端子是否正常。
不管是什麼電路,都有共同使用的部份,例如主機板、顯示卡、硬碟.....,他們都共用一個電源供應器,那電源供應器壞了就什麼都壞了。
調諧器也是相同,例如它們共同使用一組12V的電源,那只要這組12V電源故障了,這兩個調諧器自然一起停擺。一般而言兩組相同的東西要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機率是不大的。
CRT的機器已經比較久了,想必裡面的錫點、電容等等都已老化,這些不處理也是撐不久的。
既然電視不在你那邊,那只能等拿回來再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問題是在確定是不是調諧器的問題,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看AV端子是否正常。
不管是什麼電路,都有 ...

嗯~~~~誰叫我在砧板上我為魚肉

之前修主電源的時候有交代....
PCB上的灰塵幫我清一清
電容該換的幫我換一下

PCB有沒有清我不知道,因為他帶來也沒給我看內部~
電容...他說不知甚麼時候會壞云云,似乎他不認同我的要求,
要壞哪修哪其他一律不管....沒有正面答覆我

現在那傢伙有跟我保證AV端子是好的....S端子他沒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之前送回來之後未滿24小時又發作的畫面,跟當初
故障送修時狀況如出一轍.....給各位師父們參考一下

對方聲稱:

A.第一次修他說垂直電路壞了

B.二修他說調諧器因為線路腐蝕導致,垂直IC也燒壞了<調諧器
會導致垂直電路故障?>

說調諧器原廠停產了如果電視要繼續看,必須透過AV、S端子
外接選台器看.....

我個人很外行的質疑其實第一修時垂直電路可能沒壞....

第一次是待机灯都不亮,分明是电源坏了,重直电路坏一般是不会引起电源指示灯不亮,因为机内有设垂直保护电路,垂直坏就保护待机灯亮。
水平杂讯是有可能垂直电路引起,但垂直电路是TV/AV共用,只要AV正常,就不可能垂直电路坏,你的故障是接收TV才有杂讯,而且杂讯是时有时无,说垂直电路烧坏了,烧坏了就无法恢复正常的画面,会出现一条水平亮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視已經給那個傢伙帶回去二修了不在家...

當時故障時我沒看S、AV端子畫面會如何~
對了!~~wish大,我家這台電視機調諧器有兩個輸入端子喔!!
以前A端子看CATV、B端子看天線....

調諧器該不會兩個都壞了吧?!

两个调谐器同时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誰叫我在砧板上我為魚肉

之前修主電源的時候有交代....
之前修主電源的時候有交代....
PCB上的灰塵幫我清一清
電容該換的幫我換一下

PCB有沒有清我不知道,因為他帶來也沒給我看內部~
電容...他說不知甚麼時候會壞云云,似乎他不認同我的要求,
要壞哪修哪其他一律不管....沒有正面答覆我

除高压部分和天气极度潮湿外灰尘一般不会影响,正常的老机子清扫灰尘往往清出毛病来,所以师傅往往不愿清扫,清扫个新故障出来查死你,一般师傅是坏哪修哪,只负责维修的故障部位不重复故障,机里电容很多,未完全损坏一般都不会去更换,更换众多电容麻烦吃力不讨好,如果全换无法多收钱,换一次能用三五年师傅得饿死,留口饭以后吃的想法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高压部分和天气极度潮湿外灰尘一般不会影响,正常的老机子清扫灰尘往往清出毛病来,所以师傅往往不愿 ...

感謝你的說明~~~

簡單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沒必要多做手腳

楼主:
主電源壞是快一個月前的事~~~他修好了,當時待機電源
燈沒亮,聲稱是電源晶片故障....

這回疑似垂直電路的問題才是修兩回,送回不到一天又壞!
====================================
根據這幾天的討論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我沒有測試調諧
器端子B、AV、S端子是否同樣有畫面出現水平斜紋的狀
況,如果有!~~~我們可以相信他的說詞~垂直電路故障!

萬一沒有呢?!~~他意外發現AV、S端子畫面正常,問題
是出在調諧器接收端,垂直電路是正常的沒壞。<起碼當
時電視畫面還有,代表垂直電路沒有完全失效,且時好時
壞的出現。沒有達到一條水平亮線的程度>

那就引發後續問題囉~~~如果電視垂直電路沒壞、調諧器
因為他拿不到料件所以沒維修,等同他沒有維修動作只有
檢測而已。那我是不是只需付他檢測費即可?無須針對維修
付費......因為他沒有完成我委託的事情---將電視恢復正常
狀態與功能..

在wish大跟我解釋垂直電路之前我就懷疑垂直電路沒壞,
因為從前故障出現有聲、無影、一條水平亮線的情況時,
原賣店家老闆現場維修就跟我說過"是垂直電路壞了",所
以我對垂直電路故障映象深刻,這回畫面還在並無上述情
形,代表垂直電路沒有完全失效.......

就調諧器來說,過去曾發生客家台(台灣的客語頻道)畫面
不好的情形,以為是CATV業者訊號的關係(但我另一台電
是正常)。現在想起來搞不好是調諧器引起的呢.....

他說調諧器線路腐蝕(我猜電容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電源壞是快一個月前的事~~~他修好了,當時待機電源
燈沒亮,聲稱是電源晶片故障....
在wish大跟我解釋垂直電路之前我就懷疑垂直電路沒壞,
因為從前故障出現有聲、無影、一條水平亮線的情況時,
原賣店家老闆現場維修就跟我說過"是垂直電路壞了",所
以我對垂直電路故障映象深刻,這回畫面還在並無上述情
形,代表垂直電路沒有完全失效.......

垂直电路故障的现象是一条水平亮线、亮带、帧幅不够(上下不到边)、线性不良(测试电子圆变成蛋形)、画面上有回扫线等,有的机型会出现黑屏(出现一条水平亮线时为防灼伤显像管自动截止显像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電源壞是快一個月前的事~~~他修好了,當時待機電源
燈沒亮,聲稱是電源晶片故障....
就調諧器來說,過去曾發生客家台(台灣的客語頻道)畫面
不好的情形,以為是CATV業者訊號的關係(但我另一台電
是正常)。現在想起來搞不好是調諧器引起的呢.....

他說調諧器線路腐蝕(我猜電容造成)......

因为有两个调谐器(大陆俗称高频头),同时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某个频道音画不好不是调谐器引起,是由中放解调电路引起,以前的老电视中放解调是用中频变压器(大陆俗称中周)来解调,谐振频率稍微偏移有的台就会音或画变差,主要发生在增补频道,谐振频率偏移主要是中周内附管状谐振电容氧化容量减少引起,中周线圈Q值下降也会引起谐振频率偏移,新型电视机已取消了容易产生频率漂移的中频变压器,改用晶振等压控振荡器,且可通过总线控制用遥控器不拆机机外调整,振荡频率稳定,不会像中周那样易受潮湿空气、油烟、臭氧(高压漏电打火产生的臭氧是强氧化剂)的腐蚀,另外调谐器里所有元件都用微型贴片无引脚元件,里面所用电容也都是贴片电容,极少出现漏液现象,电容漏液主要发生在有引脚的电解电容器,调谐器是个组件,体积小元件密集,里面没有这种电解电容。

楼主:
最新進度~~

今天那傢伙把我家老電視送回來了,我準備螺絲起子伺候他.....交件前開殼驗收,
項目如下...

1.架構
電視的主機板分兩個結構母板+子板,母板上有主電源電路、調諧器、垂直、高壓包
這類,比較特殊是調諧器旁邊是個雙面子板,上頭有S端子、AV端子輸入的梅花頭,
電路板上有個梳型濾波器(那傢伙說的),以垂直交叉的方式連結且固定很差,僅依靠
外殼訊號輸入端子面板的小螺絲固定,拆掉後殼那子板就可以左右搖,沒用固定膠黏
住。

2.維修足跡
他沒有幫我清理PCB上頭的灰,因此我憑PCB上頭的灰塵多寡、印子來"主觀認定"一些
情況..........

未滿月的主電源維修,只看到保險絲換過其他沒有維修跡象,連他聲稱換過的"電源IC"
腳位、與散熱片貼附的晶片部都還有灰塵堆積,我懷疑那顆主電源IC(三腳)可能沒更換
過。而且他還找了一下才告訴我電源IC是哪個(老闆跟它不熟啦)

其次垂直電路部分,他說的垂直IC是用"東芝"的,沒有灰塵看來很新背後緊貼散熱片....

調諧器的部分,這顆調諧器構造好像跟常見的很不一樣,上頭型號為"ENG-26101G"

前端RF訊號A、B一個模組然後與調諧器相連(我認識他),調諧器後面連著的模組他
說是"中周"金屬蓋子已被拆掉露出內部,後面好像有繼電器用於切換RF端子A、B訊
號用.....整個調諧器模組很長~~~前、中、後三段

目前用AV梅花接選台器運作.....正常

插曲,那塊具有AV、S端子的母板如果激烈碰到它甚至會導致垂直失效(一條亮線),
弄弄視訊梅花端子就好了........目前電視這樣運作看了幾小時還OK等後續日子看還會
不會壞........................他電容沒幫我換,某些電容頂上還有灰塵呢,但沒有看見鼓
包、漏液的情況,部分K、T爆裂線的都是日系電容,紅寶石、松下還不少顆.....

CRT管子仔細看了看.....美國製造.........身體很大(CRT)主機板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新進度~~

今天那傢伙把我家老電視送回來了,我準備螺絲起子伺候他.....交件前開殼驗收,

未滿月的主電源維修,只看到保險絲換過其他沒有維修跡象,連他聲稱換過的"電源IC"
腳位、與散熱片貼附的晶片部都還有灰塵堆積,我懷疑那顆主電源IC(三腳)可能沒更換
。而且他還找了一下才告訴我電源IC是哪個(老闆跟它不熟啦)

三脚贴大散热片的是电源开关管,电源有用全分立元件的,有电源开关管与电源IC分开的。看修哪里要看焊锡面,元件面小元件你看不出来,有时换的是拆机元件看上去是旧的,旧的拆机件没关系。换过进线保险管一般有过短路或过流,不是只换保险管那么简单,开关管没坏过就有可能消磁电阻坏或整流滤波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脚贴大散热片的是电源开关管,电源有用全分立元件的,有电源开关管与电源IC分开的。看修哪里要看焊锡 ...

嗯....不管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新進度~~

今天那傢伙把我家老電視送回來了,我準備螺絲起子伺候他.....交件前開殼驗收,
目前用AV梅花接選台器運作.....正常

选台器多少钱?谁出?大陆很多用数字机顶盒了,台湾还没用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增加消耗促進國家工業發展
這樣可能有違本站的宗旨

嗯~所謂強迫性淘汰的「汰舊換新計畫」,正是這些廠商的計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台器多少钱?谁出?大陆很多用数字机顶盒了,台湾还没用机顶盒?

不用錢~~~之前家裡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錢~~~之前家裡有的

台湾是经济发达地区,至今CATV还未数字化出乎我的想象,既然你家原来就有选台器,如果你第二次故障去修前先来这里咨询,我们会叫你试AV输入的情况,那么你就能省1600新台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是经济发达地区,至今CATV还未数字化出乎我的想象,既然你家原来就有选台器,如果你第二次故障去修前 ...

這跟台灣經濟發不發達無關~~是有線電視系統收視群習慣難改....
不像你們都跳躍式進步、進化,例如台灣的移動通訊從座機、呼
叫器、移動電話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而你們是直接從座機甚至
沒有座機直接進入移動電話時代....

之前已經說過,無線電視訊號早已進入數位時代,有線電視則是
業者開始推廣,為啥不下令全面改!?~~因為我們講民主,民主由
好的面向解釋就是"商量好才做",壞的面向則是牽涉到利益者很
容易受到牽制.........就以這CATV來說

業者設備、訊號早已完備,改數位訊號接收必須使用業者專屬的
數位機上盒(應該講--鎖碼器)一台電視配一個,機上盒上頭可以插
ID卡,這卡的作用是按照用戶所選購的頻道套餐管控收視權,你
沒買的頻道(好比HBO)你就不能看..............採取免費頻道+套餐
的模式賣,隨客戶需求不同收費也不同............大多數的頻道是
以SDTV訊號撥放,少數高畫質HDTV..............

那目前類比情況呢?

費用方面~~全台受主管機關規定大約每月100人民幣上下(台幣
500左右),頻道全部都可看不管你平常到底看不看那台,然後
每戶住家不管你府上幾台電視機,只要屋裡房間有CATV接口,
接上電視就可看。數位化的話~~每個機上盒都收一筆,家裡電
視多的用戶開銷就是現在的幾倍(看幾台電視....好像一個盒收
100RMB,但由於目前情況混亂沒統一還不確定未來主管機關
規定到底怎麼收)。

其次看數位頻道需要高畫質電視囉(LCDTV),像我家還沒淘汰
CRT電視的自然誘因不大,我打算等主管機關訂出遊戲規則後
再決定下一步該如何,敵不動我不動....

台灣的電視頻道很多,七八十上百台可是常看的就那範圍二三
十台,未來對用戶影響最大的就是全面數位化之後怎收錢,如
果是每月一個價然後一戶免費給幾台機上盒那就還好,超過了
自己付費索取。不然一個盒子收一筆就是目前的費用好幾倍了

數位化後頻道就是原先類比的頻道+高畫質套餐頻道<如體育、
電影、戲劇套餐;據我了解>,就多了幾個HDTV還有目前沒接
觸過的海外頻道.....

有時候光想就好醜,電視旁多個盒子,這玩意規格還不統一咧,
必須靠業者給,你沒法自己買甚至電視機內建支援的調諧器,問
題很多................

楼主:
是阿~~~我當時沒想到切換輸入訊源看畫面是否都一樣,若一樣
代表有故障垂直壞了,若無!代表調諧器那部分故障與其他無關,
說不定我垂直沒壞~~~白花三張毛爺爺.......

网友:
這跟台灣經濟發不發達無關~~是有線電視系統收視群習慣難改....
不像你們都跳躍式進步、進化,例如台灣的移動通訊從座機、呼
叫器、移動電話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而你們是直接從座機甚至
沒有座機直接進入移動電話時代....

看来两岸相互了解的都是皮毛,大陆各方面进步也是渐进式的,并非你们想当然的跳跃式,电话方面大陆也是从座机固定电话到模拟移动电话的大哥大到BP传呼机(有称BB机)到现在的数字移动手机智能手机的渐进发展,只不过大陆渐进速度快些。
大陆的有线电视我这里是九十年代中期才有,之前是每家每户架室外天线,直至2012年12月才改用数字机顶盒,未改前是43套节目,改后不用机顶盒的只剩6套节目,目前标清机顶盒收61个台,用高清机顶盒的加4个高清节目并高清机顶盒贵,用高清的极少,标清机顶盒每个有线户头送一台,信号费一年300元人民币,每个户头可再加买两台每台两百多块,信号费每台每年加60元,如果要加第四台以上,第四台开始又按送一台收300信号费计,第五六台又要购机收每台60信号费。
目前机顶盒是过渡产品,按国家规划2015年开始要逐步播高清节目关闭目前4:3模拟信号播出,过几年目前的标清机顶盒又将淘汰,国家有关部门已规定2014年元旦后生产的电视机要把机顶盒内置,2015年元旦后出售的电视机如果没内置机顶盒的出售时厂家要负责配机外机顶盒。
就有线电视信号收视费来讲,数字化之前一年204元,,规定时间内交费收195元,可用多台电视,现在一台收300信号费,两台是共360元,三台共420元,像我只用一台的来讲,我认为一年收300不贵,不贵是与电话手机通话费来比,一年300元每天0.83元,0.83元打电话可打几分钟?电视信号是24小时让你用个够,有人说不能这么比,通话虽贵但有时一通电话能赚很多钱,也不想想能赚钱的电话有几通?有时别人打你手机打错了你一接听几毛钱话费就没了(我的神州行手机卡接听要收费)。

网友:
之前已經說過,無線電視訊號早已進入數位時代,有線電視則是
業者開始推廣,為啥不下令全面改!?~~因為我們講民主,民主由
好的面向解釋就是"商量好才做",壞的面向則是牽涉到利益者很
容易受到牽制.........就以這CATV來說

大陆有线电视由政府广电(广播电视)部门管的,收费是他们说了算,说有听证也是走过场,乡镇地区有私人承包,但收费比城里便宜一点,乡镇的数字化可能明年完成,数字化后有家庭多台电视的有些机就闲置,影响到电视维修,坏了不修拿台闲置的来用,有线电视属垄断行业,但现在有卫星电视和网络电视加入,现时这两种收不到本地台(中小城市县镇级台没上卫星),要看本地时事新闻和老人看本地地方剧的就受限制,不用数字机顶盒就剩6套,等于强制。我们这里很多年不见室外天线,听说泰国首都曼谷前些年室外天线还很多。

网友:
有線電視會受到網路的衝擊。。。。。

如果網路與有線電視只能二選一,那被丟棄的一定是有線電視。。。。。。

現在網路都幾十M,取代有線電視是早晚的問題。

像有線電視的內容只要上網路,那有線業者就倒光了。現在所做的一切,只是要讓有線業者喘口氣,看那口氣喘不喘得過來。這一次,這一口氣要是喘不過來,那就準備葛屁了!!!

网友:
其次看數位頻道需要高畫質電視囉(LCDTV),像我家還沒淘汰
CRT電視的自然誘因不大,我打算等主管機關訂出遊戲規則後
再決定下一步該如何,敵不動我不動....

我这里的有线电视数字化后,除用高清机顶盒加收4套高清节目外,绝大多数家庭都用标清机顶盒,收到的仍是4:3比例的标清节目,目前的所谓数字化,我的理解,电视台仍按4:3模拟信号播出,模拟/数字转换后用光纤传输到当地有线电视台,再加密后
用光纤传输到居民小区,入户到电视机前用机顶盒解密再解码成模拟信号的视频AV、S(Y/C亮/色)端子和分量输出到电视机,现在任何普通显像管电视、高清显像管电视、普通液晶和高清液晶都能用。好像高清机顶盒配老式普通显像管电视也是能用,只是没高清效果而已。

网友:
台灣的電視頻道很多,七八十上百台可是常看的就那範圍二三
十台,未來對用戶影響最大的就是全面數位化之後怎收錢,如
果是每月一個價然後一戶免費給幾台機上盒那就還好,超過了
自己付費索取。不然一個盒子收一筆就是目前的費用好幾倍了

我这用机顶盒前43个台,我不看电影电视剧,只看新闻时事科教记录片等节目,用机顶盒后现是61个台,台再多对我没意义,机顶盒遥控器有设置“喜爱列表”功能,我还是挑出以前常看的9个台列出喜爱列表,其他台都没去看。
大陆是每个有线电视户头送一台机顶盒,这台收信号费一年300元人民币,要多的可多买两台机顶盒信号费是每台每年60元,再超的又按另户头送一台收300又可买两台每台60计,对一般有钱人家来说三台不到一千块“湿湿碎啦!”(广东粤语“小意思啦!),我附近有一家卖杂货老板在新区买了房,新居有三台电视,店里有一台,搞了三个机顶盒两个在家用,一个在店用,另一台电视用网络电视机顶盒,可没本地台看,不习惯,又联合附近店铺再搞三台,拿一台回去用,四台千多块钱小意思。
我原来去领机顶盒并交费,他们配个小盒给我,我拿回来看没分量输出,我的康佳29吋显像管普通电视有分量输入,拿回去要求换个有分量输出的大盒,他们说这个盒是送的,你们那片送啥盒就用啥盒不能换,我要求退钱,还真退给我,我叫亲戚以他的户头帮我买一个,他只配一个,出钱买的能挑大小盒,价钱相差不多,第一年购机连60元信号费我还了,明年起两台信号费合起来是360元,两台平分每台180元,明年我就出180元让亲戚去交费,这样亲戚明年可便宜120元(本来他得还300信号费),但万一我被断线(今年起我没交费如果被取消户头)的话机顶盒由亲戚承担拿回去继续用(用两台电视)。

网友:
數位化後頻道就是原先類比的頻道+高畫質套餐頻道<如體育、
電影、戲劇套餐;據我了解>,就多了幾個HDTV還有目前沒接
觸過的海外頻道.....

有時候光想就好醜,電視旁多個盒子,這玩意規格還不統一咧,
必須靠業者給,你沒法自己買甚至電視機內建支援的調諧器,問
題很多................

等台湾普及了高清信号再换电视,我今天看一台夏普40吋液晶电视也用数字机顶盒,我把原来视频输入改为分量输入,看图像质量还不如我普通29吋显像管电视,不知会不会是地域差别。
大陆有关政府部门已要求电视厂家从2014年1月1日起生产的电视必须内置机顶盒,2015年1月1日起未卖出没内置机顶盒的电视机厂家必须配给机外机顶盒才能出售,相信今后台湾也会这么做。

网友:
回maru1ko点评内容,大陆数字机顶盒所配遥控器有学习功能,可以学习原电视遥控器的各种常用主要功能键,有电源(开关机)、TV/AV、菜单、确定、上、下、音量+、音量—共八个电视键,学习后电视机一般常用功能均可用机顶盒遥控器控制。

楼主:
看樣子你們的CATV使用環境與收費制度比我們還複雜,還有更有意思的是

目前看類比訊號的CATV用戶有些人是偷接的,裝個三通(RG-59-2C纜線一分二頭)
就能不花錢偷看人家的,其次就是不用怕被業者用"鎖碼盒-註A"綁定電視。因此當
下情況對消費者有利......不過隨著LCD-TV普及,內行人會慢慢想要看數位頻道內容
,不然買LCD-TV看爛訊號畫質也不比CRT電視機好....................

駐A:
這個業者專屬的"數位機上盒"其最主要功能我想應該是用ID卡限制用戶收視權,據
此功能賣特定頻道、內容,有需求的就買(如看國際高爾夫球)沒興趣的就不額外花
錢去浪費。其他什麼內建硬碟可以錄影、選台這些在普通數位機上盒都可以見到,
不算特異功能...

原來你經歷過座機阿,之前有個人說他家因為沒線路所以有段時間家中沒有電話,
而有的人是裝不起,直到移動電話普及才人手一支......每個省、地區情況可能有些
差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樣子你們的CATV使用環境與收費制度比我們還複雜,還有更有意思的是

目前看類比訊號的CATV用戶有些人是偷 ...

每个机顶盒都有卡,期费到了不续费就可能会自动停播。
九十年代中期我才装固定电话,那时要四千多块钱,模拟移动电话大哥大是老板用的,BP传呼机(有称BB机)曾一度流行,但时间短,被数字手机替代了。手机现在是人手一部,有的人两部,初中生以上都有,小学生就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阿~~~我當時沒想到切換輸入訊源看畫面是否都一樣,若一樣
代表有故障垂直壞了,若無!代表調諧器那部分故 ...
白花三張毛爺爺.......

你们也会说毛爷爷,有趣!
一个故障现象同时两部分电路出问题的机率太低,我估计垂直电路没问题,也许是他找不到故障元件替换垂直IC试试,也许是怕你开机检查而故意换个IC做个花样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也会说毛爷爷,有趣!
一个故障现象同时两部分电路出问题的机率太低,我估计垂直电路没问题,也许是 ...

我這台電視的機板看過了,他高頻輸入端(調諧器)後面還接著中周,搞不好
調諧器也沒壞,是中周壞了....中周的金屬蓋沒拆了沒裝回.....

這電視其實還有搞頭,就是找當時專賣這牌子、很熟悉這電視的老闆修,只
是價格不知要多少,還有原先投資了600RMB。萬一換電視主板就付諸流水了...

你講過中周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机顶盒都有卡,期费到了不续费就可能会自动停播。
九十年代中期我才装固定电话,那时要四千多块钱, ...

嗯.............每個世代演進都不同

座機在當年我家八幾年才裝,因為線路問題裝機費也高達幾千RMB,後來
晚裝的人就便宜很多了才大量普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新進度~~

今天那傢伙把我家老電視送回來了,我準備螺絲起子伺候他.....交件前開殼驗收,

我一直以為你會po圖上來說,還以為有圖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以為你會po圖上來說,還以為有圖看。

我事後是想起忘記拍主機板幾張,不過也沒用阿~~~我功力不足沒辦法自己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這台電視的機板看過了,他高頻輸入端(調諧器)後面還接著中周,搞不好
調諧器也沒壞,是中周壞了....中 ...
這電視其實還有搞頭,就是找當時專賣這牌子、很熟悉這電視的老闆修,只
是價格不知要多少,還有原先投資了600RMB。萬一換電視主板就付諸流水了...

有选台器就不用再花钱修了,过一两年就用数字机顶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选台器就不用再花钱修了,过一两年就用数字机顶盒了。

跟數位機頂盒無關!

數字機頂盒買就有了可看無線數位訊號,但不能用在CATV架構上...

因為CATV數位訊號業者要綁播放授權,得使用業者配發的數位
機頂盒才能用,不管你的電視設備已經內建支援數位接收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數位機頂盒無關!

數字機頂盒買就有了可看無線數位訊號,但不能用在CATV架構上...

无线信号怎么接收?难道台湾地区现在一眼望去屋顶还满是八木天线?你住台湾哪里?
大陆的室外天线几乎绝迹,城市乡镇凡人口聚集区都用有线电视,没用有线的就用卫星锅,我们已十几年没看到室外天线了,极个别有线电视还未到达区(农村边缘新建地人口还不够集中)的用卫星锅,要看本地新闻时事和地方戏的才架个土天线凑合看,雪花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信号怎么接收?难道台湾地区现在一眼望去屋顶还满是八木天线?你住台湾哪里?
大陆的室外天线几乎绝 ...

還灣還有無線電視訊號阿,從去年六月底全面改成數位無線訊號了....

天線分室外、室內各種形狀都有,位置好的普通室內天線就可以收得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灣還有無線電視訊號阿,從去年六月底全面改成數位無線訊號了....

天線分室外、室內各種形狀都有,位置 ...

我们这里凡无线发射的省市电视台都进入有线系统都能收到,以前县级台也无线发射,前几年取消,只通过有线系统传输,所以人口聚集区家庭都用有线电视,楼房屋顶看不到天线,少数再加装卫星天线,主要看港台节目,像我只看有线。

网友:
這電視其實還有搞頭,就是找當時專賣這牌子、很熟悉這電視的老闆修,只
是價格不知要多少,還有原先投資了600RMB。萬一換電視主板就付諸流水了...

你講過中周很重要...

你如果能上传电路图的话可以向你提供维修参考意见。

网友I:
楼主啊,听我一句劝,快买LCD吧!现在精修师傅少了,没办法啊,要养家糊口,能花小支出换大回报为何要花大力还不讨好呢?
比方讲,我当前在修的液晶高压板,本可以直接换个高压板即可在数分钟内解决问题,但我还是花了几天功夫查资料、爬电路、订购元器件……为什么?我闲那!我不靠这活养家啊!
但专业从事维修的师傅就不同啦,他们要用尽量短的时间去接更多的活,以便让家人和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他们如果和我那样,岂不是天天喝西北风啊?
如果楼主不管出于何原因舍不得那台CRT电视,就和我一样,作为一个消遣,自己动手想办法检修吧。否则,就像我前面说道的,还是尽早买台LCD算了,别费那心思,挺破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啊,听我一句劝,快买LCD吧!现在精修师傅少了,没办法啊,要养家糊口,能花小支出换大回报为何要花大 ...

嗯~~~知道了,總之我這玩意已經到了除非自己動手,否則不划算的程度了....

楼主:
今天它..............壞了n_015|

一百塊美金白花了n_0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它..............壞了

一百塊美金白花了

啥故障现象?有电路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故障现象?有电路图纸吗?

當然沒有圖紙~~

就待機電源有,但遙控器無法開電源...

不想說了~~~馬的.......誰叫我們這維修師傅都這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然沒有圖紙~~

就待機電源有,但遙控器無法開電源...

电视机后盖有牌号型号,记下后网上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后盖有牌号型号,记下后网上搜索。

找過了沒有資料......

這玩意其實修好一週後就有點問題...

他後面那塊有AV、S端子輸入的子卡會影響電視的運作如垂直、雜訊等,
送回一週後畫面的四個角有點外擴但有時候又好了,然後他子板就有點問
題似乎是固定不好<靠鎖在後蓋的螺絲固定>,後來發現用牛奶瓶緊緊抵住
畫質會很正常....

昨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電視開著,吃飽出來發現垂直變一條線了正打算弄
弄後面牛奶盒它電視關機了,然後遙控器再也開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過了沒有資料......

把牌号型号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牌号型号贴上来。

三菱 29C-SA3T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 29C-SA3TW

找不到,如果知道解码芯片型号可试找参考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如果知道解码芯片型号可试找参考图纸。

我也沒找到~~用估狗搜尋只找到賣相容遙控器的廠商

這東西除非我自己搞,否則很不划算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沒找到~~用估狗搜尋只找到賣相容遙控器的廠商

這東西除非我自己搞,否則很不划算阿~~~

如果出现中间一条垂直亮线且出现过枕形失真,有可能行偏转输出、行枕校电路有接触不良现象,这些电路在高压包附近,把偏转插头补焊,该插头有四根粗线引到偏转线圈(显像管后面喇叭口处能见到漆包线),该插座焊点有裂痕就可能有时会出现垂直一条亮线,检查焊点有无裂痕最好用放大镜看,枕校电路部分有磁芯电感、大功率电阻,有电容器,还有枕校三极管,该管有散热片,因功率大发热,三个管脚容易出现焊点裂痕,枕校电路电流大容易脱焊出现枕形失真及垂直一条亮线,这些都要检查补焊,指示灯亮不能开机要用遥控器开机试下,有的机遥控关机后再关电源开关,再开机时就必须再用遥控二次开机(因为有的机有记忆关电源开关前的状态),遥控不能二次开机,有可能行输出电路有短路现象,如行管、阻尼二极管、枕校管等击穿。
如你想自己修就拆后盖查看解码IC型号,一般在主板上双排脚最多引脚那块,有IC型号才能找参考图纸,三菱电视机极少有随机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出现中间一条垂直亮线且出现过枕形失真,有可能行偏转输出、行枕校电路有接触不良现象,这些电路在高 ...

知道了......我只明顯感受到那塊垂直於母板的子板會影響很多情況,
連我媽都懷疑當時的故障是不是跟那塊板有關係<接觸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了......我只明顯感受到那塊垂直於母板的子板會影響很多情況,
連我媽都懷疑當時的故障是不是跟那塊 ...

不一定,因为一动竖板底板也动了,不过AV板可补焊下,主要是连接底板的插座脚、IC、插孔脚,但这些只影响图像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因为一动竖板底板也动了,不过AV板可补焊下,主要是连接底板的插座脚、IC、插孔脚,但这些只影响 ...

嗯....當時拿回來時我有拆殼看,當時就嫌那塊垂直板
怎麼固定的很鬆,可以左右搖動。蓋殼後發現僅靠後
殼兩顆螺絲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