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15吋液晶螢幕問題

楼主(2013-05-02):
請問 在電腦關機之後 還沒關螢幕開關時 會出現全螢幕的彩色(幾秒就換一顏色)  這是什麼問題呢?
P/N  L5CESPP-D42 ~

网友:
15吋而已 換一台大尺寸的螢幕吧

网友:
工廠測試畫面!BURN IN...

网友:
原廠設計如果沒有信號進入主板,就會發出
液晶面板自檢的指令,許多液晶螢幕
都有這種設計.

楼主:
在那可以消除這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