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51有辦法透過什麼辦法在lcd做注音輸入中文?

楼主(2013-05-02):
如標題,lcd有內建字型,若寫程序就佔滿全部資源,請問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這個比讀寫USB碟還難......用51應該不可能達成。

网友:
輸入工作交給 HOST (PC 或其他機器)
51只做接收字碼代號和送口信到LCD的動作, 這樣應該就解決了.

楼主:
感謝大大給及時雨,澆醒天馬行空的白日夢,還是認真學習,量力而為。

网友:
輸入法就是對照表。
能輸入Big5 13000字,對照表至少就會吃掉 26K。
LCD 如果只有一列,輸入的時候要設法挪出空間顯示待選字。

重點是:這個功能有多大的效用?
把這個功能需要的資源拿去做別的功能,會不會有更大的效用?

网友A:
這個是有點類似作語法分析用的作法
把常用字及次常用字作ROM表,再把LCD的內建字形ROM也作個索引對應表
作個INDEX把注音輸入分離作個索引對應,再由對應INDEX內容去對應字形ROM的位置
就能找出你要的,但基本條件是你要有LCD內建字形ROM的對應字碼表
而且還要自建輸入的索引表,
這個是有點麻煩,但除非商業用途,不然應該沒人會這麼作的,
算是有點深入的作法了,

网友:
若你把它當做一個題目來玩,而你好好努力去完成它,不管最後結果如何,那時的你與現在來比,將會脫胎換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有點類似作語法分析用的作法
把常用字及次常用字作ROM表,再把LCD的內建字形ROM也作個索引對應表
作個 ...

個人覺得...網路上有很多注音輸入法的原始碼...拿來修改應該會比較快一些...
LCD字型已內建...就不需再建字型...它是用標準的字碼...
頂多注音查表的資料庫需要放在Flash或ROM上面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得...網路上有很多注音輸入法的原始碼...拿來修改應該會比較快一些...
LCD字型已內建...就不需再建 ...

該怎麼說呢
LCD本來就字型己內建,是沒人要建字型,要的是字型的對應字碼表
認真來說就是幾個字型表對應而己也沒太多問題,
一般作過語法輸入分析的人大概都有自己的作法
以前都是自己寫輸入法,現在看來要去找找有沒有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