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37G4T閃紅燈-----面板CCHSMA096WJ01能否改驅動板?

楼主(2013-05-02):
上圖是女婿家的SHARP電視接近50吋,播放MOD的HD節目非常漂亮。
有人能解說一下面板、驅動板、輸入訊號各佔幾成功勞?

~~~~~~~~~~~~~~~~~~~~~~~~~~~~~~
前些日在回收場800買SHARP LC-37G4T ,外型相當有質感。

回家才發覺少了視訊盒。上AC就閃紅燈!不能開機。
有點高興,心想機板壞了,面板可能是好的‥‥‥

拆開一看,傻眼了!!

沒有視訊盒修好也不能用‥‥

改驅動板又如何改?有朋友能幫忙嗎?

网友:
讚 您又中獎了
視訊盒 很貴  連接線 就要6000圓了
解說一下面板、驅動板、輸入訊號各佔幾成功勞?
面板60分 驅動板15分 輸入訊號35 分

网友A:
當液晶顯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液晶顯示器用?

還有一條路~ 拆掉當廢料賣 沒屋頂的看很多

网友B:
之前有修過一部SHARP的,內部一顆小電容故障導致有背光不顯示

不過只要有缺東西,電視就會閃紅燈不開機,應該算是自檢程序失敗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修過一部SHARP的,內部一顆小電容故障導致有背光不顯示

不過只要有缺東西,電視就會閃紅燈不開機, ...

狼大~

這台機器為什麼視訊模組被拆走機體卻被丟下啥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狼大~

這台機器為什麼視訊模組被拆走機體卻被丟下啥原因?

因為 有人需要 所以被買走了
32 37 視訊盒通用(連接線不同而已喔)
多言莫怪

网友D:
看起來還有其他輸入孔,用選台器有用嗎?

网友:
經過wecan兄解說,看來您中大獎了!!!

(會拆視訊盒,郤不要面板,這也很怪。。。。。尤其是SHARP的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還有其他輸入孔,用選台器有用嗎?

好像沒有用
等等我上傳
原廠維修手冊和線路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為 有人需要 所以被買走了
32 37 視訊盒通用(連接線不同而已喔)
多言莫怪 ...

知道了~~~純粹被人家挑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純粹被人家挑走了

我也是其中一位
我手上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其中一位
我手上有

WECAN大~~

問個白癡問題,你為何沒整台扛走呢...

整台難道比較沒價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ECAN大~~

問個白癡問題,你為何沒整台扛走呢...

我比較(缺)視訊盒
因我跟樓主一樣(買了後悔)才(找視訊盒的)
到現在(只有一台機器是正常的)
畫質很棒喔 37 吋的

楼主:
哈哈!
看來我是弄了個雞肋!

我知道SONY、SHARP電視難修。曾經有朋友40”SONY找不到人修,我幫忙問了4、5家都拒修。
原先的期望就是有完好的面板,可以玩玩改驅動板。
這下改板難了!我真的是軟、硬體都不行。
昨天想回應,一指神功打半天不知道按了什麼一下子全沒了。

多少讓它發揮些剩餘價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比較(缺)視訊盒
因我跟樓主一樣(買了後悔)才(找視訊盒的)
到現在(只有一台機器是正常的)

知道了...........所以買回收場的還要看
介面是否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