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LG 樂金 MP-42PX10 42吋電漿電視 畫面斜紋雜訊 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3-05-02):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3
故障畫面4
主機板
故障零件C1412:10uF/16V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有努力,就有回報喔!

网友:
厲害!能找到地雷想必功力高強的神人!

网友:
~那個區塊的10μF電容全部換掉~一勞永逸
我換過圖片右邊紅點電容

网友:
連這裡也找的到,佩服

网友A:
它是短路了還是容量下降了?

网友:
真是不容易

网友:
厲害!佩服!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是短路了還是容量下降了?

容量下降-->長期高溫造成內部電解液蒸發乾掉=沒裝濾波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下降-->長期高溫造成內部電解液蒸發乾掉=沒裝濾波電容。

收到,所以如果允許的話不如直接將相關電路的拆下換掉...

网友:
樓主利害囉,謝謝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