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優派 VX2235WM-5 有電無顯示 維修

楼主(2013-05-02):
外觀
型號
內部構造
主機板
故障電源高壓板
更換電容
完修畫面

网友A:
又是奇美代工的~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奇美代工的~好修~

WET大
你怎知道是奇美代工的?....是在其他機種看過同樣構造布局還是...

日子久了電容都長高了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T大
你怎知道是奇美代工的?....是在其他機種看過同樣構造布局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挖咧有貼紙~~~抱歉我沒注意

所以就只有外殼不相同,內部構造布局一樣囉

网友:
恭喜完修,還好是壞最容易處理的地方